请教(void (*task)(void *pd), void *pdata, OS_STK *ptos, INT8U prio)

楼主(2007-08-03):
UCOS-ii新手,C也是自学的,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下面的语句中,void (*task)(void *pd)是什么意思?

INT8U OSTaskCreate (void (*task)(void *pd), void *pdata, OS_STK *ptos, INT8U prio)

网友:
void (*task)(void *pd):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变量task,这个函数指针指向的函数有一个void *类型的参数,没有返回值

楼主:
这样啊。谢谢您。可真是够难理解的!

网友:
看下<c程序设计>的书,潭HQ的..里面都有.

..

C都不熟的话暂时没必要去搞OS了..除非项目需要..

楼主:
我是实用主义,用到什么现学什么,当初只学过BASIC,如今也在用C写单片机代码。现在要用到OS了,只有啃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问题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2010-11-20):
跟帖学习,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3-03-29):
引用 楼主:
我是实用主义,用到什么现学什么,当初只学过BASIC,如今也在用C写单片机代码。现在要用到OS了,只有啃了。 ...

精神上支持你一下,
所谓的高手,也就是比你先看了资料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给力,谢谢回答的很好

网友(2014-11-24):
顶,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