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AD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07-08-04):
在网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些关于AVR系列单片机的AD转换的基准电压的说法。说其一点也不准。

现在正在用其做一个模拟采集的主主控芯片。

以前也搞过模拟量,感觉干扰和其基准电压都是那么重要啊。

用过其AD做高精度测量的给指点一下,在硬件和软件上是怎么处理的。

先在这里面谢谢了!

网友:
在pic16看到一个牛人做的"ATtiny13批量烧写器(带AD校准)制作"

http://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9&ID=25719&page=5

网友:
1楼的,这个没用的,现在有个问题是怎么样校准内部Vref,这个很麻烦,高手们都不愿意讲讲

网友:
这个也能校?

楼主:
高手能进入给指点一下吗?

自己在这里顶一下!

网友:
如果感觉偏差太大,完全可以用VCC做基准(7805),呵呵。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外部基准电压.当0V时,还是有转换输出的.

加输入口加了个滤波电容还是不理想的啊

楼主:
转换程序如下:

/********************ADC部分************************************/

unsigned int adc_read(void)

{

        //计算实际电压

        unsigned long value=0;

        unsigned int voltage=0; //电压单位为(mV)

        value=ADCL;                 //首先读低位

        value |= (int)ADCH << 8; //然后读高位

        voltage = (value * ADC_VREF)>>10;

        return voltage;

}

/***********AD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adc转换初始化

        ADCSR        = 0x00;        //禁止AD转换

        ADMUX   = 0x41;        /*基准AREF、 右对齐、通道1*/

        ACSR  = 0x80;   //关闭模拟比较功能

}

AD是后来单独启动的.

网友:
就个人感觉来说,

还是内部基准源准一些。

楼主:
我希望用过AD的高手能给说一下.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行.

网友:
所谓基准,最关键的指标首先是稳定性,准确度是次要的。如果稳定性,在准确的电压又能怎样呢?温度稍有波动电压就变的一塌糊涂了,除非放到恒温室里用,现实么?

用于测量领域的产品设计,特别之处是要着重考虑整机的稳定性/温度系数。指标比如要在多大温度/湿度范围内工作?允许的最大误差是多少?对这方面的考虑是你做别的产品所忽略的,教科书上是不会告诉你的。但对于测量用途的设计来说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一项指标。你的设计方案、元件的选择都要围绕这个要求而做。

至于AVR的内部基准能不能用,要看你的应用要求。

1、根据这些条件计算整机允许的最大温度系数,单位是ppm/℃;

2、合理分配信号处理环节中各部分的最大温度系数要求(也包括对基准源的要求),要考虑要成本和经济性来适当调整对歌部分的要求,使总体指标满足要求就可以;

3、AVR基准缘的温度特性在芯片手册上有曲线图,自己去查。

4、关于准确性:所有测量类产品必须有一个标定(校准)的过程。要准备一个标准信号,用你的产品去测标准信号,调整产品的设置(有用电位器的、也有用软件标定的,看你的设计。方法很多有兴趣自己去找书看)。所以说基准电压不准没关系,只要够稳定,标定后测量就准了。

楼主:
谢谢你给我这么详细的解说。

主要我是才搞这个行业,所以经验是没有的。

不知道10楼你有相关处理的例子吗?先谢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你温漂、零漂、时漂要求,不好推荐啊。。。

你如果要求精度很高,建议使用ADI的AD580、REF系列基准源,或者MOTO的1N82X系列基准稳压管,或者LT公司带温度补偿的基准源,记得有一款基准源带有加热器的叫做LM399,国半陶瓷封装的,质量还可以。

高精度测量系统,屏蔽和PCB布线还有电源直接关系到系统的精度和稳定性,与软件也有较大关系,好的滤波算法有利于精度的稳定。

标定一般用标准电池或者高精度(7 1/2位以上)万用表+高精度基准源+恒温槽或杜瓦瓶,如果你的精度需要的话。

AVR内部基准源不怎么准,稳定性也一般,温度特性也不怎么好,看情况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做这个行也才开始.所以很多东西也不懂,向大家学习!

楼主(2012-08-08):
我又回来 了啊;已经5年过去;密码忘记又找回来了啊!!

网友(2013-10-24):
引用 楼主:
我又回来 了啊;已经5年过去;密码忘记又找回来了啊!!

恭喜恭喜

网友A:
AVR内部基准电压精度和7805比或和1117、LM2596比,哪个好?求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内部基准电压精度和7805比或和1117、LM2596比,哪个好?求问?

要精度高还是得专门的基准电压芯片,AVR 的内部基准很不靠谱的,按照M8手册上的说法232页,内部电压基准,标准值是2.56V,范围是最低2.3V,最高2.7V!范围之广,误差之大!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

网友(2013-12-31):
过去六年了,相信楼主在这个行业成长了不少了吧

网友:
我更相信LZ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了,至少是跟开发无关。

网友(2014-10-06):
楼主应该已经离开这行  娶妻生子了

网友:
还是内部基准源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