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终于成功了,可以把歌词发送到单片机的软件,可以边上网边看歌词了 [附程序]

楼主(2007-08-05):
[压缩包名称] uhart player.exe

[解压前大小] 2.5M

[安装后大小] 6.25M

[支持系统] 2K/XP

[通信方式] 串口

[生产日期] 2007/8/5

[受权方式] 共享

[其他] 不可以转载

效果图:

网友:
楼主:你的压缩技术还不错,可以否说说是什么类压缩,它根据什么原理?

很多游戏也是这样压缩的,二张CD盘解压后变成了3到4G.

楼主:
呵呵,打错了

文件没问题吧?  这种毛病范第二次了.....自责中

楼主:
至于压缩^-^

估计光盘里的是16位BIN文件,然后

3000000/16=b

其实程序只要用32k,后面`````

for x=1 to b

[文件] b,&hff

next x

呵呵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好东西。

怎么没程序和原理图呀!

能不能把原理图和PCB以及程序贴出来呀。

楼主:
对不起,pcb那玩意我真的不会画。

里面不是有手绘的连接图吗?

============================ST7920============================================

                              (+)---[VO                 ]

                              GND---[R/W                ]

         [---\/---]pc5--------------[d7                 ]

         [-o------]pc4--------------[d6                 ]

         [--------]pc3--------------[d5     st7920 LCM  ]

         [--------]pc2--------------[d4                 ]

         [--------]pc1--------------[e                  ]

         [-Mega8--]pc0--------------[rs                 ]

         [--------]           (+)---[VCC                ]

         [--------]           (-)---[GND                ]

         [--------]

         [--------]

         [--------]

         [--------]

         [--------]

         [--------]

============================1602==============================================

                              (+)---[VO                 ]

                              GND---[R/W                ]

         [---\/---]pc5--------------[d7                 ]

         [-o------]pc4--------------[d6                 ]

         [--------]pc3--------------[d5     1602   LCM  ]

         [--------]pc2--------------[d4                 ]

         [--------]pc1--------------[e                  ]

         [-Mega8--]pc0--------------[rs                 ]

         [--------]           (+)---[VCC                ]

         [--------]           (-)---[GND                ]

         [--------]

         [--------]

         [--------]

         [--------]

         [--------]

         [--------]

楼主:
每人提意见吗?

amrok?  彩虹?  都到哪去了?

楼主:
终于穿裤子了......

网友:
有程序吗?

怎么那个EXE文件无法打开。

提示为无效端口。

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了

楼主:
默认串口是COM1(你有COM1吗?),115200不要搞错;

1.没有串口或使用USB转COM或者,到资源管理器改端口;

2.端口不支持115200,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
我正是用得USB转串口

还有

大哥

还是把源程序也贴出来吧

我用的M16而你用的是M8。

楼主:
'=========================中森翔太2000-2007===========================

'                          ナカモロシヨゥタ

'            劳动成果                            请勿抄袭

$crystal = 7372800

$baud = 115200

$regfile = "m32def.dat"

Dim A As String * 30 , V As String * 30 , F As Bit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c.2 , Db5 = Portc.3 , Db6 = Portc.4 , Db7 = Portc.5 , E = Portc.1 , Rs = Portc.0

Config Lcd = 16 * 4

'Config Graphlcd = 240 * 128 , Dataport = Portc , Controlport = Porta , Ce = 4 , Cd = 3 , Wr = 6 , Rd = 5 , Reset = 2 , Fs = 7 , Mode = 6

'Cursor Off

Waitms 500

F = 0

A = "    中森翔太"

Waitms 2000

Cls

Gosub Sdoux

End

Sdoux:

Do

Input A

If A = "unfresh" Then

A = ""

F = 1

End If

If A = "keep fresh" Then

A = ""

F = 0

End If

If A = "locate 2" Then

Locate 3 , 1

A = ""

End If

If A = "locate 1" Then

Locate 1 , 1

A = ""

End If

If A = "locate 3" Then

Locate 1 , 9

A = ""

End If

If A = "locate 4" Then

Locate 3 , 9

A = ""

End If

If A = "cls" Then

Cls

A = ""

End If

If A = V Then Gosub Sdoux

If A <> "" Then

If V <> A Then

If F = 0 Then Cls

Locate 1 , 1 : Lcd A

End If

V = A

A = ""

End If

Loop

End

网友:
液晶很明显不是1602嘛

  俺是新手,可不要吓我啊........

网友:
你是日本人? :(

楼主:
'Config Graphlcd = 240 * 128 , Dataport = Portc , Controlport = Porta , Ce = 4 , Cd = 3 , Wr = 6 , Rd = 5 , Reset = 2 , Fs = 7 , Mode = 6

'Cursor Off

这两句前面加了注释符,表示使用t6963也可以,另外经过试验,st7920完全可以使用1602的四线指令。明白了吗?

我是日本人,怎么了,日本Z.F.有错,日本人民没有错。

楼主:
什么原理?

网友:
不管你来自世界的哪里,我们讨论的是技术问题。

谢谢分享你的程序。

楼主:
并没有把LRC歌词传送到弹片机SRAM里,只是通过软件歌词拆分,将歌词一句一句发送到单片机SRAM,然后通过比较字串长度再PRINT.

网友:
やはりマイコンのファンスだ!優秀な作品を提供いただきましては、おおきいに!

学术无国界,多谢ZXTTGG提供好的作品,共勉。

网友(2009-02-18):
顶一个。。不错不错,有时间试试!

网友:
好东西呀,但对于我来说难度系数还很大呀

网友:
我是日本人,怎么了,日本Z.F.有错,日本人民没有错。
---------------------------------------------------
对极!!
再次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给zxttgg SDoux提个建议,
把液晶的光标去除吧!应该比现在有光标看着舒服。个人看法而已……
ST7920有相应的指令,初始化的时候改一下设置就行了。

网友(2010-12-21):
原来ZXTTGG是个叫中森翔太的日本学生,楼主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应该不卑不亢。

网友:
传送的是汉字内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的压缩技术还不错,可以否说说是什么类压缩,它根据什么原理?
很多游戏也是这样压缩的,二张cd盘解压后变成了3到4g.
文本类的文件压缩率都高 没有什么 多媒体压缩才是难的

你说的游戏盘 那种超高的压缩率多为使用UHarc压缩软件实现的 当然高压缩率是以解压时间为代价的

网友:
嗯,好,关注压缩

网友:
支持一个,这是技术的交流地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B:

超同意楼上的说法,呵呵

网友(2011-07-20):
顶楼主,我还以为你是日本留学呢,呵呵,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啊啊?好吧我又八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