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潮老师,有关高频前置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马老师,我最近做了一个频率计,要求是作到30兆模拟信号可测,我们现在可以测数字信号到上百兆,可模拟信号受前置级限制,根本不能达到要求。马老师能否帮我们设计一个电路呀,谢谢了!

网友:
妈呀,我成了全能运动员了,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是找与我合作的对高频电路熟悉的同事商量。

找个高速的器件,搭一个比较器试试,超过一定电压输出1,不超过输出为0,变成数字信号测量。比较器的输入阻抗要高,同时注意逐个电路的屏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