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请教关于ATMEGA8

楼主(2007-08-06):
马老师:您好!

    我用ATMEGA8通过显示驱动芯片TPIC6B595.去控制数码管和发光二极管显示传感器的读数,当我用内部晶振时,没有问题,当我用外部晶振的时候,就不能正常运行了,是怎么回事?急盼答复!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其他问题

应该是熔丝配置的问题!多查查看!

网友:
可能溶丝位设置不正确,换外部晶体后,首先要确定你的系统工作么,先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测试下,如让一个LED1秒钟交替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