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12864的ICC程序(KS0108)

楼主(2007-08-06):
12864的程序,参考OURAVR下别人的程序,有改动,加了画点功能,加了画满屏图像的功能,加了两图片切换时的百叶窗特效,现在发上来,供大家参考!记得我刚做的时候,资料都难得找!

个人感觉12864不怎么好用,KS0108没有串行,占用暴多IO口,还不如3310好用!

连接方法不多说了,见图:

源程序:

楼主:
改了一下连接名称,果然就没有用了,我再发一下!

楼主:
我的是用PORTC口的,要用PORTC一定要配置熔丝时把JTAG关掉!

网友:
顶一下,谢谢楼主的提供程序,你的QQ号码是多少?

我的QQ号码:281120832,大家交流一下,我现在正在搞一个3310,SD卡,M16做一个汉字显示系统!呵呵!

网友(2007-11-18):
太感谢楼主了,在论坛上找遍了12864的帖子,感觉楼主的最牛,而且仿真图集资料和程序都很全面,强烈要求置为酷帖!

网友(2007-12-26):
谢谢!!!正做到这里给卡住拉,郁闷啊!!!

网友(2008-06-01):
能否把字模软件也分享一下

楼主(2008-07-29):
好久没看自己的帖子,竟然成了cool了,呵呵,这程序还是去年暑假写的呢,一回首,一年已去

4楼难得有雅兴,我也做过3310+SD的小说阅读器,为了测试功能,我还在上面看完一本不是很长的小说,可惜,不实用,眼睛和手都累。
我的字库是用的是HZK12.dat,然后在电脑上自己写了个程序处理了下,把它改为纵向取模,然后放到SD卡上。可惜上翻处理的不好,上翻只能翻10页。主要是FAT能搞定其他的都简单了。可惜原码丢失了,痛苦啊,我用的是M32,个人觉得M16内存小了一点,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用来用去,还是3310好用啊,接线和程序都很方便!

网友(2008-08-30):
终于找到12864的源程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LZ字母和数字的取模方式真是太奇怪了

网友(2009-03-14):
哪位来讲讲楼主的程序是怎么取模的,一直弄不对。

楼主:
我用的汉字是HZDotReaderV3取模的  肯定是纵向取模,至于字节高地位忘记了,这程序很久前写的。不是低位就是高位 测试下就行
这个软件取后,保存为txt然后打开就有
先传一个
至于图片,就是先建立一个bmp文件,然后取模,工具是字模3之类的,只要支持图片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2009-04-23):
楼主你好,我移植你的程序到ATMEGA16中,12864是用(KS0108)的,老不显示。VEE(18脚)接了-10V了,VO(3脚)一接上-10V就黑屏,而其就算悬空的时候也有花屏,反正就是不显示就对了。我很纠结啊.....
还有你说的JTAG要关闭,是不是先给C口写0啊.请教你一下,谢谢。

网友:
回【18楼】 fsclub

我 试 了!用了好几个小时   HZDotReaderV3!
/*本文件为16×16点阵中文字库文件,
字的纵向8点构成一字节,上方的点在字节的低位,
字符点阵四角按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取字*/

成功!!!!

网友(2013-05-04):
收藏,mark。感觉楼主的资料确定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