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掉电保存数据到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7-08-07):
马老师,你好!我现在在做掉电保存数据时遇到了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

   我是采用MEGA32的模拟比较器的负输入端与1.23伏基准电压比较来判断是否掉电,一旦负输入端电压小于1.23V就进入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里我要保存51个字节的数据到内部EEPROM中,我用的是ICCAVR内部的函数.电容我选的是1500uF的 后来也换了2200uF的电容.

   结果是这样:1500uF时,数据能够保存进去一部分,而有一部分没有写进去,而且每次写进去的数据量不同,有时多有时少.换了2200uF的电容时,前面5\6次都能全部写进去,可是以后再试还是前面那种情况了,有时写的多,有时写的少,反正没有全部写进去了.

   希望马老师能帮我解惑,不胜感激!特别是怎么样提高写入的可靠性,因为这些数据很重要

网友:
我觉得要进入某个省电模式,把除要用到的写EEPROM的模块外,其他的模块关闭.

网友:
在我讲义的第7章中,有这个问题的方案,你可参考。

加大储能电容的容量是一个途径,但注意系统中其它耗电的器件应该及时关闭,如LED显示,否则也会消耗储能电容的电量的,造成有时全部写进去了(正好LED不亮),有时不能全部写进去(正好LED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