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马老师稍看一下吧!

楼主(2007-08-07):
#ifndef _KEYBOARD_    //

#define _KEYBOARD_ 1

#define KEY_DDR   DDRA

#define KEY_PORT PORTA

#define KEY_PIN   PINA

/**************************************

** 说明:线翻转法进行键盘扫描

** 输出:获得高低位的扫描值

** 有键时需要耗时 14ms

**************************************/

extern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 说明:获得键盘的值

** 内部调用函数key_scan

** 输出:实际键值

**************************************/

extern unsigned char get_key(void);

#endif

马老师这是别人写的程序中的一段,我不知道什么一思以及它的作用,由其那个

#ifndef _KEYBOARD_  和  #endif  谢谢您!

网友:
马老师最近忙,我来猜猜吧!

#ifndef _KEYBOARD_  和  #endif

这个是编译预处理的宏定义

意思是

如果 KEYBOARD 没有定义 我就定义它 所以就有了这两个符号中间的几个#define 语句

你看看有关c的书,我说错了就烦请告诉我!

网友:
一旦学习AVR,你会发现你以前学的东西都太少了,到不了实际应用的那里,回头把基础在加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