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奇发现:手提电脑使用W2K或XP,性能可以相差近2倍?

楼主(2007-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尝试解释一下:

不知道阿莫有没有给Windows 2000打过Service Pack 4?

Windows 2000最原始的版本,其内核做任务切换调度的开销非常大,但自Service Pack 2之后任务调度效率有巨大改进。这种差异平时用户在单任务较低负载的情况下是察觉不到的;但原来我的一个项目中,应用系统跑起来以后并行线程数量接近400,此时差异非常明显。

而且阿莫的CPU是双核的,其实对于线程来说等效于两个CPU。此时任务调度的时候还会涉及到同一个任务在不同CPU(其实就是核心)上执行亲缘性的影响(可参见MSDN中SetThreadAffinityMask等函数及相关描述)。

因此Windows 2000(NT 5.0内核,原始的版本)和Windows XP(NT 5.1内核)之间在高负载时的表现会有很大差异也不奇怪了。

网友:
阿莫,记忆当中Windows 2000的Service Pack中有一些内核的修正(包括前面所说的任务调度的修正),在MS的网站Update好像没有用的。我原来的做法一直是Service Pack 4之后再加一个KB823980,然后就关了Auto Update。

建议你下一个完整的Windows 2000 Service Pack 4(128MB),试试看,总不会有什么害处吧。

网友:
还有,chipset驱动/IAA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安装过?很多新的器件Windows 2000的时代还不存在的……这些东西有时候对效率确实会有不小的影响。

网友:
建议阿莫在测试时打开任务管理器,看看2个系统是怎么分配任务量的。

网友:
个人经验,单机应用无论是台式机还是手提,XP肯定比2K快、内存消耗也少。

网友:
我的感觉是2K比XP要快,当然我没测试过,不过我的本本的内存比较小,可能和这个有关系。再一个我觉得2000不打补丁跑得比打了补丁快,每次装完2000速度都很快,打完补丁明显感觉速度慢很多。

网友:
CPU满频率工作了吗?可以用CPU-Z看看,Super Pi这样的软件应该和驱动关系不大

网友:
看来双核下2k老了,记得微软早停止了对2k性能的改进了,现在只出安全补丁了。

网友:
win200不支持太新的处理器,慢是很正常的

网友:
用vista会更快的,不信试试(双核)

网友:
T2450,1G,VISTA,SUPERPI,34s

T2450,1G,XP,SUPERPI,32S

VISTA使用起来明显慢很多,看电影就能感觉的出来,1080p高清,关掉显卡硬件加速,CPU暴力解码。

铲掉装的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