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脑的pci并口卡不能检查avr下载线,怎么办

楼主(2007-08-07):
跪求高手指点!

我的电脑没有并口,在网上看到说买个并口卡就行了,就去买了张,西霸的,但回来后发觉不能检测到下载线,开始是以为是下载线的问题,就去问人借了一条绝对能用的过来试,不过还是不能

下载软件用双龙的

各位高手,并口卡怎么用才行啊?!!!是不是要设置些什么或者用什么下载软件才可以啊?

网友:
你当初何不买个USB口的下载线?

网友:
貌似这种转的并口只能接打印机。楼主想别的方法吧。我也在这里栽了,后来换个主板了事

网友:
pci卡都不可以啊

楼主试下改变lpt编号

下载软件默认第一个打印口

或者使用带设置的下载软件

网友:
按道理pci比usb的稳定,lz看看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2008-04-05):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很郁闷

网友:
HL076说的那样,如果不行,那换主板啦!

网友(2008-08-23):
快晕死,我跟楼主的问题一样,就是识别不了~~`求救~~~

网友(2009-06-03):
不用搞了,是搞不定的,我已经试过N次都不成功.用USB的吧

网友(2010-01-22):
我是新手,来说两句,对不对大家别笑话,是下载软件的问题,只认端口地址0X378,想法换成你PCI并口的地址。

网友(2010-03-10):
回复 楼主:

是并口卡兼容性不好,胎里带的,没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