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28的AD的采样时钟和ADC时钟是否是一个呢

楼主(2007-08-08):
书上说:

ADC的逐次比较转换电路要达到最大精度时,需要一个50~200KHZ的采样时钟,在要求转换精度低于10位的情况下,ADC的时钟可以高于200KHZ.

那么如果他们是一个的话,要精度高的话,AD的带宽就不高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
ADC时钟就是决定采样频率的。

AVR的AD是逐次比较(successive approximation)ADC电路,不是高速ADC,首要时间换精度的,精度10位时的最高采样频率为200K,超过200K,AD的速度上去了,但精度下来了。

在我讲义的第10章中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