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邮购的拆机步进电机(货号4415)资料,及大致的驱动方法

楼主(2007-08-09):
由于购买时,啊莫没有给资料,上网查了查,

电机的引线有6根, 从左到右:

1  黑色

3  红色

5  褐色

7  黄色

9  蓝色

11 橙色

根据手册理解,将3和9都连到正极, 把1看成A,7看成B,5看成C,11看成D,

4拍时序:  AB-BC-CD-DA

电机数据手册:

网友:
阿莫的这个步进电机我已经能让他转起来了,可是不知道如何调速,使他能转的最快 也不知道最快能有多快。我是用2803驱动的,5V电压 (转动一会烫的能煎鸡蛋)。可怜我的一个小的开关电源,长时间工作了一会烧坏了。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不会很快,一般也就是每秒3-5圈(200步/圈),再快就失步了。

网友(2010-04-20):
回复 网友A:

用 加速度 就会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