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Wheel:一款廉价的操控环电路 (类似iPod的操作)

楼主(2007-08-09):
大家知道,iPod上有一个可以旋转360度的操控环,瞬间就能转到你想听的歌曲或音乐,操作起来十分便利。因此,此后上市的许多MP3播放器上也都采用了类似的转轮控制器。

       转轮控制器的实现方法大致有电阻式和电容式两种,前者的优势是成本低廉,后者寿命长、可靠性高。据说电容式方案一般需要5美元左右,而下面这个电阻式转轮传感器只要2美元。

       这个称作QWheel的方案由Quantum Research公司提供,其核心部件只有两个:一个是作为传感器的电阻环,另一个是作为控制器的芯片QT510。

       该电路不需要外部有源器件,供电只需要一个2.5V~5V的单电压,电流消耗低于10μA。

       从电阻环通过三个容性通道得到的信号被处理成7位的绝对位置数据,然后通过一个标准的SPI串行接口输出。

       QT510还提供接近感应输出,以实现“魔法唤醒”功能。“当用户触摸到产品之前,可使显示器或其它设备从待机状态激活。

原文出处: http://www.ednchina.com/blog/avan/10782/category.aspx

网友:
多廉价啊?

网友:
这类方案现在已经很多了,昆腾的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我试用过国产的MP3机模仿IPOD的操作,是魅族 MEIZU 的 mini player.

不过操作性跟 ipod 是两个档次。

网友:
QT国内有代理的

网友:
好东西,不知可以旋转多少度

网友:
鼠标的相位比较方式不好吗?

网友:
上海杰港代理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他们的DEMO板,据说4个键盘的芯片大概6,7¥,比较便宜的,但是我自己所在行业对这个价格比较敏感,所以最终放弃了。

杰港还提供画PCB的免费服务,只要你把要求列出,他会帮你华好单片PCB,你拿着图和样片就能自己做键盘了,那个DEMO板就是单面PCB做的,手感非常好。

键盘最多好象有48键的。

网友:
你这个原理图是老芯片了,新的更加简单,但是PCB比较麻烦.

杰港还提供画PCB的免费服务吗?还好走的早,不然就是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