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触摸屏的结构

楼主(2007-08-09):
苹果的iPhone手机,微软的Surface电脑,这两样东西现在都很火。两样东西拥有一个共同的器件——多重触摸屏,或者叫“多点触摸屏”,苹果叫它“Multi-Touch”。那么,Multi-Touch是怎样实现的呢?

MS Surface computer

多重触控屏与单点触摸屏的结构是不同的。从屏幕的外部看,单点触摸屏只有很少几根信号线,而触多重触控屏有很多引线;从内部看,单点触摸屏的导电层只是一个平板,而多重触控屏则是平板上划分出许许多多相对独立的触控单元,每个触控单元通过独立的引线连接到外部电路,所有触控单元在板子上形成一个矩阵。

因为有这些不同,当用户的手指触摸到多重触控屏上的某个部位时,会从相应的检测线输出一个信号,手指移动到另一个部位时,则从另外的检测线输出另一个信号。由于具有较多的信号输出通道(不像普通触摸屏那样只有唯一的信号通道),所以系统就能够对多个接触点同时做出反应了。

Normal touch screen(click to enlarge)

目前,常用的多重触控屏有两类:互电容型(mutual capacitance)和自电容型(self capacitance)。从使用角度来看,两种触摸屏并无区别,所不同的是它们的构造。互电容型触摸屏有相互隔离的驱动线和检测线,而自电容型触摸屏里只有一层透明的电极。

互电容型触摸屏 mutual capacitance touch screen

自电容型触摸屏  self capacitance touch screen

顺便谈谈多重触摸屏的触摸点数量问题。iPhone可以有2个手指头同时触摸,Surface则最多允许有52个触摸点。同样都是多重触摸屏,触摸点的数目为什么不一样多呢?

大家知道,在围棋的棋盘上横竖各有19道线,最多可以放得下19×19=361个棋子。但是,因为有“两眼活、一眼死”的基本规制,最终摆到棋盘上的棋子不可能达到361个。我们的问题与此相似,多重触摸屏上纵横交错的检测线有许许多多的交汇点,照理说每个交汇点都可以作为触摸点。仅从触摸屏方面来看,确实可以支持非常多的触摸点。实际能支持几个触摸点,主要由DSP芯片以及应用软件来决定。

原文出处:http://www.ednchina.com/blog/avan/10782/category.aspx

网友(2007-11-13):
又学了点新知识。

网友:
谢谢传授知识,只是自己搞不懂!请问:它的好处体现在那里,有那些直接的好处?相对来说,多重触摸屏比普通的触摸屏是不是更耗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