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在IAR for AVR IDE 中如何对atmel芯片设置熔丝位

楼主(2007-08-10):
我现在开始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写avr单片机程序。但不知如何为芯片设熔丝位。请问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设置熔丝位可以跟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毫不相关。

用双龙的SLISP加一个并口下载线吧。

楼主:
那我应该可以用avr studio 4 设好熔丝位后,再用IAR去写程序。

呵呵,谢谢您!

网友:
可以,但avr studio 4不能使用并口下载线

网友(2008-09-12):
可以在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里写熔丝位的,不过得用JTAGICE mkll方式编译。

网友(2009-10-14):
楼上的请教一下,在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里面,JTAGICE mkll调试,怎么设置熔丝位,谢谢

网友:
同问,以前用MSP430的时候,用习惯IAR了,现在用IAR for AVR,可是AVR芯片是需要烧写熔丝的。
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现在手里只有AVR ISP和JTAG ICE.

网友(2010-09-25):
问题解决!!其实在IAR for AVR主界面,就有一个JTAGICE mkll选项,直接点进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