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控制两个电机的MEGA16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7-08-10):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驱动,想使用MEGA16来驱动小车,其包含两个电机,想实现前进后退和转弯,

用PWM波应该怎么做?

使用定时器1吗?可有的资料说OC1A输出的并非PWM波,这该怎么办?

各位做过PWM的大哥大姐给指点一下~

网友:
我做过,一个计数器足够了,M128的,M16就没有OCR1C

[PWM]计数器1同时输出3路频率相同,占空比不同的PWM波2007-08-06 16:33可以用一个计数器控制三个电机了,哈哈

其实两个就够了

MODE14,还是数据手册有用!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8000.000 kHz

// Mode: Fast PWM top=ICR1

// OC1A output: Non-Inv.

// OC1B output: Non-Inv.

// OC1C output: Non-Inv.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 Timer 1 Overflow Interrupt: Off

// Input Capture Interrupt: Off

// Compare A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B Match Interrupt: Off

// Compare C Match Interrupt: Off

TCCR1A=0xAA;

TCCR1B=0x19;

TCNT1H=0x00;

TCNT1L=0x00;

ICR1H=0x00;

ICR1L=0xff;

OCR1AH=0x00;

OCR1AL=0x1F;

OCR1BH=0x00;

OCR1BL=0x3F;

OCR1CH=0x00;

OCR1CL=0x7F;

http://hi.baidu.com/aokikyon/blog/item/31a96c8249807da00cf4d2bc.html

网友:
mega16做两路pwm是很好实现的,快速pwm和相频修正pwm都行,但好像相频PWM更易于电机控制,但为什么使用快速PWM呢,仅仅是因为它的频率高吗?请教这位大哥一下。

网友:
m128的time1 mode14可以同时输出3路PWM,其他模式同时输出三路没有试过呵呵

楼主:
恩,我用了TIME1实现了,请问控制频率对直流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
不会吧  你用的是 有刷的 ? 单相的 可以

三相无刷直流搞不定的

成熟的 控制 只要要用3个PWM

网友:
影响是有的,控制电机pwm频率高点要稍好点,控制性能可以提高很多,尤其对于好一点的电机如(MAXON),但我们做的系统一般只有十几K,呵呵,也许是方法不太好吧,或是片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