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ega8单片机和AD9833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原创)

楼主(2007-08-10):
去年9月开始学习、使用Mega单片机,从本站获得了许多帮助,特别是《新手入门》以及技术论坛,获益匪浅!为感谢阿莫、HJJourAVR及许多同仁的帮助,特展示一下我的设计:基于Mega8单片机和AD9833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AD公司生产的AD9833是一款低功耗、可编程波形发生器,在Mega8单片机的控制下可生成0-12.5MHz的正弦波,还可以生成三角波和方波。

   硬件电路:参考AD9833的典型电路。

   软件方面:编程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Mega8单片机虽然具有硬件SPI总线功能,但是一次只能传输8位数据位,而AD9833在接收数据时是16位数据位,因此,需要用软件模拟SPI总线,如同软件模拟I2C总线;第二,AD9833在接收16位数据时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第三,先发送控制寄存器字(注意B28的定义,B28=1时,进行两次连续写操作)然后发送想要的频率字(注意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第四,发送数据前必须把FSYNC置成低电平,发送完以后把FSYNC置成高电平。

上面展示的5Hz、50Hz、500Hz、5000Hz的正弦波。

补充:

    因为东西都在办公室的计算机上,今天上班才能把程序和原理图发过来!

感谢网上朋友们的帮助!

楼主:
请阿莫给我加点分呀!

网友:
波形不错啊!

呵呵,要上传SCH,源代码等才能置成COOL呢。

网友:
不错啊,顶下,我以前做过用ICL8038和MAX038搞的信号发生器,不过还是想搞搞DDS,不过芯片实在是不好找,顺路问下AD9833哪里能搞到啊,问遍了电子市场都没DDS芯片卖的

    另外有没有试试高频率比方说1MHZ的波形?贴个图看看啊,不知道10BIT的DAC出来的波形失真会不会比较高,我用MAX038做的信号发生器按PDF说可以达到千分之几的失真率,不知道10BIT的DDS能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to 阿莫:

  硬件电路原理图实际就是AD9833的数据手册中的典型电路。下载个数据手册看看即可。

  软件方面我把要点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仿照I2C总线方式,软件模拟一个即可。

楼主:
to alien2006:

   我在西安买的,价位50圆左右,不开票45圆拿到。

   高频试验过,到50KHz已经有些变形。

   另:Ad9833输出为0-0.6V的波形,实际使用中需要在输出端接放大电路。

网友:
为什么要模拟SPI呢?16位数据发送两次8位不行吗?

我用过几个SPI设备也没有发现16bit不能用硬件的

网友:
怎么没源程序捏,给个驱动参考也行呀!

网友:
void DDS_Write(uint Write)

{

  signed char i;

  DDS_PORT &= ~DDS_SCS;

  DDS_Delay();

  for (i=15;i>=0;i--)

  {

    if (Write&(1<<i))

        DDS_PORT |= DDS_DATA;

    else

        DDS_PORT &= ~DDS_DATA;

    DDS_Delay();

    DDS_PORT &= ~DDS_SCLK;

    DDS_Delay();

    DDS_PORT |= DDS_SCLK;

  }

  DDS_Delay();

  DDS_PORT |= DDS_SCS;

}

楼主:
阿莫注意了:

    因为东西都在办公室的计算机上,今天上班才能把程序和原理图发过来!

感谢网上朋友们的帮助!

楼主:
原理图为什么发不上来?

没办法,各位参考AD9833的数据手册中的典型电路即可!

楼主:
阿莫给我加点分呀!

网友:
请问一下AD9833多少钱一片

网友:
上传个AD9833的数据手册

网友:
【10楼】 hb8421 ,

好的,已经帮你置到楼主位,并且置成COOL了。分数请放心,迟些我们升级论坛里,会将COOL贴的加分也统计入内的。

网友:
楼主把原理图传上来吧,这样看起来完整,谢谢!

楼主:
to laoki8888 阿虚:

  我开始也想用硬件SPI总线方式,不过没有试验成功,不得以采用软件模拟SPI总线。或许我的编程能力有限,不妨把你的软件发到我的邮箱 hb8421@163.com 交流交流。

楼主:
to jacky2056:

不知为何,原理图发送不上来,若有兴趣,可用邮件联系。

我的邮箱 hb8421@163.com

网友:
AD9833不是标准的SPI总线接口,应该通过软件模拟的。

楼主,已给你发送邮件了,谢谢!

网友:
好资料,正想用M32来控制AD9834

楼主:
to jacky2056:

  原理图已给你发出,望查收!

网友:
hb8421 我这2天在搞9834,但发现数据写不进去,能跟你交流下吗?

我QQ:319302900

网友:
有兴趣,想多了解!

网友:
请问长期运行的话,输出会稳定吗?我怕单片机会异常。

网友:
我的AD9833和AD9835 都是刚开始用的时候好好的,都是工作过程实然烧了,看现象是它的输出buffer烧了,AD的DDS片子好像很脆弱,我只按标准电路接了,负载直接接到了示波器上,结果工作过程中示波器的波形实然消失了,再查片子over了。

网友:
1. "工作过程中示波器的波形实然消失了,再查片子over"

工作时能看到波形,连线应该没错.

2. 负载直接接到示波器?  用示波器测负载两端的电压,除了直接用探针测量外,还有间接连接的保护措施?

3.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工作正常,用单片机可以控制,结果也都对,看起来一切正常。

直接用示波器10X档测输出,没有接其它电路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是7805做的电源,用了很久了,一直都很好啊。

另外,这两个片子我不是一起烧的,去年用的AD9833,莫名其妙烧了,当时以为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呢。

今年又做了一个AD9835的,只工作了一个多小时,工作正常,波形挺好的,频率控制也很精确,芯片也不热,

然后发现示波器上波形实然消失了,

再摸芯片烫手,赶紧断电,可是片子还是烧了,还是莫名其妙。

网友:
我是初学者,谁能解释一下楼主的这几句代码(加问号的)?谢谢!

        dds=dds<<2;//??

        dds_l=dds;                //低字节

        dds_h=dds>>16;        //高字节

        dds_l=dds_l>>2;//??

        dds_l=dds_l & 0x7FFF;//??

        dds_l=dds_l | 0x4000;//??

        dds_h=dds_h & 0x7FFF;//??

        dds_h=dds_h | 0x4000;//??

TO hb8421:我也想要个原理图,warmbupt@gmail.com.非常感谢!

网友:
28楼AVRBeginner 的问题我也遇到的,我烧掉了10多枚DDS,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常工作时就over了!目前我还是重点怀疑电源问题,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也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来指点。

网友:
warmbupt ,楼主有给我发原理图,我把原理图发给你。请查收。

void output(unsigned long freq_value)

{

        unsigned long dds;

        unsigned int dds_l,dds_h;

        dds= freq_value *268.435456; //268435456/ FMCLK

        dds=dds<<2;

        dds_l=dds;                //低字节

        dds_h=dds>>16;        //高字节

        dds_l=dds_l>>2;

        dds_l=dds_l & 0x7FFF;

        dds_l=dds_l | 0x4000;

        dds_h=dds_h & 0x7FFF;

        dds_h=dds_h | 0x4000;

        Write_word(0x2000);        //28位连续,选择频率0,相位0,RESET=0

        Write_word(dds_l);

        Write_word(dds_h);

}

这个代码我也不太理解,还请楼主解释下,谢谢!

楼主:
最近没上网,上来一看,大家比较感兴趣,现比程序中大家的问题讲一讲。

dds= freq_value *268.435456; //268435456/ FMCLK   // 2∧28方除以系统晶振(我的系统晶振为1MHz)

dds=dds<<2;                                       //为什么要左移两位,目的是给高字节一个有效值

dds_l=dds; //低字节

dds_h=dds>>16; //高字节

注意:频率寄存器的定义:

表2 频率和相位寄存器操作

               DB15        DB14        DB13        DB12        D11                 DB0

相位寄存器0        1        1        0        ×        MSB 12 PHASE0 Bits        LSB

相位寄存器1        1        1        1        ×        MSB 12 PHASE1 Bits        LSB

频率寄存器0        0        1        MSB     14 FREQ0 REG Bits                 LSB

频率寄存器1        1        0        MSB     14 FREQ1 REG Bits                 LSB

楼主:
希望大家还是认真看看AD9833的数据手册,不要因为是英文就不想看,认真看看,就能明白控制寄存器、频率寄存器的内容。

网友:
我也表个态,我是用25M数字示波器调试的

波形在低频处很好,但是细致察看有很小的毛箣,当频率到1M时波形已经细节有问题,5M的时候波形有太多的大毛刺,8M时已经波形发生畸变!

经分析和测试,后面20p的电容滤波似乎有些牵强,派型滤波好了很多,但是还是没有能实现12M优良的波形输出!!!关于优良的DDS滤波器大家各抒己见吧!

网友:
软件设置还是要看手册,否则大家无法交流,要讲究讨论层次吗!

网友(2007-09-11):
TO:【32楼】 hb8421兄,才看到你32楼的帖子,你说你用的晶振是1MHZ,我想这个是不是导致你在6楼回复说波形到50KHZ就严重失真的问题了?
     我看到网上的资料说是AD9833的正选波查表是,0-360度中分布228个点,就是一个完整的正弦波周期由228个点组成,因此要产生不失真的正弦波,最高的正弦波频率应该是25MHZ / 228 =0.109MHZ,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DDS也比较感兴趣,希望能多看到各位高手的好帖,继续顶。

网友:
我看的9833数据手册里面是直接通过管脚输出的,到达1M的时候波形就很差了,需要外加低通滤波器,可以参考AD9851的电路设计,滤波器做得好的话可以到12.5M

网友:
hb8421:你好,能把你的原理图给我发一分吗?非常感谢! email:hetao7241@163.com

网友:
to alien2006:
   我在西安买的,价位50圆左右,不开票45圆拿到。
   高频试验过,到50KHz已经有些变形。
   另:Ad9833输出为0-0.6V的波形,实际使用中需要在输出端接放大电路。

不知道这种放大电路要注意些啥?怎么设计放大部分,对模拟电路做得较少,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
楼主把原理图传上来吧,这样看起来完整

楼主:
网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虚拟打印机,现将原理图上传。

楼主:
简要说明:
   原理图上半部为M8控制DDS器件的电路图,下半部为单片机产生脉冲信号。
只所以用两个单片机,是因为项目开始前,DDS器件没把握,同时,M8非常便宜,所以分开来做。

网友:
请教hb8421:74HC244有没有实际的作用,R10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暑假用MEGA16操作了下AD9854,这块DDS的性能和他的发热量一样大

网友:
AD985X这些的功耗是不小,AD9834/AD9833这些就好多了,才20mW,绿色环保,呵呵!
    另外楼上几位兄弟DDS都是哪里搞到的啊, 可不可以帮偶也代买一块AD9834C 啊,谢谢

楼主:
后级OP07电路及外围电路的作用:
  1.  放大。AD9833的输出只有0.6V,我要2V的峰峰值,必须要放大。
  2.  调零。AD9833的输出在0-0.6V ,是单极性,我要-1V  到 1V的波形,用电位器调零,使基线到零值。

楼主(2008-05-07):
请版主帮我把我在17、18楼留下的邮箱地址删除,谢谢!拜托了!

网友:
不错。顶一个。。。

说实话这个东西我还正不知道除了(信号源)仪器外还有什么地方能用的到的。比方讲变频器上能用吗?

哈哈。

网友(2008-07-05):
有两个问题:
1.完全可以用SPI总线,无需模拟。
2.无需R10来调零,用一个电容隔离直流成分即可达到双极性。

网友(2009-01-05):
DDS信号源

网友(2009-04-24):
我也做过9850的DDS信号发生器

网友(2009-07-14):
学习了 很好哟

网友:
hoho!我也搞定了AT89S52+AD9833,现在可以随意出信号了,
上周搞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失误,让我整整搞了一个星期,求助了无数的人,只不过都没有回音,这个帖子也浏览了无数次。

现在心情大好。过一段时间在51版会贴出源码,输出信号、时序等信息供给大家。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用过169+AD9833

下载个AD9833的小工具

根据那个编程的话到时候改频率字很方便

网友:
我买了几个AD9835的片,都不知如何玩呢

有需要的低价点出了.

网友:
请教9833如何出方波?控制字如何写

网友(2009-08-13):
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2009-09-22):
【64楼】 fujiachun
积分:33
派别:
来自:        请教9833如何出方波?控制字如何写

----------------------------------------------

你自己下个datasheet看看不就行了

网友(2010-03-22):
回复 网友A:

我最近也想做一个,正在学习,可以把你的发给我看看吗?

邮箱gan-yu-13@163.com

谢了!

网友(2010-05-21):
好的好的  哈哈 动手了

网友(2011-03-08):
楼主 能传个原理图给我吗,我主要想看看 滤波器设计部分 信箱saga.2009@live.cn

网友:
最近也在做信号发生器,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1-05-05):
我用的是AD9834  但是输出总是会随频率改变  不知有没有办法稳幅?

网友:
不知道AD9833能不能到10M 波形也很漂亮

网友:
可以发一份电路原理图给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发给我一份么?452281556@qq.com,,谢谢

网友:
您好楼主!

   请问正弦波的幅值怎么通过单片机控制,我有个项目要用到,

   您说的 0-0.6V 是固定的吗?  能通过程序设置可调吗?
   谢谢!!!

网友:
想问楼主一个问题。。。我也在看dds,是ad9834.。我不明白的是相位控制字p,为什么输出波的相位P0与控制字p的关系是:P0=p*2pi/2N(pi是圆周率,分母是2的N次方)啊!!希望能解答。。谢谢

网友:
不能下载,楼主传我一份,祝发财d_a_b@sina.com

网友(2011-07-06):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在用AD9834做信号发生器,做了快两个月了,就是出不了波形啊,能不能指点一下啊,QQ:369444759.

网友:
回复 网友C:
--------------------------------------------------------------------
我最近也在用AD9834,输出地波形也不对,正弦波频率不对,而且不稳定,像是噪声,可以交流一下吗?

网友:
AD9833看起来输出波形很好,找到替代的了,真好!!

网友(2011-09-22):
这个AD9833可以在protues里面仿真嘛?如何弄呢?

网友(2011-10-23):
硬件电路原理图实际就是AD9833的数据手册中的典型电路。下载个数据手册看看即可。
  软件方面我把要点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仿照I2C总线方式,软件模拟一个即可

网友:
幅度能提上去吗?

网友:
晶体用多少频率的? 有没有具体型号?

网友(2011-12-23):
请问 AD9833 的最大输入频率是不是 25MHZ?
我是根据手册第 4 页的那个 t1 时间为 40ns 来计算的?

网友:
不错,现正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3-10-12):
不错,这个我也想试试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