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种能同时使用两种格式(TV/DVD)的红外遥控器,奉献给大家(原理图,代码).

楼主(2007-08-11):
通过切换开关,就能发送不同格式的TV遥控码或DVD遥控码,目前按键只有6个,大家可以自己增加.

网友:
收藏,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to aleyn 煮茶村长

请教老大

void IR_ON_One(void)

void IR_ON_Multi(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IR_OFF_One(void)

void IR_OFF_Three(void)

void IR_OFF_Multi(unsigned char Count)

各指什么意思?

请老大说明发码基本步骤?

研究一个下午没明白!

每帧数据以9ms的间隔加4.5ms的脉冲13.5ms作为数据头

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 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

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

由9ms的间隔加2.5ms的脉冲组成的11.5ms作为连_发码header信号

当一个键按下超过36ms,振荡器使芯片激活,将发射一组108ms的编码脉冲,这108ms发射代码由一个引导码(9ms),一个结果码(4.5ms),低8位地址码(9ms~18ms),高8 位地址码(9ms~18ms),8位数据码(9ms~18ms)和这8位数据的反码(9ms~18ms)组成。如果键按下超过108ms仍未松开,接下来发射的代码(连_发码)将仅由起始码(9ms)和结束码(2.25ms)组成。

楼主:
void IR_ON_One(void)   //发送38K的脉冲一次(560us)

void IR_ON_Multi(unsigned char Count) //发送38K的脉冲多次(以560us为一次)

void IR_OFF_One(void) //关闭38K脉冲(560us)

void IR_OFF_Three(void) //关闭38K脉冲(560us*3)

void IR_OFF_Multi(unsigned char Count)//关闭38K脉冲(560us*Count)

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来做了,主要是因为时序问题.

每帧数据以9ms的间隔加4.5ms的脉冲13.5ms作为数据头

IR_ON_Multi(0x10);  //9ms

IR_OFF_Multi(0x08); //4.5ms

以脉宽为0.565ms,间隔0.56ms, 周期为1.1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

IR_ON_One();  //0.56ms

IR_OFF_One(); //0.56ms

以脉宽为0.565ms,间隔1.685ms,周期为2.25ms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

IR_ON_One();  //0.56ms

IR_OFF_Three(); //1.685ms

由9ms的间隔加2.5ms的脉冲组成的11.5ms作为连_发码header信号

IR_ON_Multi(0x10);

IR_OFF_Multi(0x04);

IR_ON_One();

IR_OFF_Multi(0xA6);

网友:
十分感谢aleyn 煮茶村长耐心讲解!!!

晚上再研究一下。。。

网友:
to aleyn 煮茶村长

请教老大

void IR_OFF_One(void)   //关闭38K脉冲(560us)

{

        #asm

        LDI R31,86

        CBI PORTB,1

LoopD1:

        DEC R31

        BRNE LoopD1

        #endasm    //[3+(2*86)]1000/455=384us

}

应该是

void IR_OFF_One(void)   //关闭38K脉冲(560us)

{

        #asm

        LDI R31,126      //  1T

        CBI PORTB,1      //  2T

LoopD1:

        DEC R31          //  1T

        BRNE LoopD1      //  1/2T

        #endasm          //[3+(2*126)]1000/455=560us

}

楼主:
finenesszhang:你还要算上函数的调用和返回的时间。 ^o^

而且,这个时间还不是很精确的,总有一点点延迟,上面的数值是我用示波器一点一点调出来的。

网友:
多谢 aleyn 煮茶村长 的指点,

老大是否能简单讲一下用示波器怎样调节?

知道有点过分,菜鸟虚心请教!

网友:
DVD码尾延时

        IR_ON_One();           //间隔0.56ms

        IR_OFF_Multi(0x45);    //69*0.56=38.64ms

        TV码尾延时

        IR_ON_One();         //间隔0.56ms

        IR_OFF_Multi(0x28);  //40*0.56=22.4ms

DVD和TV码尾延时为什么不一样?

还有108-9-4.5-4*9=58.5ms >> 码尾延时 >> 108-9-4.5-4*18=22.5ms之间?

楼主:
DVD和TV码尾延时为什么不一样?<-这个估计得问DVD和TV的厂商才行了.因为每个厂商自己定义的不同,所以,这个是不固定的,因情况而改.

简单讲一下用示波器怎样调节?

主要是查看38K脉冲是不是正常,看正脉宽和负脉宽.

38K发送时,负脉宽比正脉宽稍宽一点,这是正常的(可能因为三极管的原因,如果去掉那个4148的二极管,脉冲的下降沿更难看).

网友:
我的清华同方的DVD遥控器坏了,换了个红外二极管,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遥控,没有办法,去买了个万能遥控器,但是500个代码全部试了,都没有一个是可能的,晕啊!!!!!

网友:
不明白"3.IR"那个电路为什么要那样?

请楼主指点下,谢谢!

楼主:
to 【15楼】 iamyanh

自己搞一个吧,还可以"几合一", ^o^

我就是因为家里的几个遥控器都给儿子搞坏了,不得已才自己搞一个"二合一"的.

to 【16楼】 jacky2056

除了那个IN4148,其它的跟普通的IR发射电路一样.

加上IN4148是为了让下降沿更快一点,整个脉冲也"好看"一点.

网友:
主要是查看38K脉冲是不是正常,看正脉宽和负脉宽.

是不是按其中一个按键,再观察波形?

是0.56ms的脉冲?

网友(2009-04-02):
顶楼主一下,同行更亲呀

网友:
留着以后用
太好了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09-09-26):
D2起什么作用?

网友:
顶老大我的遥控总坏

网友(2009-11-11):
这个遥控器的距离能做到多远?

网友:
楼主好东西,我看了,很不错的

网友(2010-04-02):
为啥不用长按按键组合来切换遥控器码型呢?

网友(2010-05-25):
学习红外之中

网友(2010-10-08):
很好,正好可以用上。

网友(2011-01-28):
好多高手都来了,学习中

网友(2011-07-18):
回复 楼主:

TV和DVD的格式有什么区别?
你做的红外遥控器TV是通用的吗?DVD也是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