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7805时如何计算最大功耗?

楼主(2007-08-11):
查手册TO220封装的7805的最大电流一般是1A-1.5A,实际的最大电流与输入电压相关. 耗散功率PD手册上都不直接给出(Internally

Limited). 顶多给出VIN=35V(或30V)时的短路工作电流. 按此参数计算7805大约可以承受10-15W. 例如:VIN=18V时工作电流可以达到1.15A.

查Peak Output Current as a Function of

Input/Output Differential Voltage图(输入输出压差与最大电流关系图),VIN=18V时最大电流则达到2.3A左右。

但是这肯定是指短时间的情况. 实际上我用到800MA,7805上消耗了(18-5)*0.8=10.4W。此时7805很热。稍微时间长一些就烧了。必须加一个大散热器。

请教:各位在用到7805时如何计算无散热长时间工作条件下的最大电流?还是都靠实验确定?

网友:
上楼:(15-5)X0.3=3W

肯定会很热,没有散热是不能用的,

网友:
其实一般系统电源用34063最好不过了,不加扩流管可以做到500MA,

楼主:
34063的纹波比7805大. 7805便宜,出来的电源干净. 就是散热成问题. 昨晚改为18V->12V->5V,加了一片7812. 7812和7805都没加散热器(固定在方型焊盘上,在两面的焊盘间加有若干个1mm的过孔),750MA工作了一夜,没出问题. 就是有些烫手

下面是冒充散热器的焊盘照片

网友:
前几天不小心短路了电源,手让7805烫了个泡~~~

网友:
楼主敢让7805工作在10W情况下,厉害

网友:
34063的纹波比7805大,这是当然,前者算开关电源,这是固有的缺点

压差过高,不用的能量就消耗在7805上,降低压差是最有效的方法,你使用7812变相的降低了压差,也分担了部分热能,所以可以满足使用

把热量传播到PCB上固然好,但是热量顺着PCB传播可能会影响其他元件,尤其是温度敏感器件,可以在板上割槽限制热量的传导,只是建议,视实际设计而定,仅供参考

网友:
7805有过热保护,比较结实。

实际上装一个很小的散热片,就能让7805正常工作在7W-8W左右,直接焊在铜箔上,周围空一块出来不要加绿油,也能工作在 3W-5W 的范围。

只是它的表面温度会非常高,小心别被烫伤。

网友:
楼上的在忽悠人了......"实际上装一个很小的散热片,就能让7805正常工作在7W-8W左右"

绝对不可能.........

楼主:
我试过直接焊在铜箔上,效果不好. 必须两面都布焊盘,中间用一些过孔帮助传导热量. 效果和小散热器相差不多. 不过750MA下7812和7805能坚持工作多久实在没有把握.

楼主:
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 7812烧了. 看来即使用7812分担一些热量,750ma情况下从18V降到5V也无法用线性稳压器. 准备换LM2575了. 成本要高一倍多

网友:
报告10楼的朋友,我很久以前在功放电路中这样用过,输入18V,输出有12V和5V。当时根据某个资料上的公式计算的,市面上最常见的小号散热器的表面积可以让7805承受8W的功耗,但当时我设计中并没有用足8W,只记得当时计算结果是8W,还让我惊讶了一下,所以记住了。我刚刚特地翻找那份图表,但年代久远,找不到了。

LZ 还可以把两三个7805并接起来,可以平均分摊功耗,但是并接7805有特殊要求,一般的电源资料都有介绍。

网友:
【13楼】 chunjiu

根据你的接法(多粒78XX并接),理论上可以行得通.

但由于每粒78XX的实际参数不能一定,存在于电压差,所以发热还是比较利害的!

可以在每粒的输出加上一只适当功率与阻值的电阻加以限流,也可以解决~

还有一种扩流方法是加‘三极管’,也可以达到出大电流的目的!!

网友:
呵呵!扩流三极管比7805难买到,还贵很多。我以前就是用7805并接来扩流,比用三极管方便。

网友(2010-09-05):
回复 楼主:

了解了

网友A(2013-10-22):
28V转5V,78M05坏了很多了.

网友(2013-12-18):
引用 网友A:
28V转5V,78M05坏了很多了.

78M05只有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