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芯片xxx809一定要散热良好,否则会坏,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07-08-12):
因为不知道当初买的是max809还是amp809,所以叫它xxx809.

两台机器,在xxx809上有几毫米厚的热溶胶,然后放在一个不通风的铁盒子里,809开始发热,最后坏掉,搞得我的铁壳7805也发烫了。

不用809还不行,遇到了频繁开关机,导致m8内部eeprom错误的情况(没有启用BOD)。

如果启用了BOD是否就不需要809了,能够保证EEPROM的安全?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我们这里一律用外部硬看门狗,BOD感觉不太牢固啊,呵呵,也许纯粹多余担心啊

我这里用MAX706(兼容813)复位监控芯片,怎么不热啊??我们环境是:用在航天上

电路,程序不是我设计的,,所以我没法说,,不过确实不热啊。。。。

有经验的说说吧

网友:
呵呵,应该说一些是关于航天的。。。。军口。。。。。。。

保密啊,哈哈,前段保密检查搞了几个月啊,泄漏一个绝密的,或两个机密的,或4个秘密

级别,对不起,你要和人类说再见了

楼主:
实验起来很简单,用手指头贴紧809,如果是胖手更好了,贴的更严实。二十秒之内就能感觉到温度升上来了。

网友(2013-08-27):
我用809 810 811 812都很正常,没有用特殊的散热方式,也没出过问题。
我估计有以下的原因:
1、这类芯片有高电平复位(RST)型的,比如810 812,也有低电平复位(/RST)的,比如809,811,根据MCU类型做出正确选择
2、这类芯片有好几种门槛电压的选项,芯片上用的代码表明的,比如811在芯片表面打字AN表示4.08V,AP表示3.11V,核对下是否选错,错了有可能会出问题
3、这类芯片输出脚最好和芯片RST脚之间加1个4.7K电阻,防止芯片RST脚对外输出复位电平时,与809输出的非复位电平直接连接而发生短路。
4、这类芯片的输出脚在没有串联电阻的情况下,不能对地添加较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