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Tiny231-20PU熔丝位设置错误导致芯片锁死的疑问?

楼主(2007-08-12):
本人近来在做一个试验,用到AT2313这个芯片,想把它改成使用外部晶振,按照芯片资料上说明的,出厂默认是使用内部4MHz的RC振荡器,CKSEL3..0的设置是0010

   可是当我用ponyprog 2000这个软件读出来的设置却是0100,我想也许是我设置错了吧..

我的ponyprog 2000这个软件安装后,我点setup菜再点Iterface Setup...

然后出现I/O port setup窗口.在下面我选parallel.再下面选的是Avr isp i/o这个选项,

底下选的是LPT1

其它东西都没有改。然后读出来的新片AT2313 的熔丝位是0100

,在此请教一下马老师,

等下回去我改一下Avr ISP API试试

网友:
建议你到双龙的网站下载SLISP,免费的,比ponyprog 2000好用。

楼主:
我 回去重新查了PDF资料了,现在知道怎么设置了,我的Pnoyprog 这个软件的设置也没有错。谢谢马老师。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E文版的M16和M8里面关于时钟和熔丝位的出厂设置

跟中文版里面的不一样。E文版里面的才是正确了,我刚才也只看了中文版,所以被搞晕了。

  还有昨晚明白了,用ICCAVR设置熔丝位时是要填入一个16进制数,这个数转成2进制后,正好是芯片里面熔丝位的设置,1表示在Ponyprog 2000里面不打勾,0表示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