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您好,我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前没有接触过单片机,对硬件这块也不是很了解,现在由于需要转行到单片机应用这块,刚研究了2个星期,在学习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您.

    请问计数器停止以后怎么去读取AVR16位计数器的值?假设每计一次数的时间是8uS,怎么去计算一个数值(16进制的数据吧)的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定时器1为什么有两个输出比较寄存器OCR1AH和OCR1AL,OCR1BH和OCR1BL?

8位定时器0和2,有什么区别?

网友:
定时器1为什么有两个输出比较寄存器OCR1AH和OCR1AL,OCR1BH和OCR1BL?

--可以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同频率的PWM输出。

8位定时器0和2,有什么区别?

--基本功能相同,T/C2可以采用异步工作方式(当系统时钟停止时,T/C2仍可以计数),实现实时时钟的功能,T/C0只能工作在同步方式(靠系统时钟检测计数脉冲跳变来计数)。

其它请参考器件手册,或我的讲义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