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或0805封装的0欧的电阻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07-08-14):
如题.

网友:
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
同样想知道

网友:
按功率算,0805应该是1/16瓦的。0603应该更小些。

楼主:
应该不能按功率算吧,本身没有压降的,应该取决于这个导体的粗细吧,有哪位知道吗?我在设计一个电路,为了方便后期调试,要将部分器件独立开来,所以在电源上要用0R电阻,但有些电路功耗比较大,不知道贴片的能否胜任

网友:
0805是1/10W 最高工作电压100V 过压200V

0603是1/16W 最高工作电压50V 过压100V

你推算一下好了

网友:
一般也可以当作阻值极低的电阻,零点几几,大概是0805 2A 0603 1A 我的经验……要看电阻质量……

网友:
0805是1/10W ,0603是1/16W

网友:
不必去查什么资料,大概估计一下,然后做成电路测试几天,没问题就OK.有问题就再并几个.我设计电路就这样的.不按常规的.有很多按常规不行的,但实际却是可行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上网查询"风华高科端华片式电阻器分公司"的产品资料就有啦!他们是国内做片阻的大哥大.

网友(2011-12-20):
Mark下,回头再来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也可以当作阻值极低的电阻,零点几几,大概是0805 2a 0603 1a 我的经验……要看电阻质量……

网友:
建议理论加实际一起试试,刚好可以验证下供应商所供货的质量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
0R的是不是可以参考漆包线的?
0805能认为是1MM的?或者是0.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