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消防上常用的"二总线"

楼主(2007-08-14):
  最近接了一个消防报警项目,是检测火灾控制消防隔离门的,其他的都好了,唯一没考虑的是检测火灾的传感器(烟感报警器和温感报警器),都是采用二总线技术的,所以没法跟他们通信,有哪位大侠知道这方面的资料,最好能提供程序和硬件电路,本人愿以开发费用的一半(2000元)作为酬谢;

  目前只知道:所有的烟感报警器和温感报警器都挂在两根线上(即二总线);

        每个节点(如传感器)都从这两根线上取电作电源用;

        每个节点都通过两根线向主机发送讯息(我做的是主机,挂的传感器是海湾集团的产品)

        传感器可以反接(即无极性);

  我的QQ:412138669

    电话:0571-81761908

网友:
两线之间的静态电压是多少的?

难道是传说中的Mbus?!!!

网友:
倒不如换个简单的方案,用干结点输出的温感和烟感。

网友:
二总线不是很麻烦啊。

楼主:
电压应该是24V,有人说类似485

网友:
我的QQ:4107676,如果有兴趣,可以聊聊

网友:
类似CAN总线.应该象软件CAN总线.

网友:
所谓二总线,仍然是指将数据调制在DC 24V电源上吧。

我在这里看到一段,但是对发送是靠“将总线上的24V瞬间拉低到12V”很难理解。

以前我知道,是一些4-20mA仪表,可以靠耗电小于4mA而做到二总线。

http://cps.com.cn/protech/2/2005/08/09/0141120050809.htm

---------

还有,既然你是要跟“传感器是海湾集团的产品”通信,那么应该可以跟对方要到一些资料的吧?

要到的话请来本贴通报大家好不?

网友:
如果对方没有开放他的协议,严格来讲就是要进行保密的,正规的渠道去申请,非正规渠道取获得对很多人都没有好处(如果能利用合理的方法,通过反向工程而获得除外),这几天版权的问题已经很乱了,是时候大家都注意一下了

网友:
那个破东东,是公开的吧.

我有个朋友是做消防那块的.好像是:485

网友:
可参考 GB14287-2005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采用二总线制结构设计,协议采用开放式的RS232-485标准通讯协议

网友:
开放式的RS232-485标准通讯协议是怎样的?我们公司的是自定义的

网友:
传感器采用标准:GB4715-1993 、GB4716-1993;

网友:
采用传说中的Mbus的话,可参考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网友:
大家可能有点跑题了。

楼主问的,如果是非公开资料,而且被通信方的厂家也不愿意提供,那么可以跟委托方说明,不需要、也不能做的。

我好奇的是硬件电路如何实现在DC 24V 搭载了总线通信的。请看一下在7楼提供的那篇文章,提到了一些在硬件电路上的实现,但是我认为“将总线上的24V瞬间拉低到12V”显然不合理。

网友:
我做过烟雾报警系统,有需要可以找我联系QQ490394893

楼主:
liangzi1004,请马上和我联系

网友A:
我是做火灾报警器的,这个行业每个厂家都有自已的电气和通信方法,一般不是通用的.你要知道你配套的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
将总线上的24V瞬间拉低到12V,,,采用这种方式不知12V时总线上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
我手头上有"海湾"公司的"烟感报警器"和"温感报警器"

网友:
才4000元,也做。我想一定是业主不想买海湾的系统,因为海湾的系统不需要做开发了。没有送检通过的系统是不能用的,违法的。

网友B:
24说得对,没有送检的系统是没有办法通过消防局验收的,到时候扯皮也难免了,最麻烦的莫过于使用违法产品进入工程中,出了问题,设计人也会牵扯进去,你4000元风险太大了,4000后面加两个蛋蛋也要多加思考,在合同中注明责权利关系。换句话说,一定要明白多少钱做多大事情。

楼主:
我只做开发,委托方会去送检的,刚开始不知道有这个"总线",糊里糊涂接了

网友:
还没有搞定吗?我还以为楼主已经解决了。

网友:
就是几个三极管搭的一段模拟电路,每个探头生产厂家的协议都不同的~协议问厂家要~就是利用24v拉低/释放撒的~

  做火灾报警需要认证,需要实力的~

  4000块就想做,让你开放的这个人也太黑了~

网友:
应该是两线制的4到20MA的传感器

网友:
20--40万差不多只是开发系统的人工费

网友:
就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新标准就好几本呢

网友:
有时候是学习的态度来做的,开发经验越多越值钱的

如果你老没有开发项目也容易落后的

网友:
要跟国家标准打交道的就是不容易啊......4000块亏大发喽.要是30楼说的三,四十万那还可以考虑下.

网友:
又有所获!!!!!!!!!!!!!!

网友(2008-06-30):
可以买海湾的监视模块监视消防隔离门的动作信号,是开关量的,但要在主机上登记后增加的监视模块的地址.

网友:
烟感探测器设计应用笔记
一、 概述
1、项目目的和作用:
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受用户欢迎的是价格相对低廉而可靠
性又高的火灾探测报警系统,而消防厂家多采用MICROCHIP 公司的MCU 芯片,
包括PIC16C711,PIC16C712,PIC16F630,PIC16F676 等,信号传输上基本上
采用无极性二总线,在总线上传输数据有功耗要求,这样烟感探测器的设计重点
是成本和功耗。
做为台湾HOLTEK 公司的华北最大代理商,HOLTEK 公司的MCU 有绝对的价格
优势,如果用HOLTEK 公司的一款MCU 设计烟感探测器,必然给消防厂家降低了
产品成本,增加了竞争优势,这就是我们考虑做这一方案的原因。
2、工作原理概况介绍
烟感感温复合防火探测器有两个传感器,其中感烟传感器根据光在烟雾颗粒
中散射,使接收端信号变化来达到预防火警的目的,而感温传感器是根据着火时
会升温,通过感测温度异常来预报火警,两个传感器结合起来构成复合防火探测
器,MCU 采集前端传感器信号,A/D 转换、经过数据滤波算法后决定是否上传报
警信息,并上传烟雾浓度和温度。系统采用数字信号传输方式,下传采用电压信
号,上传用4-20mA 电流环。
二、 需求分析
1、工作电压:24VDC,允许范围18-27VDC
2、感烟、感温两种探测方式
3、要有可靠的探测算法
4、主控制器通过二总线循检探测器,有警3 秒内上传
5、静态功耗要求<500μA,工作模式:<4mA
6、探测器采用电子编码,采用编址器方式
7、工作环境:-10℃~+50℃,≤95%RH 不结露
8、灵敏度:
感烟:Ⅰ级0.23 dB/m,Ⅱ级0.38dB/m,Ⅲ级0.55dB/m;
感温:Ⅰ级、Ⅱ级、Ⅲ级均满足GB 4716-1993 响应时间要求,动作温度
分别为57℃,61℃和65℃;
三、 总体设计思路
根据性能价格考虑,选择HT45R04E 做为烟感控制芯片。HT45R04E 内嵌
EEPROM,单一芯片可满足要求。MCU 主要是数据采集和通讯。数据采集用AD 口
实现,通信接收用IO 口中断,发送用普通IO 实现。
第2 页 共4 页
四、 硬件方案
1、 主要器件列表:

器件名称 功能与特点 生产厂

供应商 批量价
1 HT45R04E MCU,1KW,64RAM,13I/O,1-WD
T ;halt:3μA
HOLTEK HOLTEK
2 HT7150-1 High input voltage (up to 24V)
ISS<6μA
HOLTEK HOLTEK
3 HT358 FOUR OP AMP ,5μA LM
4 TSUS5201 红外发射管,950NM
vishay
5 BPV10NF 红外接收管,950NM vishay
6 其它器件
7 PCB 双面板
合计
2、 设计说明
(1)选择HOLTEK 的HT45R04E 做为系统控制器,1K 程序存储器,带A/D
转换,为降低功耗,采用低晶体振荡器455KHZ。
(2)电源部分:用HT7150-1 , 5V 稳压输出给系统供电。
(3)数据存储器:HT45R04E 内嵌EEPROM
(4)采用运放LM358,能通过电源可控满足系统低功耗的要求。
(5)传感器:烟感用红外发射接收管TSUS52101 和TBPV10NF,感温用热
敏电阻103AT。
(6)通信电路由运放和分立元件组成,采用单运放电压比较器,来接收下
传电压信号;用运放和三极管组成4-20mA 电流环驱动电路。
(7)所有器件均采用表贴封装,用双面PCB。
(8) 整机功耗:从器件列表中可以看到:所选器件都为低功耗器件,只
有红外发射管功耗大,供电可控制;
功能结构图
MCU
HT45R04E

电源管理
E2PROM
热敏电阻
红外发射管 通信总线
第3 页 共4 页
五、 软件方案
a) 概述:因为烟感探测器的主要功能是完成数据采集和上传,所以软件主
要设计是A/D 转换、数字滤波,和无极性二总线通信。
b) 软件模块划分
3、总线通信协议
(1)、物理层:上传采用4-20mA 电流环,能达到更远的传输距离;下传采用
电压信号,控制器对总线电压进行控制来实现数字信号传输。
A、信号电平和位表示
下传:信号电平:24V=1,12V=0
位表示:只下传一个脉冲
脉冲宽度:1mS
上传:信号电平:有电流为=1,无电流为=0
位表示:1: 0:
周期确定 :T=400μS
电流环:4-20mA 电流环,波特率:5Kbps
B、传输媒体:多芯铜质双绞线,线径=1.5 mm2,传输1500 米,导线总电阻
低于60Ω,18V 以上总线电压。
(2)、传输层:
(1)、帧长度:
下传:8 位地址+4 位数据
上传17 位:8 位数据+1 位报警位.
(2)、传输速率:5Kbps
(3)、应答:对连贯的报文应答
(4)、校验:无校验位,16次没有响应则报探头故障。
主程序:
1、 初始化寄
存器
2、 置I/O 口
3、 读
E2PROM
地址
4、 写计数器
初值
5、 开中断
6、 休眠
接收一个完整命令:
1、 数据采集开始
2、 红外发射管上电
3、 A/D 转换
4、 数字滤波
5、 调用通信程序,上
传数据
6、 等待下一命令
7、 执行相应命令
A/D 程序:对传感
器进行8 次A/D 转
换,存入相应寄存
器。
数字滤波:对两个
传感器信号进行
数字滤波
无极性二总线通
信程序:包括发
送数据和接收命
令。
I2C 通信程序:读
写E2PROM

第4 页 共4 页
(3)、通信协议方案
总线电流电压分析:因为24V 供电,允许波动范围:18-27V,总线电阻60
Ω,总线下传数据,低电平为电压下降50%,18V-12V=6V,未端节点允许下降
6V,6/60=100mA,按200 节点计算,每节点<500μA。
目前厂家循检方式:所有节点处于接收状态,主机按顺序发送地址码和控制
数据, 节点收到地址, 判断是自己的地址则动作, 否则不予理睬。
探测器不休眠。如果探测器功耗<500μA,则可挂200 只,如为800μA,则
挂127 只。
指令集
序号 命令 说明
1 1
2 2
3 3
4 4
六、结语
采用HOLTEK 的HT45R04E 单片机做的感烟探测器方案,经过我们大量
的实验和HOLTEK 公司FAE 的支持下,证明是实际可行的,我们为消防厂
家提出一种节约成本的新方案,希望消防厂家能从我们的方案中获益。

网上下载的看看对你有没有有帮助,有PDF文档不知如何上传

网友:
楼主不要在这方面着手搞了
即使你知道二总线含义你也不可能搞到海湾的通讯协议的
二总线通讯其实就是利用一组双缴线进行通讯并供点的一种通信方式,各个消防厂家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在行业中除了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把他产品的通讯协议提供给合作厂家外,几乎所有厂家通讯协议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想和海湾挂一组二总线上进行通讯几乎不可能。

其实楼主你的隔离门只要提供控制接点,他消防系统会提供相应的控制途径的,你提供的控制方式可以是无源也可以是有源(最好是24V)。具体可以参考其他厂家的防火卷连门。

网友:
LZ亏大了

网友:
一年前的老帖子还被人翻出来……

简单地说,这个就是 Meter-BUS,不是什么“传说中”的东西,实现的话也很简单,而且很便宜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知道这东西的。呵呵!

网友:
用485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0-11-22):
请高手讲讲吧,搞晕了

网友:
楼上挖坟!

网友:
二总线通讯其实就是利用一组双缴线进行通讯并供点的一种通信方式,各个消防厂家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在行业中除了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把他产品的通讯协议提供给合作厂家外,几乎所有厂家通讯协议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想和海湾挂一组二总线上进行通讯几乎不可能。

网友:
二总线通讯其实就是利用一组双缴线进行通讯并供点的一种通信方式,各个消防厂家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在行业中除了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把他产品的通讯协议提供给合作厂家外,几乎所有厂家通讯协议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想和海湾挂一组二总线上进行通讯几乎不可能。 如有过来人给你指点下,也是可能的!
但是,除非人家不在这个行业混了!

网友:
二总线通讯其实就是利用一组双缴线进行通讯并供点的一种通信方式,各个消防厂家有自己的通讯协议,在行业中除了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把他产品的通讯协议提供给合作厂家外,几乎所有厂家通讯协议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想和海湾挂一组二总线上进行通讯几乎不可能。

给你体格简单的办法,买个,买开关两输出的探测器,报警后,开关闭合,介入你的控制系统就好,如下的不用叫你了!
给我400好了,再给你细聊!俺就是这行做这个的。水下的行家很多,也不能多说了!

网友:
能发个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通讯协议给大家讲讲呀

网友:
MARK一下,总线采电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C:
物理上,靠脉冲电压(24--18V)发吗,靠电流返回数据(控制器检测总线电流)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破_解

网友(2011-01-06):
回复 网友D:

正解,每个厂家的通讯协议都是保密的哟,没有兼容的可能。
另外让楼主采用非智能探测器是不合适的

网友E(2013-01-30):
消防上的二总线不是指485.CAN或Mbus之类的,是晶体管搭建的一个电路,这里的二总线是电源线和信号线公用,而且这两根线不分极性(正负),但是产品板上你又会发现二总线接口标着“+”和“-”,这个你不用管它,因为好像是国家消防产品规定的有正负两根线但是正负两根线可以反接又能正常工作,大概是这个原因,尽管消防产品上的二总线是“无极性二总线”,但是他们还是标了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消防上的二总线不是指485.CAN或Mbus之类的,是晶体管搭建的一个电路,这里的二总线是电源线和信号线公用, ...

两年前的帖子了。
看着挺有意思。
是交流了?
交流载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年前的帖子了。
看着挺有意思。
是交流了?

直流电压输入,好像是24V左右吧,可以有一些浮动。大致看了一下,前端有一个整流电流,把直流电压送入整流桥,可想极性会是什么情况,至于又怎么利用这两根线充当的信号线,目前不清楚。无意中看到了此方面的一款产品,没做细致的考虑,也不愿抽时间去看消防产品手册的一些要求,呵呵 。。。怕看起来又像电网集抄系统一样,协议规则,电磁兼容等乱七八糟加起来都能当词典了

网友:
有些行业就是这样。

网友:
看完了帖子还是,,,,没看懂,一个pdf都没有

网友:
哪位明白的话,给扫扫盲? 了解一下。

网友:
前提:挂在总线上的设备工作电流都很小(<0.Xma)。且正常工作电流变化不大。
高电平定义:24V
低电平定义:12V

主机----->设备:以高低电平宽度发送数据。
设备----->主机:以电流值大小来发送数据。

网友(2014-06-16):
高手些 继续聊丫! 我想学习呢!随有2总线方面的资料能上传一份不呢

网友:
这些都是厂商自定义的,数据0和1的定义,包括发码都是自定义的,主机给从机发是通过电压跳变发送数据,从机给主机是通过拉电流方式。

网友G:
大多数消防报警控制器都是和霍尼韦尔生命安全集体旗下的的盛赛尔的探头通讯。通讯使用2总线,工程布线节约线材成本,是通过电平宽度来通讯的,一般每个回路可以并联198个探头,通讯线长3公里以上。我有研发资料,想学习的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说得对,没有送检的系统是没有办法通过消防局验收的,到时候扯皮也难免了,最麻烦的莫过于使用违法产品进 ...

这个到也不一定的,如果你是个小县城的公司,和县科技局的关系好进了当地县的采购目录,那么没有3C认证也是能通过的。
很多标书上会写明有3C要求或没有3C要求。

网友:
这个贴 很多人 都说“想学习的联系我。”

是什么状况? 是这个技术值钱?

网友(2014-08-14):
引用 网友G:
大多数消防报警控制器都是和霍尼韦尔生命安全集体旗下的的盛赛尔的探头通讯。通讯使用2总线,工程布线节约 ...

请问下能否讲解下二线制通讯呢?

网友:
呵呵,这玩意是测脉冲宽度的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G:
大多数消防报警控制器都是和霍尼韦尔生命安全集体旗下的的盛赛尔的探头通讯。通讯使用2总线,工程布线节约 ...

你好大侠,最近我在二总线火灾探测的项目,也搜索了一些资料,有CM-BUS ,M-BUS , PowerBus, 等最后觉得用三极管搭起来的方案性价比高,你有相关资料可以共享么,你有通讯联系方式么,可详谈,另外我在江苏无锡,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约你谈谈么?谢谢了

网友:
标记一下,2总线!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C:
物理上,靠脉冲电压(24--18V)发吗,靠电流返回数据(控制器检测总线电流) ...

请问这个电流是从探测器流出的,还是流入的。

网友:
电流由系统设备总电流与应答设备电流构成,其中总电流相对稳定,应答设备电流由该设备内部电子开关动作引起设备负载变动控制.都是从控制器流出,控制器检测全部电流中应答设备产生的电流变化来解读

网友:
就是MBUS总线吧,TB上有卖的模块,可以了解学习用。

网友(2016-08-17):
引用 网友G:
大多数消防报警控制器都是和霍尼韦尔生命安全集体旗下的的盛赛尔的探头通讯。通讯使用2总线,工程布线节约 ...

大神,可以发下资料么?想学习下,邮箱:1572841554@qq.com,谢谢

网友H:
2004年-2006年在一家做火灾报警系统的公司做过这一块,其它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平时是高电平24V,需要发码时把电压拉到18V,各个模块独立工作,每个模块都有自己的编号,主机发码点名,如果点到自己,把电平拉低一下,表示自己还在,如果报警,把电平拉低的时间持续一下,如果那个模块坏了或被拿掉了,就不回应,系统就知道了,

网友:
没啥深奥的。道理和固定电话一样一样滴!  散了,上班了,我扫马路去。

网友(2017-09-13):
热烈庆祝此贴挖坟十周年

网友I(2018-12-07):
引用 网友H:
2004年-2006年在一家做火灾报警系统的公司做过这一块,其它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平时是高电平24V,需要发码时 ...

问一下是不是总线一直是循环点名的,如果某个设备要报警,必须要等到主机点到这个设备的时候才能报警?设备是不能主动给主机发报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是不是总线一直是循环点名的,如果某个设备要报警,必须要等到主机点到这个设备的时候才能报警?设 ...

是的,等他问你,主机不问你,你不能回答。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东西,感觉不好玩,老费劲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等他问你,主机不问你,你不能回答。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东西,感觉不好玩,老费劲了。 ...

我用MBUS转串口,看了一下主机发的数据貌似没啥规律? 另外在手报按钮接收数据的端口挂上逻辑分析仪,手报按钮设备就不工作了,可以给说说是什么原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MBUS转串口,看了一下主机发的数据貌似没啥规律? 另外在手报按钮接收数据的端口挂上逻辑分析仪,手 ...

就做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不搞了,我只记得好像跟某一段电平的长度有关系,得判断这段电平的长短,来回复不同的内容。
挂逻辑分析仪的话,你看看前后发送的波形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网友K(2020-08-09):
到了2020年的今天,我再把此贴挖出来,楼主找到资料了吗?发出来共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到了2020年的今天,我再把此贴挖出来,楼主找到资料了吗?发出来共享一下呗! ...

我研究过海湾的二总线协议,电平标准其实就是mbus,主机发送是电平,从机响应是电流信号,你拆一个海湾的烟感看下就知道了,回复数据的时候就用了一个三极管串联一个电阻接在总线的2条线上,导通的时候就是产生一个电流。然后总线上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ID,主机不断的轮询每个设备,轮询到的设备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一个1ms的脉冲响应,如果没给响应那么说明总线上没有这个设备,或者设备故障。如果当前设备处于报警状态,那么就给一个2ms的脉冲响应,主机就知道当前设备报警了。至于ID的编码格式海湾应该是加密过了,有大致规律没彻底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火灾报警器的,这个行业每个厂家都有自已的电气和通信方法,一般不是通用的.你要知道你配套的是哪个厂 ...

请问有霍尼韦尔、西门子的消防总线协议吗?有偿购买。谢谢!
QQ:185178858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多数消防报警控制器都是和霍尼韦尔生命安全集体旗下的的盛赛尔的探头通讯。通讯使用2总线,工程布线节约 ...

大佬,能把盛赛尔的资料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hongwellliu@163.com

网友L(2022-11-29):
到了今天,再把这贴翻出来,因为我已经了解通透原理了,并且应用在消防报警器系统及集中应急照明系统上,有人要了解吗?QQ:2230033282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到了今天,再把这贴翻出来,因为我已经了解通透原理了,并且应用在消防报警器系统及集中应急照明系统上,有 ...

集成供电通讯的,炫啥优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集成供电通讯的,炫啥优势呀?

没有炫的意思,只是我没有你们那么聪明,我在整个过程中,比较艰辛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到了今天,再把这贴翻出来,因为我已经了解通透原理了,并且应用在消防报警器系统及集中应急照明系统上,有 ...

有资料可以分享么

网友:
可以啊,怎样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资料可以分享么

可以啊,怎样发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啊,怎样发你

谢谢,了解学习下,马化腾:88382850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可以啊,怎样发你

何不论坛分享  造福坛友    或者论坛币都买也可

网友O:
想了解,能否分享下。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想了解,能否分享下。谢谢

给我个邮箱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个邮箱地址

85879120@qq.com

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个邮箱地址

26944032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个邮箱地址

415151678@qq.com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个邮箱地址

540628576@qq.com
感谢,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我个邮箱地址

403253874@qq.com
后面有个项目正好要用到,楼主也发我学习学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