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掉电时怎样保护数据到EEPROM中

楼主(2007-08-14):
我想在掉电时保存数据(3个字节)到EEPROM中,用BOD掉电检测,不知怎样使用。望高手指点:

1。在BOOT区设置好BODEN,BODLEVEL,后软件还要怎样设置?

2。掉电中断是否是产生复位?我的写EEPROM程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他和其他复位怎样区别?

3。设置了BOOT区后,硬件上是否要加电源到一个管脚比较后才产生中断??

===================================================================================

掉电检测BOD的误解

AVR自带的BOD(Brown-out Detection)电路,作用是在电压过低(低于设定值)时产生复位信号,防止CPU意外动作.

对EEPROM的保护作用是当电压过低时保持RESET信号为低,防止CPU意外动作,错误修改了EEPROM的内容

而我们所理解的掉电检测功能是指 具有预测功能的可以进行软件处理的功能。

例如,用户想在电源掉电时把SRAM数据转存到EEPROM,可行的方法是

外接一个在4.5V翻转的电压比较器(VCC=5.0V,BOD=2.7V),输出接到外部中断引脚(或其他中断)

一但电压低于4.5V,马上触发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把数据写到EEPROM中保护起来

注意: 写一个字节的EEPROM时间长达8mS,所以不能写入太多数据,电源滤波电容也要选大一些

====================================================================================

将AVR的BOD设为2.7V,从4.5v到2.7这段时间写EEPROM。AVR的供电采用14楼方案,掉电检测使用IMP809。

软件编写思路请参考我的《M128》书是第5章,或10月出版的书的第7章。参考电路如下:

在图中,外部9V电源通过7805稳压到5V,作为系统电源使用。而AVR的工作电源则是单独提供的,由5v系统电源通过低压差肖特基二极管1N5817后得到。IN5817的正向压降为0.3v,因此,AVR的工作电压为4.7v。电源监控芯片IMP809-L的监控电压为4.63V,当系统电源的电压低于4.63V时,在R脚上产生由高电平到低电平的变化,使AVR进入INT0中断。

    该电路的工作原理为:首先通过配置AVR的熔丝位,设置BOD掉电检测电压门限为2.7V,并允许BOD检测。因此,当AVR的Vcc电压掉到2.7v以下时,AVR就停止工作(掉电检测功能是AVR片内的功能之一,见第二章的2.6.2 AVR的复位源和复位方式)。电源监控芯片IMP809-L检测电压门限为4.63v,用于检测系统电源的电压。当系统电源大于4.63v时,IMP809-L的R端输出高电平,整个系统正常工作。当系统电源的电压跌到4.63v以下时,IMP809-L的R脚输出低电平,作为AVR外部中断INT0的申请。INT0设计为掉电处理中断,其主要任务是备份系统运行的重要数据到EEPROM中。

    在提供AVR工作的电源系统中,大容量的电解电容C5作为储能电容,一旦系统电源电压下降,二极管1N5817截止,此时AVR可以靠C5提供的电储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C5容量应足够大,在系统电源掉电过程中,IMP809-L的R端输出低电平(下降到4.63v)时,要能够保证维持AVR的工作电压Vcc从4.7v降到2.7V的时间超过300ms,使AVR有时间做紧急处理和备份数据。AVR写EEPROM大约需要50-100mA的电流,所以电容C5的值应该在1000u~4700u,需要保存的数据越多,C5的容量应该越大。

    INT0是AVR优先级最高的中断,采用外部电平变化的下降沿触发方式。一旦IMP809-L的R脚电平由正常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时,将触发INT0中断,进入INT0掉电中断服务程序。

在INT0掉电保护中断服务程序中,应按以下的步骤和过程处理:

A)紧急处理,关闭所有外部器件的工作,或将外部状态设置到安全模式,如关闭马达、开关等,保证系统不出事故。

B)将AVR所有I/O设置为输入方式,最大程度的减少AVR芯片对电源的消耗。

C)将重要数据写入到EEPROM中。

D)循环检测INT0引脚是否恢复高电平。如为高电平则转到下一步E执行;如果INT0电平一直为低,程序将在此循环,直到完全停止运行(因为储能电容C5的电压低于2.7v后,AVR的BOD起作用,产生内部复位,AVR停止运行程序)。

E)软件延时一段时间。

F)再次检测INT0引脚电平。为低电平时转回D再次循环检测;为高电平时继续向下执行(这种情况表示系统电源受到干扰或短时掉电,现已经恢复正常)。

G)恢复外部器件工作(此时尽管进入了掉电保护程序,但AVR在C5的维持下,一直正常工作,所有的数据并没有破坏,可以继续进行工作);

H)中断返回。

在实际应用中,系统断电保护的设计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实现的方法和手段也有不同。这个设计主要是作为一个使用外部中断的例子,让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如何合理和正确的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2007-09-19):
"大容量的电解电容C5作为储能电容"图上2200uF是C4,马老师这里标错还是打错了?
可以用法拉电容吗?成本会太高吗?
能不能在电压输入端9V那里分压用AD检测呢?省掉IMP809-L?可能会造成AD没完成就没电的情况……我只是随便想想,还没有很成熟的考虑,但是如果用法拉电容的话,好像又是做得到的……我果然很混乱……呵呵,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
我觉得应检测9V的电压,一旦低于7.5V,MCU中断保存数据

楼主:
回1楼:
1。可以使用法拉电容,价格是高一点,但体积小;同时容量大,可以保护更多的数据,也提高了掉电保护的可靠性。
2。用AD检测不如使用IMP809可靠,因为IMP809是硬件的。使用AD检测,增加了AVR的系统程序的复杂性,而且AD检测的响应也慢,不提倡。因为掉电保护是要求绝对可靠的。

回2楼: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当中实现比较困难:
1。输入的9V电压一般不是稳定,电压波动大。而经过7805会稳定的多。
2。检测7.5v的电压监测芯片比较少。

网友:
呵呵!
具体要看项目而定了,成本与品质找到一个平衡点就行了!

网友(2007-12-24):
收藏起来,以后一定用得着

网友:
收藏了,感谢马老师

网友:
IMP809贵了点. 我用台湾合泰的HT7044A. 北京中发售价¥0.85. 据说广州还要低。

网友:
在测试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持性时,必须准确测知漏电保护器的动作时刻。本系统设计的断电检测电路见图2。6N138为光电二极管与达林顿光电晶体管封装的光电耦合器,一次侧工作电流IF为1.6mA,Ifmax为20mA,Vfmax为1.7V。考虑到整流桥的正向导通压降Vdmax为2.4V,6N138一次侧电流iF由下式确定:

从v1的零时刻开始使iF增加到1.6mA所需的时间t可由式(1)求得:t=0.4ms。因为iF为脉动直流信号,所以的关断时间大于0.8ms,即可判断电网断电、漏电保护器已动作。我们设计的判断时间为1ms,在电网电压波动较大时仍保证判断正确。由式(1)还可求得iFmax=11.4mA,小于6N138的Ifmax。

断电检测模块
该模块由模块主程序、外部中断INT1和定时器T1中断服务子程序组成。
T1在INT1端变为高电平(6N138截止)时启动,定时到1ms发生中断,说明电路已断电,漏电保护器已动作。在T1中断服务子程序中置位断电标志、关闭INT1和T1中断。
根据1.2所述,在电网正常通电情况下,6N138截止使INT1端保护高电平的时间小于1ms。INT1端电平由高变低发生中断,在其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设置使T1重新定时1ms,从而使T1不会在电网正常通电情况下发生中断。
模块主程序初始化INT1、T1,复位断电标志。

网友:
只要你的电容大1点就可以了

网友(2008-01-31):
我曾经用和马老师差不多的电路进行掉电数据保护,C4用680μF的,电源监测用两个19kΩ电阻分压,至少可保存10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
C4的大小取决于CPU的型号即Icc的大小,由D1,C4单独为CPU供电是关键.

网友(2008-03-19):
收藏起来,好好学习一番。

网友(2008-05-20):
受教,这个项目一定得改了。没掉电时的数据保护!

非常感谢马老师!

网友:
马老师,51单片机可否采取您的这个方法啊?

网友:
没用过,本没发言权。
但有一点疑问:从手册看,mega8在5V,16MHz时才20mA,而文中提到“AVR写EEPROM大约需要50-100mA的电流”,觉得应该还能改善,比如:进中断后所有端口高阻输入,adc禁止等。

楼主:
to 18楼:标准51不能采用这样的设计,因为这个设计利用和需要AVR中BOD的功能的配合.大部分的51没有这样的功能.

to 20楼:文中提到“AVR写EEPROM大约需要50-100mA的电流”,不是单纯指对EEPROM操作,是指通常情况下,因为此时AVR可能还做其它的事情,如点亮一个LED,驱动某个部件等.

"进中断后所有端口高阻输入,adc禁止"等这些措施是可行的,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为掉电的处理过程,实际上电还没有真正的"掉"光,或者控制板的电源掉了,但驱动电源没掉.因此AVR必须还要保证外部部件要正常处在安全的状态,不能乱。如果把"所有端口高阻输入"就等于放弃了对外部的控制,这样在工业控制中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 "进中断后所有端口高阻输入,adc禁止"需要执行指令,需要时间.时间和电流是矛盾,要找到最佳的平衡点.把计算的电流放大一点,意味者储能电容要大,但留出必要的或更多的余量,可以保证系统的可靠.如果使用这样的掉电保护措施,说明系统可靠是第一位的,成本上稍微多点可以忽略掉了.

网友:
马潮老师您说的很对,掉电前“对外部电路进行最后控制”和“计算的电流放大一点”都很正确。
只是还有点异议,“所有端口高阻输入,adc禁止”和最终掉电后的状态是一样的(当然,这里没有考虑掉电警报等问题),而这些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微秒级,eeprom写等待是毫秒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楼上说的对,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微秒级的,可以做许多的工作.

请你仔细看我LZ位的掉电中断处理过程的描述.

因为对于电源掉电的处理,需要考虑存在电源确实掉电和电源不稳定产生波动的2种可能性.

因此在我的掉电处理过程中包含有对外部控制的处理部分,在进入掉电中断后,马上处理的是确保安全的动作,如将控制马达的I/O口输出0,以及消耗系统电源比较多(如LED显示)的部件关闭.可是没有将全部的I/O做处理.

这样的话,如果进入掉电中断是由于电源不稳定产生波动产生的,那么电源经过短时间波动后恢复了正常,实际没有掉电.在这种情况下AVR实际还在正常工作,当它检测到电源正常后,恢复外部器件工作,就可以从掉电中断中返回继续原来正常的程序执行了.

如果进入中断就把所有端口设置高阻输入,adc禁止等,那么正常恢复前就需要重新做初始化配置,而且还要恢复到进中断前的状态,这样就比较麻烦,另外代码也长,占用了资源.

所以,我认为不必要将全部的I/O做处理,只处理重要的I/O口.不是仅仅从时间上考虑问题,要综合考虑.固我不是以AVE本身最小的电流10~20mA做标准,而是用了"大约需要50-100mA的电流".这样,尽管储能电容大了些,不仅提高了可靠性,也方便做后面的处理.

网友(2008-10-26):
这个用AVR自带的电压比较器啊!我做过实验的,在5V的电源VCC中串接一个二极管,然后再在二极管的输出侧接一个大容量的电容。

把电压比较器的AIN0端接到二极管的A端,比较器的AIN1端接到二极管的K端。然后打开全局中断和电压比较中断。在电压比较的中断程序中写入写EEPROM的程序,就可以了。我在M128上做过测试很好用,当然那个电容的容量要足够大。

这个是用M16做的成品板的一部分,现在板子还没有做好。不过程序已经在M128上调试好了。

网友(2009-01-08):
学习,准备整理后下载。

网友(2009-02-24):
很好,谢谢马潮老师

网友(2009-04-16):
为什么加了大的电容有的时候就死机了

网友:
31楼 应该是电容过大,导致掉电后电容的电量短时间内放电不完全后导致的。建议用空闲的管脚接上一个放电电阻,在保存完EEPROM数据后就进入放电状态。同时开启BOD功能。

网友:
收藏了 谢谢 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大家说的都不孬!

网友(2009-05-18):
我是判断24V的电压,降低到12V时,通过光耦将信号输入到INT脚进行判断
个人认为直接侦测前级电压能给我们的操作提供更充裕的时间
我做的东西是24V供电,通过DC/DC提供MCU的5V工作电压,试验中,即时再iN5817后不加电容(24V和前面的5V有100uF电容),MCU也能正常写入数据,当然为了保险,我还是用了100uF

网友:
经典!绝对收藏

网友:
真是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阿。

网友:
最近项目需要掉电保存数据,mark

网友(2009-09-26):
路过.
这个实践过了.选电容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2009-11-22):
最近项目也用掉电保护数据,学习了!

网友:
我想在7805前用电阻分压再用HT7044检测,分压电阻保证在约18V(电源电压为24V)时,HT7044输出低电平来产生停电信号,这样支持的时间会不会长一些,因为7805输入7V就能保证输出5V,

网友(2010-01-24):
正需要用呢

网友:
太好了,收藏了,以后绝对能用到的!

网友:
留着 后用

网友(2010-03-20):
不好意思,马潮老师,我对你这个方案看了后还是不明白,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这个掉电保护功能是针对哪个电压掉电保护呢?是9V的还是5V的?为什么要用两个分开的电源供电呢?AVR的5V不能从7805出来吗?
谢谢~~~~

网友(2010-04-22):
我试验的是使用DS1302,这样写入数据的速度快的多,或者是PCF8583,有240字节的空间。

网友:
26 33 楼 改进

网友(2010-07-09):
MARK 掉电保护数据

网友:
能不能直接将5V接到INT0脚,省掉电压比较器

网友(2010-09-24):
谢谢马潮老师!

网友(2011-01-28):
mark下!谢谢了,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mark掉电保护

网友:
26楼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
你好,马老师,向你请教一下,C4那个电容的容量大小是否有公式参考呢?谢谢。

网友(2011-03-10):
回复 楼主:
回1楼:
1。可以使用法拉电容,价格是高一点,但体积小;同时容量大,可以保护更多的数据,也提高了掉电保护的可靠性。
2。用ad检测不如使用imp809可靠,因为imp809是硬件的。使用ad检测,增加了avr的系统程序的复杂性,而且ad检测的响应也慢,不提倡。因为掉电保护是要求绝对可靠的。
回2楼:
理论上可以,但实际当中实现比较困难:
1。输入的9v电压一般不是稳定,电压波动大。而经过7805会稳定的多。
2。检测7.5v的电压监测芯片比较少。
我觉得2楼的建议不错。
虽然没有7.5V的电压检测芯片,但是IMP809的Icc(typ.)仅为10uA,最大值也只是25uA,所以使用电阻分压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9V输入波动大正好可以得到比较真实的电源数据,只要在IMP809电源端稍加处理,纹波问题应该不大。而检测稳压后的则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这时电压已经下降,系统已经开始掉电......

一点拙见。

网友(2011-04-15):
以后可能用的到,学习了。掉电保护。

网友:
收藏了,以后研究一下!

网友:
掉电保护

网友(2011-06-15):
好贴,又学到了好东西!

网友(2011-07-21):
路过,需要是有用啊,哈哈

网友:
关注,正好也需要用到这个

网友(2011-10-28):
如果只是简单应用。
可以不使用7805吗?
RESET可以不接吗(以及与它相连的3个元件)?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看不懂~~~
C3和C5取0.1u行不?
如果要求不高,用ad采样,或采用内部比较器取代809应该都可以吧?
本人新手~~~~求指点

网友:
后悔没早看到这个贴子

网友:
AVR好像有上电复位  c3和c5要求好像都不高

网友(2011-12-15):
回复 楼主:

马老师,我感觉51也可以用这样的电路,只要是在掉电后把重要参数保存起来就可以了,至于高于或者低于2.7V对于参数的保存没有影响。
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用这个做掉电检测

网友:
二极管D1(压降为0.3V)选的很巧妙,把单片机电源和系统电源正好分开,掉电时保证单片机的供电正常。

网友(2012-01-23):
回复 楼主:
换铁电,如果你这电路这么复杂,估计换个铁电的价格也差不多了。

网友:
我之有也碰到边掉电丢失数据的情况,最后在熔丝位中设置好BODEN就解决了

网友(2012-03-27):
电解电容取那么大的话,对于一些便携式产品的空间就显得不够了吧。
掉电时间的确依赖于外围储能元件。
个人觉得如果有重要数据必须在掉电时进行保存,可以在外部加一个超级电容(小锂电池也可),这样电路的体积就可以变得轻巧,而且供处理的时间也更加充裕。

网友(2012-06-21):
同意老师的说法,以前也是这个思路做的掉电。受益匪浅!

网友(2013-04-14):
记录一下

网友(2013-07-31):
MARK 在掉电时怎样保护数据到EEPROM中

网友(2015-01-10):
马老师的这种检测方法在实际中,电容较多或者容量较大,在掉电的时候 电压降到某个值 不是突降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检测到电压低于某个值时候  实际上已经掉电一段时间了 消耗了 不少电量

网友(2016-08-08):
07年发表的帖子,16年还在回复。留名学习!

网友(2020-05-19):
马老师,掉电后完成存储后,进去休眠。来电后改电路可以稳定的唤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