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口

楼主(2007-08-14):
能否将isp下载用的口当串口使用?谢谢

网友:
M16本身有SPI、JTAG、I2C、USART 共4个串行接口

ISP下载可以通过SPI、JTAG口实现。

JTAG口只能应用于下载和在线调试。

SPI口本身就是串口,但可能不是你所指的串口。

如你指的是采用USART,转成COM口与PC连接的串口的话,回答是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