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精确定时中断的讨论

楼主(2007-08-15):
转摘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以及我的回答,看看大家是否真的深入了解了定时器是如何工作的。

====================================================================================

在我新教材的第8章中,有个作业思考题如下:

5.当定时计数器工作在普通模式和CTC模式时,都可以产生一个固定的定时中断。如果要求精确的定时中断,采用那种模式比较好?为什么?

到现在没有一个学生给出完整、正确的回答。很多人连题目都看不懂。

====================================================================================

当你看完本贴后,能明白吗?

楼主:
问题一:定时器0定时不准的问题

初学avr,碰到一问题困惑了好久,请大家指教。

用icc写的程序,使用atmega16的定时器0定时0.1ms,(7.7328M晶振,8分频,TCNT0 = 0xa4),用于产生频率5k的方波,用万用表测频率为4.9k(可能是万用表的测量精度问题),但在中断子程序中加了一段代码(这一段代码是个if语句,里面用到两个浮点数求和,但因为if条件不满足,这段代码根本就执行不到),再测频率就降到4.6k了,把if语句注释掉,频率恢复正常,真是奇怪。(没有开放其他中断)

中断子程序如下,其中变量error和ratio2均为float型,其他为整型。CHGBIT为改变某引脚值(用于产生方波)的宏定义。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17 for atmega128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a4;//reload counter value

   //7.3728M  (A4,0x02)for 10Khz   (D2,0x02)for 20Khz

   //8M       (9C,0x02)for 10Khz   (CE,0x02)for 20Khz

   if(lianji==1)

   {

      if(m1flag==0)

      {

         error+=ratio2;

         error_int=(int)error;

         error-=error_int;

      }

      if(m1flag < (ratio1+ratio1+error_int+error_int))

      {

         m1flag++;

         CHGBIT(PORTA,0);

         m1_total++;

      }

  }

  else

     CHGBIT(PORTA,0);

}

忘了说,变量liangji始终为0,所以满足if条件的语句根本就执行不到,这种情况下定时周期为什么会变长呢。即便是能执行到,if条件下也没几条语句啊,不应该影响定时啊 。

===============================================================================

我的回答情况:

使用atmega16的定时器0定时0.1ms,(7.7328M晶振,8分频,TCNT0 = 0xa4),用于产生频率5k的方波。

本身理论上就不是100us,而是99.826us。

你使用8M晶体、8分频、OCR0 = 0X63,采用CTC方式工作,比较中断,肯定可以得到精确的5K方波。

进了中断,马上将PA取反输出,然后再做你其它中断内的事情。只要你中断内的运行时间小于90us(大约700多条指令时间),保证你的5K方波非常精确。

而且使用AVR,只要初始化后,就可以得到5K方波,基本上属于硬件产生的,根本不用程序指令让输出反转。

《对方回复:用CTC方式中断定时很准确,谢谢马老师。不过还是想不明白前面提出的问题,那个奇怪的症状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不是奇怪的症状,是你还没有彻底和透彻的了解定时器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所有的这些问题,在我的讲义中都讲到了,要求深入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表面的会“定时”中断。我的讨论组里也谈到这个问题的。你可以找一下。

回答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其它你自己深入。

假定你算的很准(其实你第一次理论计算就不准),100us中断一次。它表示从TCNO的初值(0xa4)加到0XFF正好100us,申请中断。

OK!CPU响应中断需要时间的,这时TCNO又增加了计过好几个数了!!那么正确在中断中给TCNT0赋初值应该是“0xa4 + 中断响应时间 + 到设置TCNTO代码执行完的时间” ,你只是简单的再赋了0xa4,那么你实际的中断间隔就大于100us了,所以你的频率绝对是低于5K。

你说的第2种情况,如果你的中断代码如同LZ位贴上的,也就是进中断后,马上就设置TCNT0的初值,应该是不会产生的。如果你将IF语句什么的放在了设置TCNT0初值的语句前面了,那么语句的多少就会影响到输出频率的变化了。

使用溢出中断的话,中断中初值设置语句的位置如果不正确,也会影响定时中断的精度和准确性的。

上面忘记说明了,还有中断的现场保护时间。当你中断中有IF语句,尽管你说不用,但程序还是要把你可能要用的寄存器保护起来,时间长了,频率就低了。当你把IF等去掉,中断保护的内容就少了,频率就高一点了,中断现场保护部分,肯定在你给TCNT0重设初值前的。

不知道我是否解释清楚了。

LZ在5楼问到:“怎么没人理啊,是这个问题提得太没水准了吗?”

不是这个问题提得太没水准了,而是这个问题太有水准了,水平太高了,所以很少有人能正确、全面的回答,包括很多的现在在大学中“教”这门课的教师,也包括很多的“认为”自己有经验,能设计出产品的人。

LZ能问到和观察到这个现象还算脑筋认真学的,应该发扬。在我课堂教的学生中,决大部分的人根本连这个问题都提都提不出的。因为他们不会真正像LZ那样认真的动手实验,观察现象的,然后加深理解的。

在我新书中第8章中,有个作业思考题如下,是与你提出的问题相同的:

5.当定时计数器工作在普通模式和CTC模式时,都可以产生一个固定的定时中断。如果要求精确的定时中断,采用那种模式比较好?为什么?

到现在没有一个学生给出完整、正确的回答。很多人连题目都看不懂啦。

我现在回答了题目的一半了。

楼主:
问题2:非常麻烦的问题:在定时器0的溢出中断程序中,进入第一行之前要51个时钟周期

在avrstudio4.09里面进行调试:

这个是溢出中断程序

void timer0_ovf_isr(void);//========》经仔细检查,进入此行时cycle=2089

{

   TCNT0 = 236;          // =========》此时cycle=2140,化掉了51个clk??

   a++;                  //==========》此时cycle=2142

   if(a<4)

      PORTA=a;

   else

   {

      delay(2);

      PORTA=a;

      a=0;

   }

}

51个时钟周期啊,cpu干什么去了??这样搞得时间很不准啊!!如果用来编写显示时间的程序,要出大问题了!要不就把那段时间也算进去,那位高手能说一下吗??

=========================================================================

我的回复:

会汇编,光会用C,在单片机方面永远成不了真正的“高手”。

AVR的中断响应过程本身大约需要7个CLK左右,剩下的40几个CLK是中断现场保护,状态标志寄存器要保护吧?R0-R31共32个工作寄存器要保护吧?那就33个clk了。你不写,C帮你写了,否则你能说C好用吗。

但C写的中断保护是通用的,为了保证不出错,可能保护的最全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浪费(看你用的平台了)。因此要提高中断响应时间,自己写嵌入的汇编吧。

楼主:
问题三:难道AVR的定时器真的这么不准吗?高手们进来帮帮忙啊

我用M32来做红外遥控解码,计划是用定时器0+外部中断0来做。

弄了很久都不行,后来才发现是定时器0的定时时间不准。

我用外部晶震8M,定时器0用普通模式8分频溢出中断。

为了求证时间准不准,我写了一个时钟程序来验证,结果发现定时时间比计算值长了,而且相差很大,大概60秒就差1秒,难道AVR定时器的精确度就只有这样?

望高手指教

===========================================================================

我的回答:

大家踏踏实实的看看我讲义的第8章吧。汗颜。

昨天已经回答了2个关于定时器定时时间不准的问题了。

楼主:
总结:

1。他们能发现问题在一T/C0中断定时不正确,非常不容易。说明在动手中发现问题,并找到了原因,尽管不知道为什么。这比那些动手不动脑,发现不了问题要好多了。

2。有许多人认为自己知道,给了回复,但都是不正确的,或根本就没有说到点上,我没有转载这些人的回答。

3。AVR没问题,其它的单片机也没问题。问题我们的学习变成机械的照搬,不从根本上去理解了。

4。任何的单片机,使用溢出中断定时的话,肯定不准确,而且比你设计的中断时间间隔要长。问题很简单:就是CPU响应中断需要时间,进入中断后要做中断现场保护需要时间,然后是定时器设初值(如果定时器设初值放在中断最后,那更不准了)。“CPU响应的时间,进入中断后中断现场保护的时间”这两个时间没有扣除掉,所以中断间隔时间变长,表变慢的。

5。因此只有使用CTC方式,(51是自动重装方式)产生定时中断最准确了。各位知道为何吗?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发现自己的基础是实在是太差,迫切想看一下马老师讲讲义,请问马老师的讲义放在哪里?

网友:
硬件在计数值溢出时自动装载时间常数,不存在CPU响应中断时间,进入中断后中断现场保护时间造成的延时误差。

网友:
看了关于T0定时的问题,深有感触.

这是我在完成了用CTC模式精准定时之后,想到这儿找点什么问题时,看到的这些贴子.

马老师解释的很对,但那样理解起来很费劲.一种很简单明了的说明,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1,要想得到精准的定时时间,请使用CTC模式,它跟51自动装填计数值一样;

2,定时时间不要超过中断程序运行指令的时间;

3,T0中断前面最好不要有其它中断源.因为T0中断级别很低,任何其它中断都有可能打断T0中断程序的运行,这样就有可能使T0中断运行时间超出定时间,造成定时不准.除非你定时时间很长.

楼主:
7楼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

1。正确

2。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中断程序运行指令的时间不要超过定时中断的间隔。其实,所有中断的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都应该尽量的短,这是中断服务编写的原则,我在讲义中明确说明过。

3。有误。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实际上,AVR的硬件缺省方式是不支持高优先级中断打断低优先级中断的。另外,在一个系统中不可能保证只使用T0一个中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T0的定时呢?

    A)首先,确保T0中断服务的执行时间远小于T0中断间隔时间

    B)其他的中断服务程序必须采用中断嵌套的方式:进入中断后,禁止除T0外的其它中断,开放全局中断。这样保证了T0中断可以打断任何的中断服务,T0的中断时间是精确的,只是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稍微晚了一点。

网友:
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网友(2007-09-19):
老大你的第八章讲义在哪里,呵呵我想看看

楼主:
10楼:饭已经在桌上了,还要喂吗?

网友(2007-11-02):
8楼马老师的: B)其他的中断服务程序必须采用中断嵌套的方式:进入中断后,禁止除T0外的其它中断,开放全局中断。这样保证了T0中断可以打断任何的中断服务,T0的中断时间是精确的,只是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稍微晚了一点。

   这里是中断重入情况,也就是T0中断服务程序重入情况,注意堆栈的容量和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啊,理解的更透彻了。

网友(2007-12-17):
我的回答情况:
使用atmega16的定时器0定时0.1ms,(7.7328M晶振,8分频,TCNT0 = 0xa4),用于产生频率5k的方波。

本身理论上就不是100us,而是99.826us。

你使用8M晶体、8分频、OCR0 = 0X63,采用CTC方式工作,比较中断,肯定可以得到精确的5K方波。

马老师: 我是个初学者,上面的第一种这个周期是怎么算的? 你说的第二种是我能理解

第一种我计算出来怎么不是你说的 99.826us

我是这样算的:第一种是不是用TIMER0 的溢出中断来重设 TCNT0 的值来达到周期控制

   如果是这样:TCNT0=0xa4  TOP=0xFF;  TOP-TCNT0=FF-A4=0x5B=91    7.7328*1000000=7732800/8=966600
               t=(1000000/966600)*91=94.14us

怎么会相差那么多啊,还是我的方法完全错了?

网友:
应该是CTC比较的准确,在普通模式下,进入定时中断口,马上要给TCNTX付初值,但是,从中断促发到TCNTX付初值完成中间所需的时间我们没有考虑进去,所以实际的定时周期要长一些,二CTC模式,当比较两个寄存器相同后,TCNTX由硬件立刻付初始值,中间没有浪费的时间,所以比较的准确。

主要是51单片机缺乏CTC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用51单片机只能使用普通模式。

网友:
汉一个先,这个问题问得确实没什么水平。

首先,在AVR中,无论用普通方式,还是CTC模式,都肯定会产生同样精确的定时中断。

至于中断后的程序是否能精确运行,是与产生的中断无关的。

再其次,就产生一个方波的问题,对AVR来说,是不需要中断的:在CTC模式下可以自动取反,即不需要溢出中断,也不需要比较匹配中断。

以上结论,俺地ATMEGA16上验证并一直在用,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出现在于很多人在用到定时中断时都将:中断产生后到重新赋值这个时间内计数器仍在计数这一事实给忽略了引起的。

事实上严谨的定时程序是这样的:

一是如果该定时中断为最优先中断,则赋值时应减去:中断响应到重新辅值时计数器已计数值。

二是如果该定时中断不为最优先中断,则应在赋值前关闭中断,然后用理论的初值减去当前已计数值。

CTC方式仅在晶振频率合适的时候,可以用硬件产生一个精确的计时,但受限的情况太多了:

如遇到7.7328M晶振产生频率5k的方波问题时就无能为力的。

楼主:
17楼说明不妥.

CTC方式就是自动重装方式,肯定比赋值溢出方式准确.一\二都不如CTC方式方便和准确.请再仔细想想.

>>如遇到7.7328M晶振产生频率5k的方波问题时就无能为力的
那你使用赋值溢出方式也做不到.这不是定时器的问题.定时器只是计脉冲数.如果7.7328M不能产生整数个脉冲为5K(即整数分频到5K),那什么方法也办不到.

网友:
真是越看越晕,大概懂了,但没完全懂。得好好把书再读几遍

网友:
问马老师:51的timer0是否CTC?

void timer0 () interrupt TF0_VECTOR      / */
{
clock=clock+1;
}

楼主:
51定时器有一个自动重装模式,与CTC相类似.

它是加一到溢出,产生中断申请,然后硬件自动将初始值装入计数器.

网友(2008-01-18):
那AVR的T2要是自动溢出后,硬件自动赋值为0X00,我在中断里不赋初值,那定时会准确吗?

楼主:
22楼:这样可以理解成自动重装的特例,定时中断准确的,但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除非你的定时正好是从0x00-0xff.

因此,需要精确的定时中断,最好使用CTC模式(AVR),而且AVR的每个定时器都可以工作在CTC模式.

网友:
我就用到了这样的特例,特别是用手表晶振,而我用CTC模式反而误差更大

楼主:
不会吧.CTC模式,将TOP值也设定为0xff不也一样么?

网友(2008-03-19):
很好的问题。

网友:
如果定时初值在一直变化,采用CTC方式是否比普通模式准确?

网友:
这段时间一直都在看马老师的书,但我在学定时器时发现两个问题一直都搞不清楚,我还特意翻看了中文数据手册

(1)TOV0 的置位时刻到底是在何时
中文数据手册中有如下定义:
P69  Table 37. 定义
BOTTOM 计数器计到0x00 时即达到BOTTOM。
MAX    计数器计到0xFF ( 十进制的255) 时即达到MAX。
TOP    计数器计到计数序列的最大值时即达到TOP。TOP 值可以为固定值0xFF(MAX),或是存储于
寄存器OCR0A 里的数值,具体由工作模式确定
P72
普通模式(WGM01:0 = 0) 为最简单的工作模式。在此模式下计数器不停地累加。计到8比特的最大值后(TOP = 0xFF),由于数值溢出计数器简单地返回到最小值0x00 重新开始。在TCNT0 为零的同一个定时器时钟里T/C 溢出标志TOV0 置位。
P78
Table 38. 波形产生模式的位定义
模式   WGM01 WGM00   T/C 的工作模式   TOP   OCR0的更新时间   TOV0 的置位时刻
0         0         0         普通         0xFF   立即更新           MAX

以上三段描述是从数据手册中择录的一部分,从上面第二段描述中,定时器T/C0在TCNT0 为零的同一个定时器时钟里T/C 溢出标志TOV0 置位;而在 波形产生模式的位定义中,TOV0 的置位时刻在TCNT0=MAX(MAX=0XFF);这似乎有些矛盾啊,如何理解这一点呢?TOV0 的置位时刻到底是在何时?
   (2)另外,我在用ICC+AVR来验证时,中断溢出标志是在0XFF加1为0时,从这里来看应该是计数256次,也就是说如果用1M的晶振,分频系数为1,TCNT0 = 0;那么定时时间应该是256US,可在ICC生成程序向导中,竟然算不出来TCNT0的初值,当定时时时间为255US时确可以算出,TCNT0=1!真是不解!

楼主:
1.TOV0的置位时刻在到达MAX或TOP后,与下一个计数时钟的触发沿同步.具体参看T/C计数时序图.文字表述不严格.

2.楼上的计算是正确的.ICC的程序生成代码部分在这里的计算有点问题(可以算是ICC的BUG),例如配置成CTC模式时也会有偏差.要求精度高时,自己要具体算一算.

网友:
马潮老师讲解的很精辟。

网友:
对第一个问题还是搞不懂,看了T/C计数时序图,TOV0的置位时刻是在TCNT0 = MAX之后的下一计数时钟,也就在TCNT0 = BOTTOM 的同一个定时器时钟里T/C 溢出标志TOV0 置位,但书中表8.1及数据手册中波形产生模式的位定义都讲TOV0 的置位时刻在MAX,是不是该处有错误啊.

楼主:
应该这样理解:置位在MAX结束时刻,不是开始时刻,相差1个计数时钟周期.说是错误有点过,只能算描述不严格吧.由于手册上是这样表述的,所以书中也按手册的表述,怕引起混乱.

要求精确的系统,应该按序图理解和处理,这应该是最正确的了.

网友:
谢谢马老师,我明白了

网友:
打处记号中…………………………………………………………

网友(2008-05-11):
多谢马老师

网友:
请教马老师关于长时间延时的问题:
比如需要延时10个小时过着更长时间的延时,
在定时器中断中循环可以吗?

网友:
楼上的10H,用定时器计数,然后主程序判断就行了。

楼主:
用T/C做个比如1分钟的定时中断,中断服务中使用软件计数器,每次中断加1,到达600设定10小时到:

// 中断服务(1分一次)
{
   if (++time_10h >= 600)
   {
       time_10h = 0;
       time_10h_ok = true;
   }
}

网友:
谢谢马老师!做一下笔记。

网友(2008-07-07):
佩服,马老师的科研态度!

网友:
BIAOB标记一个。学习。。。。。

网友:
会用一颗单片机不难,要想用好一颗单片机要用心去学才行.对于这个问题如此深入的讲解.受教育了...学习...

网友:
有了马老师,是我们学习AVR人的福气。

另请教一个问题:

//----------------定时器0——5ms程序-----------------
//系统时钟:11059200Hz  分频:1024
//Timer0初始化
void Timer0_5ms_Init(void)
{
  TCCR0=0;
  TCCR0=0x0d;
  OCR0=26;
  TIMSK|=0x02;
}

//Timer0 CTC中断,此中断发生周期是:5毫秒
ISR(TIMER0_COMP_vect)
{
  if(autotimer)
  {
    if(sign_startioconter)
    {
      timer++;
          if(timer==2){counter_5ms++;timer=0;}
      if(counter_5ms==counter_1s)
      {
        second++;
        if(second==keytime)
        {
          sign_startioconter=0;
          second=0;
          counter_5ms=0;
        }
      }
    }
  }
}

5毫秒的CTC定时,怎么出来的结果是2.5ms?

不解。主程序里涉及到这个定时,外面的效果是0.5s就有变化了,我预期的效果是1s的。

楼主:
楼上的,你自己计算过了吗?

网友(2008-09-11):
标记一个。学习。。。。。

网友:
马老师真是及时雨啊!
我的产品开发遇到了定时器中断计数值偏小的问题,居然晚上看的第一个帖子就解决了我的困惑!

楼主(2008-11-15):
楼上,如果使用CTC模式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关键点在于:

1。不管什么状态,当T/C中断后,T/C并没有停止工作,仍旧还在继续计数!!

2。在CTC方式中,程序本身通常是不改动TCNT的值的,因此2次中断的产生的间隔是非常准确的。至于中断处理是否准确是另外的事情。

3。而普通的溢出中断,通常在中断服务中需要改动TCNT的初值,这样就把系统响应中断和现场保护的时间“抹”掉了,如果不补偿的话,2次中断产生的间隔肯定比你理论计算的长。如果向楼上那样采用补偿方式,实际是非常麻烦的,它与你使用的系统有关(C语言到底产生的中断现场保护是多少?),而且如果系统中有其它中断,比如T/C中断产生时,另外的中断还没退出,你的T/C中断就“挂”在那里了。等到前面的中断退出,在执行你的T/C中断,你需要如何补偿?

网友:
嗯,多谢马老师的关注。

的确,自从看了您定时器方面的帖子和讲义,我目前编写的都是CTC模式的。即简练又实用,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2008-12-18):
// 中断服务(1S一次)

{

   if (++time_1min>= 60)

   {

       time_1min = 0;

       time_1min_ok = true;

   }

}

马老师,你好!请教一下,我用定时器的CTC方式产生比较准确的秒脉冲,在其中断程序内累加,加入软件累加器,其判断语句

会消耗一定的时间,那么产生的分钟的时间比实际长,不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还是有必要清楚最基本的概念:

使用CTC方式,中断的产生的间隔是非常准确的。

使用普通方式,中断的产生间隔不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中断产生间隔准确并不说明你的程序能准确的执行定时的功能。

就拿楼上的代码举例:采用了CTC方式,肯定能保证1秒产生1次中断。如果你的程序中没有其它的中断,那么执行到time_1min_ok = true;的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一个延时(中断响应时间+现场保护+判断与清另),其误差在1个CLK。(中断产生时当前指令正好执行完,与中断产生时当前指令还没执行完)。

因此尽管每次1分钟到比60次中断要拖后一点时间(假定20个CLK),但两次1分钟到的时间间隔还是60秒(最多差1CLK)。如果系统里面还有其它的中断的话,就可能会使两次1分钟到的时间间隔变化大一点(原因是尽管CTC中断产生了,但CPU可能正在执行另一个中断,不能马上响应CTC中断),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误差是不会积累的。

而使用普通模式的话,就是没有其它中断,产生的误差也会积累的。

估计这样解释你也不一定搞的清楚和明白。

那么我简单回答你的问题:“产生的分钟的时间比实际长”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是“2次产生分钟到之间的间隔,即2次执行time_1min_ok = true;的间隔就是60秒。就是有其它中断的影响,使得这次的间隔长了一点(60.0001秒),那么下次的间隔就会短于60秒(59.9999秒)

网友:
谢谢,马老师!!明白了!

网友:
不错,不知道Atemel8L做时钟一天能误差多少mS??

我觉得除了马老师的计算方法之外,还要用32.768K的晶振做为外部振源;否则用高振荡的晶振受干扰大,用来做时钟根本不精确.

网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imer0

org 30h

main:

    mov tmod,#02h

    mov tl0,#(256-200) ;时钟频率为12MHZ,200us中断

    mov th0,#(256-200)

    setb tr0

    setb et0

    setb ea

    mov r0,#0

    mov r1,#0

 m:ajmp m

timer0:

    cpl p1.7  ;计时器在低电平计时,高电平不计时

    inc r0

    cjne r0,#2,t_ret

    clr tr0   ;第二次入中断时关定时器便于观察计时

    mov r0,#0

    inc r1

    cjne r1,#50,t_ret

    mov r1,#0

t_ret: reti

end

马老师,再次请教你,我现在用51单片测试,T0工作于模式2方式(自动重载),用proteus仿真,

我主要想理解定时的定时精度问题。就用proteus仿真,用COUNTER TIMER计时,P1.7低电平计时

高电平不计时。发现其间隔很准,但是我不明白每次为是只199us而不是我想设定的200us。如果

中断产生时,指令没有执行完,时间变长,而不是变短。真的不明白,学生不明白,请马老师指

教指教!!

网友:
马老师,烦有时间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09-03-07):
好帖子,学习了,记住了.
精确定时,必须CTC(自动重装).

网友:
是的,最好采用这种方式,反正硬件有这功能。另外对于硬件没有这种功能的,我以前所用的方法与此类似,但(以51为例)如果硬件我能自动加载的话,那么定时器有个特点就是溢出后是从0开始计数的,所以可以我按照教材的方法来初始化,而是在进入了中断后,向上叠加初始值。(程序中的运行指令时间是固定的,只要查出来在初始值上面修正一下就可以了)这也就相当于是自动加载了。

楼主:
定时器溢出后从0开始计数,所以可以按照教材的方法来初始化,在进入了中断后,向上叠加初始值。(程序中的运行指令时间是固定的,只要查出来在初始值上面修正一下就可以了)这也就相当于是自动加载了。

严格讲与自动加载还是不同。如果系统中有多个中断,当定时器中断时,MCU不能及时响应,那么就会又要等待,这个修正是很难估计出的。

因此在任何时候,CTC方式都能产生最准确的定时中断申请,至于中断程序的执行也会产生稍微不同的延时。

网友:
上个星期买了马老师的书
相当受教,很感谢马老师,要是我上大学时能遇上像马老师的一样的导师就好了,哪怕是1/10好也行呀

网友:
很好,记下

网友(2009-04-14):
了解好多好多东西。

网友:
AVR单片机的系统内部时钟源可不可以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
当然可以~配置下熔丝

网友:
马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版本的编辑器:code vision AVR 1.25.7a .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
先踩一步,明天再来看!

网友:
天天向上

网友:
学习了,很受教啊!

网友(2009-06-13):
受教受教

网友:
说的好,  学习咯!

网友:
回【60楼】 fangmcu 方谭

我想这是个问题
T0计数是准确的,只不过中断有一个响应时间后才执行cpl p1.7,但这个响应时间不固定。

用52单片机的T2直接从引脚输出看一下应该比较准。

网友:
刚入门,研究过一段时间汇编!看是看明白了就是没实践啊!

网友(2009-08-10):
定时器可真有用,而也真麻烦
还得继续思考

网友(2009-09-28):
认识上有进步,感谢!

网友:
我想他们在AVR编程的时候还是使用的51单片机中的思想。因为在51单片机中我见不少同学使用定时器0或者1来定时的时候,都是在进入中断后给定时器赋值,如果没有计算好时间关系,误差大是必然的——所以我讨厌使用51单片机的定时器来精确定时,宁愿使用外部时钟电路。

在52单片机中定时器2,支持16位重载方式,这就和AVR的CTC方式一样,但我注意到很多人都没用这个……可能与使用的教材有关,因为很多51单片机教材中都没有提到T/C2。

当然,使用7.3728MHz的晶振来产生5KHz的方波能行吗?7.3728M÷5K=1474.46,得到的商不是个整数,所以得不到准确的5KHz方波。

一家之言,呵呵!

楼主:
标准51有8位自动重载功能,同AVR的CTC模式。

网友:
"===============================================================================
我的回答情况:
使用atmega16的定时器0定时0.1ms,(7.7328M晶振,8分频,TCNT0 = 0xa4),用于产生频率5k的方波。

本身理论上就不是100us,而是99.826us。

你使用8M晶体、8分频、OCR0 = 0X63,采用CTC方式工作,比较中断,肯定可以得到精确的5K方波。

进了中断,马上将PA取反输出,然后再做你其它中断内的事情。只要你中断内的运行时间小于90us(大约700多条指令时间),保证你的5K方波非常精确。"
*******************************
马老师:
1.我怎么算的也不等于99.825us,8*(0xff-0xa4+1)/7.7328=95.1789...。8*x/7.7328=99.825,x=0x60,0x100-0x60=0xa0。老师是不是看成了0xa0了,呵呵~。
2.下一句话我有个理解:工作在CTC模式,上升沿触发,计数时间是100us,如果波形由OC0输出的话电平跳变位置应该是正好在TOP的下个时钟的上升沿,这种是我们想像的那种情况。但是把波形由PA0输出,在比较匹配时进入中断时像您说的需要中断响应时间、赋值时间,然后才触发了电平。就和第一种不一样了,但波形应该还是精确的。因为在赋值前这段时间,等于定时器走的时间,在下一次触发的时候。两次触发的时间间隔等于((TOP+1)*时钟周期-中断赋值前定时器走的时间)+中断赋值前定时器走的时间,时间还是相等的。这种情况是叫相位变化了吧。不知道说的清不清楚、对不对?[看马老师的电子书(不舍得花钱买,老师请不要怪罪,:) ,目前看到PWM波,不知道怎么没有11章以后的章节]
3.再下一行,您说“只要你中断内的运行时间小于90us”,意思就是中断不要太长以影响下次中断的意思吧,否则影响PA0,有误差。100-90=10us
10us是留给保护和恢复现场用的?10/(1/8)=80条指令,保护和恢复大约各占40?

网友:
我是LS,还想问下马老师定时器的模式选择,WGM1:0,00时是普通模式,01时电子书(是电子书)上书上写的是“PWM,相位可调”,10时是CTC,11时快速PWM。可你所有涉及的程序中CTC写的确是01,仿真了下是正确的,改成10有错误。我看了datasheet英文、中文都是10。所以我想马老师写教材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那张表复制过来,没有细看,而这张表存在错误。

楼主:
没有错,注意WGM0[1:0]两个控制位在TCCR0寄存器中的位置是反的,WGM00在前面,WGM01在后面。

资料上描述为WGM0[1:0] = 10,写TCCR0时则为01,因为WGM00在前面。

网友:
偶,真是那样,马虎了。谢谢老师。
还是不要怀疑datasheet了。

楼主:
回94楼:

1。产生脉冲序列,实际使用CTC模式比较匹配触发输出,根本可以不需要中断的。我不知道原来在中断中还要做什么,才保留了中断。

2。在中断中将一个I/O取反输出,实际是51的概念,因为标准51的T/C没有什么较匹配触发的输出。新的控制器中的T/C都会有这样功能,这也是我推荐应该从AVR,而不是51入手学习的原因。要尽量掌握新的东西,新的功能。有许多人认为会51,使用AVR也没有困难,这是错误的观点。在AVR上用51的方法当然可以,但你没有发挥AVR的特点,做不出更好的东西。就如同这个简单的5K发生,用AVR根本不需要中断,而51就必须使用中断。很多人停止不前,被51固化和害了。

3。在中断中将I/O取反,也能精确,但时间晚点(相位拖后),这是对的。但如果系统中还有其它的中断,这个就说不清楚了。不管你是中断嵌套,还是等待,产生脉冲精度就不准了。

4。中断应该尽量的短,这是我的书中已经给出的原则。我留10us只是估计,当然是越短越好。它的中断中还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所以中断现场的保护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另外,你的系统不能光中断吧,主程序不处理其它事情了?

5。这个只是讲一个如何精确产生5K的例子。实际从代码结构看,好多地方都不合适,思路和处理方法也不对。一看就知道是受了51的毒。

网友:
看了马老师的帖子,十分感谢马老师的无私教诲。
最近也在使用精确定时,但我遇到了和46楼一样的问题,自己设定的是5s的定时,示波器显示2.5s。
频率就是根据公式计算所得,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还有就是在中断中没有设置TIMSK_OCIE1A = 0和TIMSK_OCIE1A = 1时,定时时间是随机值,这个中断允许标志位需要这样设置吗?请教马老师,谢谢。
代码如下:
void DELAYX1S(Byte SECOND)
{
  DelayTime = 10*SECOND;
  Timer1_Init();
  while(DelayTime > 0);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C;     // CLK/256
  TCNT1  = 0x0000;
  OCR1A  = 6249;
  TIMSK_OCIE1A = 1;  // T/C1匹配中断允许
}

#pragma vector = TIMER1_COMPA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compa(void)
{
  TIMSK_OCIE1A = 0;
  DelayTime--;
  TIMSK_OCIE1A = 1;
  if(DelayTime < 1)
  {
    DelayTime = 0;
    TIMSK_OCIE1A = 0;
  }
}

网友(2009-11-10):
再来看一遍~~~

网友(2009-12-11):
再看一遍~~~N+1遍

楼主:
回100楼:

客套话就算了,你不会按我的“无私教诲”去认真学习的,只不过是想拿到一个参考代码。

下面的参考代码可以在M16的PORTD.5脚上上获得一个非常精准的5s周期的方波,不需要使用中断,只是使用T/C1,初始化后就不用程序管了。

注意:系统时钟为2.048M。

// Target : M16
// Crystal: 2.048Mhz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4) CTC, TOP=OCRnA
// desired value: 2.5Sec
// actual value:  2.500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OCR1AH = 0x13;
OCR1AL = 0x87;
TCCR1A = 0x40;
TCCR1B = 0x0D; //start Timer
}

网友:
好贴,今天才看到!花了一个多小时,mark下,以后再看!谢谢马老师

网友:
以前用定时器也就这样用了。没有注意,今天看了一下!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呀!看了马老师的定时器讲解,真是如醍醐灌顶呀!

网友: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mSec
// actual value:  1.000mSec (0.0%)
void Delay_ms(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83; //set count
   OCR0  = 0x7D;  //set compare
   TCCR0 = 0x03; //start timer
   while ((TIFR & 0x01) == 0);    // 为什么TIFR的D0位不会溢出????
  TIFR &= ~ (1<<TOV0);
  TCCR0 = 0x00; //stop
}

网友:
Atmega8,使用3.6864MHz晶振,TC2使用CTC方式,溢出一次的时间为10ms,同时OC2(PB3)引脚输出50Hz方波,使用CTC中断。
OCR2=0x23,即35。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3.600 kHz
// Mode: CTC top=OCR2
// OC2 output: Clear on compare match
ASSR=0x00;
TCCR2=0x2F;
TCNT2=0x00;
OCR2=0x23;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ff
// INT1: Off
MCUCR=0x00;

//PB3允许输出方波,50Hz,50%
PORTB=0x00;
DDRB=0x08;

网友(2010-03-03):
使用atmega16的定时器0定时0.1ms,(7.7328M晶振,8分频,TCNT0 = 0xa4),用于产生频率5k的方波。

本身理论上就不是100us,而是99.826us。

上面的晶振是7.3728M吧

网友(2010-04-29):
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帖子,现在对于我学习STM32还是有帮助的。

楼主:
8位是基础,8位的如果都玩不好,玩32位就属于“瞎掰”

网友(2010-08-18):
学习要踏实,一点没错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10-10-28):
mark 跟马老师受教啦 谢谢马老师!

网友:
好帖子!谢谢马老师!

网友(2011-02-05):
看了这贴,心里又踏实点了。。

网友:
以后好好搞搞定时器

网友(2011-03-26):
马超老师你好,我想问下在快速PWM模式下可以改变基频的大小吗?在用T2产生快速PWM时,基频是fOCnPWM=fclk/N*256,这样的话就是说基频只和分频系数有关,也就是说不能在中断里面改TCN2的值而得到其他多种基频吗?我试验过不行,可是芯片手册上说随时都可以访问TCN2寄存器的啊?有点混乱

网友:
好贴,在此感谢一下。

网友(2011-05-02):
machao老师,我用一个定时器模拟两个PWM,怎么误差大了5倍呢???定时器都不准了。。。

网友(2011-06-01):
学习,学习,讲的真好!

网友(2011-10-21):
获益匪浅哪~

网友:
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

网友:
定时还有很长的路啊

网友(2011-12-05):
新手,学习了,收益匪浅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来这个论坛,今天刚申请了个账号。看了您的几个帖子,您的回答总是那么的精辟。您的回答中好像都会涉及您的讲义,不知道哪里有提供下载或者如何获得,想找来参考学习。

网友(2012-01-30):
受益非浅

网友:
我的老师哪怕有马老师的1%,我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的地步。一个好老师能稍稍指点一下,顶上我看书查资料一星期了。

网友:
学了不少知识,谢谢马老师!

网友:
马老师您好!看完您的讲述后我自己做了一下实验,单片机是ATmega16L,采用内部8M晶振,用定时器0的普通模式的溢出中断和CTC模式的比较匹配中断分别做了实验。我的目的是得到周期为2ms的方波,具体的就是通过PA0的取反,然后测单片机PA0口的波形
普通模式的溢出中断程序如下: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KHz
// actual value:  1.000KHz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83; //set coun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1; //定时器0溢出中断
TCCR0 = 0x03;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83;
PORTA^=0x01;
}

void main(void)
{
OSCCAL=0xA7;//时钟校准
CLI();
port_init();
timer0_init();
SEI();
while(1);
}
用示波器测得的结果周期是1.989ms

CTC模式的比较匹配中断程序如下:
// Target : M16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ff;
DDRB  = 0xff;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64
// WGM: CTC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2; //比较匹配中断
TCNT0 = 0x00; //set count
OCR0  = 0x7C;  //set compare这个值是根据手册上给的公式算得的
TCCR0 = 0x1B; //start timer CTC模式比较匹配时OC0取反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rc_isr:20
void timer0_crc_isr(void)
{
//TCNT0 = 0x00; //reload counter value
PORTA^=0x01;
}

void main(void)
{
OSCCAL =  0xA7;//时钟校准
CLI();
port_init();
timer0_init();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while(1);
}
用示波器测得的结果周期是1.985ms,而且这个测OC0也是这个结果
请问马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粗看了ctc的方式,基本计算和设置没有问题。

你使用内部的RC时钟8M,你的OSCCAL调整是依据什么?考虑一下,如果要产生非常精确的2ms方波,如果你的系统时钟8M本身有误差,其它就免谈。也就是说,你是如何保证系统时钟8M是非常准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一

图二
OSCCAL是根据上图这个软件设置的,在右上角,图一是未标定的,图二是标定后的。内部8M是根据界面左边的熔丝位设置,CKSEL3..0是0100时标称频率为8M。我感觉经过标定的片内RC振荡器应该是准确的,而且手册上说可以对8M进行标定

楼主:
建议你使用一个外部8M晶体先做个测试,而后再考虑对内部RC的标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出现在于很多人在用到定时中断时都将:中断产生后到重新赋值这个时间内计数器仍在计数这一事实给忽略了引起的。
事实上严谨的定时程序是这样的:
一是如果该定时中断为最优先中断,则赋值时应减去:中断响应到重新辅值时计数器已计数值。
二是如果该定时中断不为最优先中断,则应在赋值前关闭中断,然后用理论的初值减去当前已计数值。

三:如计数器有使用预分频, 则应从理论的初值减去中断响应到重新辅值时计数器已计数之值 +1 或 +2, 然後不断读出计数器现值, 发现跳变时才立刻重新辅值。

楼主:
楼上的概念已经OUT了, 是老51的概念。

新的MCU所配备的T/C,都有比较匹配的功能。使用AVR的CTC模式,比较匹配输出,不用中断能产生精确的方波,此时的精度仅依赖于在于系统时钟(在我的教材中有例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
好的,谢谢马老师!

网友(2012-03-10):
谢谢马潮老师讲解:)

网友:
初学者呀,很多还是从基础做起,不然很难理解的,马潮老师不错!

网友(2012-05-08):
为什么我连定时1毫秒都不准呢?
我的程序如下: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TCNT2 = 0x00 ;//8M/64KHz=125KHz
OCR2  = 0x7C ;//(124+1)/125=1MS
TCCR2 = 0x0B; //64分频   CTC模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isr:iv_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clock++;
if(clock>=1000)
{
  clock=0;
  s++;
  if(s>=59)
  {
   mintue++;
   s=0;
   if(mintue>=59)mintue=0;
  }
}
}
但是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就好像在飞

网友: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TCNT2 = 0x00 ;//8M/64KHz=125KHz
OCR2  = 0x7C ;//(124+1)/125=1MS
TCCR2 = 0x0B; //64分频   CTC模式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comp_isr:iv_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clock++;
if(clock>=1000)
{
  clock=0;
  s++;
  if(s>=59)
  {
   mintue++;
   s=0;
   if(mintue>=59)mintue=0;
  }
}
}
但是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就好像在飞
大家看一下我的程序

网友:
用的是8M的晶振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发帖呢?在这里

网友(2012-06-14):
做个记号,等能彻底理解的时候就来看看!

网友(2013-08-03):
先马一个,最近也在产生方波,频率精确度达不到要求,捉急阿,,

网友C(2014-05-22):
听大家这么说,我想要用一个M0核的单片机(新唐M051)的单片机通过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1计算来自外部中断1引脚的PWM波形有点行不通吧??PWM的周期是固定的。但是是us级的。而且占空比是不断变化的。我之前有用PWM捕捉试过,但是发现捕捉的周期不够快,中间有漏掉一些周期没有测试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大家这么说,我想要用一个M0核的单片机(新唐M051)的单片机通过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1计算来自外部中断1引 ...

用M051测量PWM,最正确、最简单、最好的就是用它的 PWM捕捉功能,用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不是正确的方法(就是用AVR或STC51也不能采用)。

下面是M051的一段说明,由于你的PWM波频率太高,所以用M051是不能实现的。

The maximum captured frequency that PWM can capture is confined by the capture interrupt latency. When capture interrupt occurred, software will do at  least three steps, they are: Read PIIRx to get interrupt source and Read PWM_CRLx/PWM_CFLx(x=0 and 3) to get capture value and finally write 1 to clear PIIRx. If interrupt latency will take time T0 to finish, the capture signal mustn’t transition during this interval (T0). In this case, the maximum capture frequency will be 1/T0. For example:
HCLK = 50 MHz, PWM_CLK = 25 MHz, Interrupt latency is 900 ns
So the maximum capture frequency will is 1/900ns ≈ 1000 kHz

也就是说,M051测量PWM波的极限频率是1M, (1us) ,主要是执行中断服务的时间的限制。这种应用是考验工程师真正水平的,要考虑中断的最优化,执行时间最短,还要考虑系统作其它事情(计算、转换、显示等等)。一般的工程师就是采用PWM捕捉功能能实现精确测量100K的PWM波算不错的了。很多的童鞋从根本上还是基础知识不扎实,没有真正了解和掌握定时器的正确应用方法,就是有PWM捕捉功能也用不了,用不好。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与我的“频率测量”的题目是同工异曲,是“频率测量”的扩展题目。建议有兴趣的讨论如何用MCU来测量PWM波。

网友C:
恩,非常感谢老师的回复,我现在测试PWM捕捉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固定占空比的话能够准确测量出PWM值。但是还有一个问题,M051的核不带硬件的除法计算器,我算PWM值的时候用的公式是:(占空比时间/PWM周期)*256,但是我发现我PWM周期是800us,如果占空比一直在变化,采样回来的PWM值不是每一个周期都能够采样得到。我的PWM捕捉中断函数算出PWM高,低电平的时间,PWM值计算公式放在主循环while(1)里面,我发现测量出来的结果会在变化的过程中,每测量一个周期就会漏掉10个周期左右的PWM值。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M051测量PWM,最正确、最简单、最好的就是用它的 PWM捕捉功能,用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不是正确的方法(就 ...

老师,刚才想在这回复的,结果发错地方弄成直接发帖了,请见谅。我回贴在上面链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非常感谢老师的回复,我现在测试PWM捕捉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固定占空比的话能够准确测量出PWM值。但是还 ...

我说的没错哈--在上贴中我回复说过:
“这种应用是考验工程师真正水平的,要考虑中断的最优化,执行时间最短,还要考虑系统作其它事情(计算、转换、显示等等)。一般的工程师就是采用PWM捕捉功能能实现精确测量100K的PWM波算不错的了。很多的童鞋从根本上还是基础知识不扎实,没有真正了解和掌握定时器的正确应用方法,就是有PWM捕捉功能也用不了,用不好。”
=========================================================
根据你的帖子:

1/ 你的PWM周期是固定的,800us,也就是1.25K, 你的目的是只要测量占空比。
2/ 如果你采用连续测量,也就是每个PWM周期都测量一次,那么你在800us时间内必须完成一次中断读取,计算占空比,显示结果等其它的所有工作。
   --PWM中断,读取一次2个测量值(高电平数字、周期数字),作为下一次计算用的数字。这个中断要最断的时间,必须估计的比较准确(假定50us)
   --计算占空比(除法),此次计算是使用前一次中断中读取测量值,然后显示以及其它工作。这个部分必须在700us完成!

如果达不到上面的指标,也就不可能实现连续PWM波的测量,只能是间断的测量了

==========================================================
实际工程中不可能做出一个万能的PWM波测试设备,只要满足具体应用需求就可以。你提供些具体的数据,我们分析看能不能提供一个思路,满足要求。

首先是被测PWM波是数字方式产生还是模拟方式产生,如果是数字方式的话,那么是几位的。比如8位精度,或10\12\16位精度

1/ 你测量的PWM周期是否固定为800us,每次中断中读到的周期数字是多少?变化多少?(这个与你PWM捕捉使用的频率有关)
2/ 被测PWM占空比的变化范围,是0%-100%吗?
3/ 要求得到测量的PWM占空比精度是多少位(8位,1/256 还是16位 1/65536)?或者描述为十进制的小数点保留几位(比如25%还是25.1%,假定8位,那么精度是(25.x +-0.4)%)?你的计算公式×256的用意是什么?

提示:
1/越高的精度需要计算的时间越多,而且高的精度还可能是虚假的。比如被测PWM波的精度是8位的,你的结果显示25.01%的话,这个精度就是虚假的。
2/要实现PWM波的测量,不仅仅是考虑如何准确得到PWM的周期数据,其它工作所使用的思路方法同样重要。MCU的应用技术是综合全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没错哈--在上贴中我回复说过:
“这种应用是考验工程师真正水平的,要考虑中断的最优化,执行时 ...

老师,你好,首先谢谢你这么长的回复并提到愿意为我分析提供思路!也希望通过此贴能够延伸下这贴的主题,并通过和老师的交流能够加深跟我一样还在学习的朋友对精确定时及PWM捕捉的理解。下面是我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的测试数据,PWM周期依然是800us,PWM变化过程大概是在2秒内PWM的值从0到255再从255到0连续变化。
PWM3 = 66
PWM3 = 76
PWM3 = 86
PWM3 = 96
PWM3 = 106
PWM3 = 117
PWM3 = 127
PWM3 = 138
PWM3 = 149
PWM3 = 159
PWM3 = 170
PWM3 = 180
PWM3 = 191
PWM3 = 202
PWM3 = 212
PWM3 = 223
PWM3 = 233
PWM3 = 244
PWM3 = 254
PWM3 = 253
PWM3 = 242
PWM3 = 232
PWM3 = 221
PWM3 = 211
PWM3 = 200
PWM3 = 190
PWM3 = 179
PWM3 = 169
PWM3 = 158
PWM3 = 148
PWM3 = 137
PWM3 = 127
PWM3 = 116
PWM3 = 106
从数据看,我发现漏测的PWM值很接近10个。这是否能判断是捕捉频率不够快呢?我这里说到的800us只是举例一个被测量的PWM信号,因为我要采集的PWM信号源有可能来自不同的设备,PWM产生方式有可能是由定时器模拟输出,也有可能是由单片机自带的PWM输出,精度有可能是8位的,也有可能是16位的,占空比范围是从0%-100%。我在程序里计算PWM值的公式是:PWM3        = ((float)H_Leve/(H_Leve+L_Leve))*255;
我查了M051的DATASHEET。发现M051这款IC没有硬件的除法计算器,这里计算有可能也是影响以上数据结果的原因。 上面是我的一些情况,下面再根据老师上面提到的问题作1对1的回帖:
1/我的PWM周期在测量的时候是固定的,但不一定是800us(因为PWM信号源有可能来自不同的设备,不同的设备PWM周期就不固定了),上面提到的是我以测试800us周期的PWM信号为例。
2/提供的PWM信号同一台设备占空比是固定的,但每一台设备不一定是同个周期,即不同设备周期不同。我上面的例子是以800us为例。
3/问题同上,不同设备提供的PWM信号不一样,这些信号有可能像老师第三问题提到的所有可能一样。有可能是模拟,有可能是单片机自身带的PWM。
本来打算把测试数据以及把示波器测试结果拿上来的,但是现在手头没有工作,等我两天我有时间再把结果拿出来,这里先回复了些我能回答的。

楼主:
首先是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非常的不扎实,所以你无法正确评估以及设计去实现你的系统。

单单仅靠一片MCU本身的功能,是不可能做到一个完善的PWM测量设备的。假如是你买一台商业的示波器,或者频率计,它也有一个指标的,比如能测到的最高频率试多少。例如通常一般示波器有 20M \50M\100等指标,如果你要测25M的波形,20M示波器就不行,就要使用100M的示波器。

你要设计PWM测量,要非常清楚PWM测量的真正思想方法,以及测量精度应该如何评估(这个在大部分的书中都不会涉及到的)。

学习MCU不是单纯的会硬件、会软件编程,没有真正的理论基础的话,你作的东西就不可靠,因为数据是假的。

==========================================
我们要首先看被测的PWM波,假定周期是800us
如果是8位数字产生的,那么最小占空比的变化为 800us / 256 = 3.125us。而如果是16位数字产生的,那么最小占空比的变化为 800us/65536 = 0.022us!

那么用M051测量,能得到什么精度?后面一种1个占空比的变化能测到吗?

以上提示一下,建议看看我写的教程。尽管教程是用AVR硬件平台,但思想方法是通用的,也是最新的。教程中有如何使用定时器捕捉功能测周期的例子,希望能认真参考。,

==========================================
就目前情况提几个建议:

1/ 建立变量 pwm_ok;

2/ M051的PWM捕捉方式,只允许上升沿中断(或下降沿),在上升沿中断服务中:

      第n次中断服务:
      {
             读取PWM_CRLx(n) 和 PWM_CFLx(n);
             pwm_ok = 1;
       }

        ..........
        ..........
       主循环中:

        {
                ......
                if(pwm_ok)
                {
                        pwm_ok = 0;
                        RES = (PWM_CRLx(n-1) - PWM_CFLx(n)) * 100 / (PWM_CRLx(n-1) - PWM_CRLx(n)) ; =====>注1
                        DISPLAY();                                                                                                    ====》注2
                 }
         }              //==注3

注3:  主循环必须在700us能完成!!为保证这点:
注2:  显示代码要最快完成,如果通过串口打印,绝对不能使用系统的PRINT函数(因为内部的函数是用轮询方式送出的,大大消耗MCU效率!有几个人能说明白和理解?)!!必须自己写串口的中断+缓冲发送代码(我教程中有,不过一般人也看不明白的),波特率使用最高的标准频率,中断优先级比PWM捕捉低。
注3:  使用整数的乘除法,比浮点运算快多了。M051的PWM发生器是16位的数据,所以用32位长度变量,乘上100(整数乘法)不会溢出,再做整除触发,得到以百分比的占空比值,精度正负1(比如 25  误差1 );
        如果乘上1000的话,结果精确到小数点1位(比如 250 误差1),只要显示时,小数点向左移动1位。
        32位的变量,最多可以乘到10000,结果精确到小数点2位(比如 2500 误差1),只要显示时,小数点向左移动2位。但这个精度可能是虚的,还要看你PWM_CFLx和PWM_CRLx的位数。

==============================================
真正理解我在本站的“频率计设计题目”的思想,做这样的PWM测量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会自己分析了。正确的使用MCU的定时器来精准的测量频率或周期是基础!这个就是所谓“特种兵”的训练题!

网友(2014-12-04):
帮助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