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用椭圆形焊盘与矩形焊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8-15):
在Protel99SE中IC都是用的椭圆形焊盘,在protel DXP都用矩形焊盘了,请部这两种焊盘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椭圆形女性,矩形焊盘男性。

网友:
楼上,太有才了。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帖,不过俺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
呵呵,我也不明白,个人感觉没什么区别,难道矩形比圆的更防脱落?有可能哦。

只是觉得二楼的回答比较牛X。哈哈。

网友:
DXP里都是矩形焊盘了?不是吧!

矩形焊盘一般用做元件的第一脚,可以让你清楚的区分。

楼主:
在DXP中的贴片IC都是矩形焊盘,但99SE中都是椭圆形的。

网友:
在库里面是可以改的,可以改成椭圆形还是矩形焊盘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喜欢

网友:
椭圆形的焊盘没有棱角,可以防止了在多次焊接后翘起现象(但温度过高就不敢保证啦,呵呵!!)也可以防止了在某些电路上的一些弊端!

矩形焊盘的面积比椭圆形的要大些,所以在一些的接线柱焊盘就用上矩形。

    以上是个人之愚见,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12-30):
椭圆防脱?
继续求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