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作ESD和EFT测试,看看抗干扰能力如何?

楼主(2007-08-15):
声明:主要内容来自凌阳单片机网页

--------------------------------

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不少客户经常使用简便而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芯片进行测试,因此我们收集了两种EMC测试的土方法,来对芯片和控制板的性能进行大致的评价。

方法1:高压脉冲测试

    这种测试方法相当于标准测试中的ESD: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将电子打火机中的电子打火设备拆下来,然后对着芯片的管脚进行直接放电,由于打火机上的电子打火设备差异性比较大,而且每次打火的能量不一致,所以,这种测试不太准确。但是,经过我们的多次试验以及从客户收集到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高压脉冲测试比标准的ESD测试更加严格,对芯片的性能要求更高,可以做为芯片性能评价的一种简易方法。

我用该法方对电源正实施数次电击,STC单片机出现了死机,对地实施电击,没有发现异常。

阿莫可否作作这方面的测试?

方法2:脉冲辐射组合测试

  下图位脉冲辐射组合测试的原理分析,它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芯片的性能:

  ◆交流接触器的闭合和断开,在导线上会有通断电流,导线周围产生磁场,干扰控制系统;

  ◆采用继电器的通断控制使交流接触器的不断开合,交流接触器的电感线圈会产生很将的感应电势,通过电源线来干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可以模拟EFT测试。

  测试的强度与绕在控制板上的导线圈数有关,圈数越多,干扰越强。根据经验,超过10圈,芯片仍然正常运行,该芯片的抗干扰性能便相当不错。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交流接触器有多大?多少钱?我没买过,能说说吗?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楼主,你对电源放电没有打坏器件呀?

楼主:
to 【4楼】 donkey 知秋

一般的接触器就行,没有特殊要求,价格和接触器触点容量有关,不用太大,10A的大概30元左右,国产的便宜。

对电源放电没有打坏器件,复位后正常工作了。另外,我没有对普通IO直接电击,听说凌阳的工程师这么做过,以炫耀其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如果你想对AVR试试,建议找个便宜的片子玩玩,免得后悔,呵呵。

网友:
我见人用过这样的方法,能过4圈就不错了

网友:
据以前某电脑方面的杂志说:用方法1中的工具对南桥的封装放电,可以将电脑主板打成内伤

网友:
我对MEGA16用过第一种方法,只有对晶振脚打才会死,打其它脚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2007-10-23):
方法2:脉冲辐射组合测试   中的 控制继电器的 控制信号的 频率是否有 推荐?

前天晚上已经用 打火机的高压发生器对一款用 TINY24的板子 狂打,电源脚、地脚、IO口都打不死,但打到复位脚 后 系统就马上复位,软件上没有启动看门狗,只开启BOD功能,看来这次的PCB和电源的设计还能过关~~

接下去准备买个交流接触器做 方法2的 测试。

同时接下去有新作品问世~~ 哈哈

网友:
好,绝对支持,谢谢!

大家都来谈谈土办法和业余条件下的测试。

网友:
前天刚买了个220V驱动线圈的10A的交流接触器(品牌:天正,18元一个),昨天 就马上动手实验了~~~

目前的测试只是为了说明这两个土方法是否可行,也就是 这土方法是否会对 MCU 造成什么影响,但实际的抗干扰问题涉及太多问题,以后再详细描述。

测试目标:一款以AT TINY24-10SSU 为控制的控制器,电源部分是24V的变压器输入、整流、2200uF滤波+104独石、LM2576-5.0稳压、1000uF滤波+104独石、靠近TINY24的电源脚上是 104独石+10uH电感+104独石组成的 π 型滤波器,双面板设计,MCU周围的空白区域的上下两层都敷了接地的铜,PCB设计上花了心思,不过以后还得继续修改,每次都是测试后才发现问题,在电源的滤波和处理也是尽量做到位了。

只是个人功力有限,只能设计到这样的程度了,具体等实际环境的考验了。

测试一:打火机的高压发生器

高压发生器 对准控制板的 5V 电源、地 使劲放电,都没有发生MCU复位的现象。

高压发生器 对准 RST 打下去就马上复位(RST有加电阻、电容、二极管,具体请见AVR的典型硬件图),几乎是次次复位,看来很多时候的干扰都是从复位进去的。

高压发生器 对准其他的IO引脚都没事,稳稳的,没事(空余未用的引脚我都配置成输出,并且使能上拉)。

结论:不能证明什么,也不能证明 TINY24的 抗干扰性能如何。还是得到现场工作了才知道结果。

测试二:脉冲辐射组合测试

按楼主图中所示连接电路,测试板和接触器共用一个220V的电压插座,接触器的驱动线圈接了一个开关,接触器没有带负载,并且将驱动线圈的电线在 TINY24的控制板上 饶了10圈左右,然后快速的按动开关(我确认我按动的速度是够快的,接触器那声音也真够响的,太吵了),但好象都没有看到什么影响,TINY24做的控制板稳稳的,没有复位现象。

然后把接触器放在MCU上面,并且不断的变换角度,然后使劲按动开关,接触器是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吵死了~~~

这个测试比较没劲,不知道是我的方法有误,还是我的板子真的经受得住这样的测试~~失望中~~~

结论:比较郁闷,没有结果,根本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上面的仅仅是按楼主的方法做了测试,其实,嘿嘿~ 我还有更狠的测试手段,也是从论坛的帖子里看到,我相信那测试是比较悍的!应该是可以 说明什么问题的。

具体以后会写一份详细的测试结论给大家分享~~ 先忙去了~~ 呵呵

网友:
我用过这样的办法:将一直流继电器,负极直接电源负极,正极串一常闭触点再接电源正极,通电使其高速通断。再在另一个常开触点接一个35W的电磁阀,我试过PIC16F877必死无疑,MEGA16没事

网友:
【15楼】 wqb202 的方法其实就是不断接通和断开 电磁阀来测试,方法类似。

我的控制板其实以后就要是要驱动24V双头电磁阀的,这个肯定是要能过关的,不然就没得搞了。

那天我还直接拿了一个12V 的直流电机(正常接12V时,电流大约是300mA左右)直接并在 控制板的 5V的电源上,用手快速的接通闭合电机做测试,这个干扰应该是很大的,而且电机也靠到MCU上,没事~~~

都太乱了,到时候好好整理下。

网友(2009-06-13):
我也要过这个认证啊!

网友:
电子打火机的那个打火装置产生的电压是多大?

网友:
AVR 对外环境辐射怎么样呢?有谁做过测试没?

网友(2010-04-02):
刚好之前做了一个产品(IC卡读卡器类的),遇到一些奇怪问题:一些情况下,多次插卡,就会出现不能检测卡的问题,一直以为是USB程序的问题,

最后花了很多时间分析,测试,最后接到实验电源上,(原来一般是USB供电),结果问题发生时,发现电流突然增加,复位单片机,电流仍然不变,重新上电后,恢复,
才感觉是静电的问题。
用第一种方法测试,果然。
还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2010-06-19):
我高中的时候  对短波收音机的天线 进行高压脉冲测试 (用打火机的点火器对天线 放电)

结果相当悲剧 , 短波全部失效  ,只剩下 FM

网友:
用打火机的点火器打过M64,打了N次,每次都复位。还好,没有损坏芯片。

网友(2010-09-01):
今天在旧货市场买到热水器的电子点火器.
上面标识 输出电压 MIN 13KV.在网上找到一个原理图,如上.
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用于ESD测试.

网友:
回头去试一下

网友:
用热水器的电子点火器打mega169的电路板的地,一打就死掉了.
而同样方法打HT的一款芯片却没事(除了对电源+和复位脚打会复位).对着O打,竟没事!!!!

网友:
天阿,没想到那个打火机还有这个用处,真是有想法了

网友:
哈哈,这个好啊。

网友:
标记啊,这个不错

网友(2011-02-18):
好方法啊..试下看看.

网友(2021-01-25):
楼主,这个没有后续了吗?

网友(2022-07-16):
很有参考一下,很有价值

网友:
方法2,在美的见到过

网友:
方法2是可以改进的,把辅助线圈接成一直按下就不停通断的结构,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