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输出问题?是否成线性?低通滤波问题?

楼主(2007-08-15):
在用m16 的time1做pwm  输出时候,选用参考电压为2.84V,想知道在pwm1b中的值,0-1023和输出的电压0-2.84v是否成线性关系呢?还有在他的后端接的低通滤波的电阻和电容如何选值? 在此先感谢了,有明白的兄弟姐妹们给指点一下了>

网友:
PWM有参考电压?没听说过。PWM其实就是个脉宽,幅度就是电源电压,通过脉宽来输出0到电源电压范围内的电压。经过低通基本可以实现模块量输出,当然后面最好加上一级缓冲驱动。

网友:
PWM是没有参考电压。但楼主是将PWM进行DAC转化,这样PWM波的高低电平必须稳定、准确,这样经过DAC(也就是低通滤波器)后,出来的电压才准确。

我有一个PWM->DAC的电路图(图中max4544和TL431就是用来稳定高低电平的),实测线性度很好,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指点,我马上做个实验试试,对了,确实没有参考电压,我是指他的电源电压,2.86v,非常感谢了

网友(2013-01-07):
"max4544和TL431就是用来稳定高低电平的"

matk

网友:
今天做了个实验,1.25k的pwm.一介低通后,电阻10k的,电容0.47uf的,输出电压有点非线性,最大最小值确定后,,输出中间值有0.3%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