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ny13 的ADC问题!

楼主(2007-08-15):
前几天从啊莫这里拿了几片tiny13 ,很长时间没用AVR  熟悉起开还是蛮快  搞了小弟一下午的是ADC转换结果怎么整都不是理想的结果.

adcdata=~~~L;

adcdata+=~~~h*255;

if(dacdata>1024)

  {  portb|=(1<<pb2)  }

if(dacdata<1024)

  {  portb|=(0<<pb2)  }

这样的结果 PB2还输出高点平. 郁闷 ,

以前学习M8的时候可以用 屏幕来知道AD结果是多少,tiny13就没办法实现了( 没硬件防真)

所以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 tiny13的ADC 程序 C语言的 最好是GCC!!谢谢.

补充一点点MAKEFILE里没tiny13我是手动改的MCU 名字,其他的没改,不知道这样都ADC 有影响吗?>

楼主:
哦  忘记问一下  她里面的1.1的VREF  怎么样和M8的2.5V看怎么样!!

用过的朋友  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adcstar()

        {

                ADCSRA=0x00;

                ADMUX=(1<<REFS0)|(1<<MUX1)|(0<<MUX0);

                ACSR = (1 << ACD);

                ADCSRA=(1<<ADEN)|(1<<ADPS2)|(1<<ADPS1)|(1<<ADPS0);

                _delay_ms(1);

                ADCSRA|=(1<<ADSC);

                ADC=0;

                loop_until_bit_is_set(ADCSRA, ADIF);

                ADCSRA |= (1 << ADIF);

        }

int main(void)/////////////////主函数

{

DDRB=(0<<PB0)|(1<<PB1)|(0<<PB2)|(1<<PB3)|(0<<PB4);

PORTB=(1<<PB0)|(0<<PB1)|(0<<PB2)|(0<<PB3)|(0<<PB4);

        uint  adcdata;

while(1)

{

    adcdata=0;

    adcstar();

        adcdata=ADC;

        if(adcdata>500)

                {

                        PORTB|=(1<<PB1);

                }

        if(adcdata<500)

                {

                        PORTB|=(0<<PB1);

                }

}

}

灯亮了就灭 不了?奇怪 好像和他们说的第一次启动正常,以后就全是0X3FF  (ADC)

楼主:
郁闷  搞了2天 什么方法都试了,还是没办法解决  !!!!

网友:
m48 也是1.1V的。既然有M8的软件,用M48试试看

网友:
不知道内部AD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呵呵!高手总是不写注释的^_^ 楼主的ADC设置写的有些乱,IO口操作写的不正确。。。我改了一下,虽然还是很乱哈

#include <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adcstar()

{

        DIDR0=0x10;        // ADC2(PB4)禁用数字输入缓冲;

        ADMUX=(1<<REFS0)|(0<<ADLAR)|(1<<MUX1)|(0<<MUX0);

/*

        ADMUX (ADC Multiplexer Select Register) PDF86页

        bit7  Res                 保留

        bit6  REFS0                0=VCC作为模拟参考电压;1=片内基准电压

        bit5  ADLAR                0=右对齐;1=左对齐(8bit只读ADCH即可)

        bit4:2  Res                 保留

        bit1:0  MUX1,MUX0        通道选择,00=ADC0(PB5);01=ADC1(PB2);10=ADC2(PB4);11=ADC3 (PB3)

*/

        ADCSRA=(1<<ADEN)|(1<<ADSC)|(0<<ADATE)|(0<<ADIF)|(0<<ADIE)|(1<<ADPS2)|(1<<ADPS1)|(1<<ADPS0);

/*

        ADCSRA (ADC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A) PDF 87页

        bit7   ADEN ADC使能=1

        bit6   ADSC 启动ADC开始转换=1

        bit5   ADATE 自触发使能

        bit4   ADIF ADC中断标志

        bit3   ADIE ADC中断使能

        bit2:0 ADC 预分频选择位

*/

}

int main(void)/////////////////主函数

{

     uint adcdata=0;

     DDRB=(0<<PB0)|(1<<PB1)|(0<<PB2)|(1<<PB3)|(0<<PB4);

     PORTB=(1<<PB0)|(0<<PB1)|(0<<PB2)|(0<<PB3)|(0<<PB4);

     adcstar();

     while(1)

    {

        if (ADCSRA&(1<<ADIF))

        {

           adcdata=ADC;

           ADCSRA|=(1<<ADSC)|(1<<ADIF); // 再启动ADC 查询方式 ADIF为1时须用软件再写1来清0

        }

        if(adcdata>500)

        {

            PORTB|=(1<<PB1);        // PB1 输出1

        }

        else

        {

            PORTB&=~(1<<PB1);        // PB1 输出0

        }

    }

}

网友:
tiny13的AD很复杂么?参考cvavr的代码向导啊,很简单的,8楼检测AD值的方法很好,我也在用呢,还可以用“龙”等等硬件仿真检测AD采样值。

网友:
谢谢楼上高手认可,cvavr是很好用,我也在用呢。但向导出来的代码要检查一下,我用tiny13就发现向导出来的DIDR0设置有误,如上面的ADC2(PB4)禁用数字输入缓冲(0x10),向导出来是0x04(ADC0)错误的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cvavr,我用了1256没有问题,用了1257beta4没有问题,你的数字端口实际上可以不要管缓冲的问题,直接采集就可以了。

网友:
我碰到和10楼一样的问题,所以CVAVR生成的代码还是校验一下为好

网友:
【11楼】 JAMESKING 兄

我用的cvavr版本是1253,没你的新。数字端口能关掉我还是关了好,反正就改一句而已

网友:
cv1253对tiny13操作有些问题,详细请参考www.hpinfotech.ro上面的说明。

网友:
呵呵!下了个cv1257a Evaluation版,没发现错误了。谢谢楼上大哥!

楼主:
嘎嘎  小弟弟愚昧  端口 操作错误!!现在好了1!

网友:
偶是菜鸟,这是我用TINNY13控制1W大功率LED手电的程序,AD检测电压,3.1V保护锂电,自动关灯,2个按键操作,亮度调节,暴闪.用了60%左右的FLASH空间,给楼主参考下,用05版的GCC编译的,makefile我就不发了.程序有点乱,需要花点时间看明白.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wdt.h>

        #define key1                 PB1

        #define key2                 PB4

        #define set_led_ddr        DDRB|=_BV(PB0)

        #define clr_led_ddr        DDRB&=~_BV(PB0)

        #define led_off                PORTB&=~_BV(PB0)

        #define led_on                PORTB|=_BV(PB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int8_t

        /*  定义全局变量  */

        uint8 light=185;                //灯亮度

        uint8 inter_count=0;        //开灯计数值

        uchar adc_val;                        //电池电压值,低于3.1V时自动关灯

        uint8 power=0;                        //电源控制位,1为开灯,0为关灯

        uint8 cpu_sta=0x30;                //cpu状态控制,0x00为开灯状态,0x30为关灯状态

        uint8 flash_sign=0;                //闪灯控制,为1时灯闪,0是灯长亮

        uint8 flash_count=0;        //按下按键时间长度计数

        uint8 key1_count=0;

        //********** 按键检测  **************

        void key_check(void)

        {

        if(!(PINB&0X10))         power=0;

        while(!(PINB&0X10));

        }

        //*******   电池电压检测 *************

        void adc_check(void)

        {

        adc_val=ADCH;

        if(adc_val<0x78) cpu_sta=0X30; //电池电压低于3.1V关灯,保护锂电

        }

        // ******   灯状态扫描  **************

        void flash_check(void)

        {

        if(!(PINB&0X10))        //长按按键灯闪烁

                {

                flash_count++;

                if(flash_count>70) flash_sign=1;

                }

        else flash_count=0;        //放开按键灯亮

        if(flash_sign==1)         //灯闪烁

                {

                TCCR0B=0X04;

                OCR0A=205;

                }

        else                                 //灯长亮

                {

                TCCR0B=0X01;

                OCR0A=light;

                }

        }

        //**********  开灯和关灯  ************

        SIGNAL(SIG_INTERRUPT0)

        {

        inter_count++;

        flash_sign=0;

        if(inter_count==1)        //开灯,配置寄存器

                {

                set_led_ddr;

                PORTB=0X12;                //配置端口

                power=1;                //电源标志,1为开灯,0为关灯

                cpu_sta=0;                //配置cpu

                light=eeprom_read_byte(0);//读取亮度值

                _delay_us(5);

                OCR0A=light;        //比较匹配值,灯亮度

                TCNT0=0;                //配置定时器

                TCCR0A=0Xc3;

                TCCR0B=0X01;

                TIMSK0=0X02;

                ADMUX=0X63;                //配置AD

                DIDR0=0X08;

                ADCSRB=0X00;

                ADCSRA=0Xe3;

                while(!(PINB&0X02));

                _delay_ms(2);

                wdt_enable(WDTO_2S);//配置看门狗

                }

        if(inter_count>=2)

                {

                wdt_disable();

                if(power==0) cpu_sta=0x30;//关灯

                else

                        {

                        light+=30;                //改变灯亮度

                        if(light>250) light=1;        //灯由暗至亮,到最亮后循环变化

                        if(inter_count>250) inter_count=5;

                        }

                while(!(PINB&0X02)); //按键不释放,在此停留

                wdt_enable(WDTO_2S);        //开看门狗

                _delay_ms(1);        //延时

                }

        }

        //*********** 定时扫描,PWM ***********

        SIGNAL(SIG_OVERFLOW0)

        {

        wdt_reset();        //喂狗

        if(ADCSRA&0X10) adc_check();//电池电压检测

        flash_check();        //灯状态扫描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GIMSK=0X40;

        PORTB=0x02;                //配置端口

        CLKPR=0X80;                //系统时钟分频

        CLKPR=0X02;                //分频系数为8,Fosc=128KHz/8=16KHz

        eeprom_write_byte(0,light);//保存初始亮度

        _delay_us(10);

        sei();        //开中断

        while(1)

                {

                MCUCR=cpu_sta;                //配置cpu状态

                if(cpu_sta==0x30)

                        {

                        eeprom_write_byte(0,light);//关灯前保存亮度值

                        wdt_reset();

                        wdt_disable();        //关闭看门狗

                        TCCR0B=0;                //关闭定时器

                        ADCSRA=0x00;        //关闭AD

                        ADMUX=0x03;

                        DDRB=0X00;                //配置端口

                        PORTB=0X02;

                        flash_count=0;        //计数器清零

                        inter_count=0;

                        _delay_us(10);

                        asm("sleep");        //掉电模式,最大地省电

                        }

                key_check();                //按键检测

                }

        }

楼主:
littleboy  可以交个朋友吗 我们做的是一个行业也 !!

网友(2008-05-18):
tiny adc 的adc采集好像部是很稳定,连续采集多次的结果部同,且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时,adc采集值会随工作电压变化,但是mega48 的没有此问题

网友(2013-05-10):
正在用到这部分功能,不知道端口要怎样设置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A:
呵呵!高手总是不写注释的^_^ 楼主的ADC设置写的有些乱,IO口操作写的不正确。。。我改了一下,虽然还是很 ...

请教一下 ADC的中断模式如何设置? 试了很多次,查询模式正常但是 中断模式无法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