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D17的问题,读不出来啊,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8-17):
各位大侠,我在做SD卡读取时发现:

在发送CMD17以后第一次收到的回应是0xff,第二次发送收到的回应是0x00,而后我一直没法读取到数据头0xfe,这是为什么呢?

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在发CMD17以前已经设定Block长度为512,而且得到回复为0x00

我发CMD17的过程是:

1 CS Low

2 发送指令CMD17,发送指令后使SD的Din保持高电平

3 发送8个时钟

4 读取Response(在发送CMD17以后第一次收到的回应是0xff,第二次发送收到的回应是0x00)

5 发送8个时钟

6 在得到的Response==0x00的情况下开始等待数据头0xfe(但是没有等到,从这以后就都没有了)

7 读取512Byte的数据

8 读取CRC

9. CS High

10. 发送8个时钟

大家能告诉我为什么等不到数据头呢?

网友(2013-03-07):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