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EPM240试验板

楼主(2007-08-18):
用了几天时间画了一块简单的EMP240试验板,可以做简单的CPLD试验也可以其他试验板的扩展设备。主要包括一下部分:

1、板在LM11117电源转换芯片,提供3.3V

2、6个LED数码管

3、8个LED指示灯

4、一个三色LED灯,可以PWM方式调节色彩

5、MAX3232双串口,一个DB9接口,一个3针接口

6、一个红外发射接口

7、一个红外接收接口

8、一个18B20接口

9、一个字符液晶接口,5V和3,3V兼容

10、一个14位数据口的彩色液晶接口,兼用户IO

11、一个16个IO的用户接口,外界设备或单片机

12、4X4 键盘

13、一个板载有源晶振

14、74HC00构成的时钟源,共4个,焊接不同的无源晶振提供时钟源,信号可单独引出

15、一个复位按钮

16、一个5V电源输出接口,一个3,3V电源输出接口

希望大家多多指导批评!呵呵!

先上两张PCB的图,随便画的,有点乱,欢迎大家指教!

顶层走线图

底层走线图

试验板原理图(旧)

原理图是ORCAD 10.5(新)

PCB是PADS2005

很好用的!呵呵

修改过新的原理图

网友:
板子Layout得非常漂亮!

网友:
Speaker及三色LED灯的限流电阻怎么都接到三极管的发射极去了?

网友:
要是能有个M128配合它,那就更妙了,简直极品学习板了。

楼主:
刚刚发现三级管的型号写错了,应该是9013,而且封装的引脚顺序也错了。唉,又得改了,还好没发出去那!

网友:
线太细,PCB厂家技术不好的话很容易断线!建议适当加粗点,我就吃过这种亏!

楼主:
呵呵,没问题的,最细的线是10mil的。图片显的有些细了

网友:
真棒!学习了!

请问你的原理图和pcb是用什软件画的?

楼主:
原理图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请问你的PADS2005在那下载的啊,我怎么找了好多地方都不能下载

还有,你PADS2005是sp2还是别的版本,不知哪个更好用?

谢谢指点!

楼主:
网上有很多地方能下载,用电驴下载吧,应该好找一些。我用的基本的版本,没有升级包。有汉化的。只画一般的板子用那个版本都差不多。我只用了里面最基本的那些功能,很多高级功能都没用那。呵呵

楼主:
谢谢armok!板子已经拿去做了,希望没有太大的错误。呵呵!

网友:
谢谢了

再问一下,新的原理图和旧的原理图有什么区别?旧的有错误?

楼主:
1、三极管的图形和型号的名称不对。图形是NPN型的,型号标的是9012,应该是9013。

2、三极管上的限流电阻的位置换了一下,没有大的错误。

楼主(2007-11-18):
上几张焊好的板子,蜂鸣器没有焊!

网友:
能否提供pads格式的原文件!

网友:
想做一款AVR+CPLD的开发板,方案正在酝酿中
谢谢楼主的原理图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
推荐玩玩扩展大容量RAM和flash,然后CPLD作为中间件协处理器工作,这样子可以用MCU实现DMA功能,对一些应用场合非常有用,而且也方便学习CPLD和AVR的接口以及操作,比单纯做个简单的接口有意义

网友:
请问楼主,顶、底层走线图白色的xx是什么啊?
用protel怎样可以画出来呢?

网友:
白色的xx是过孔而已

楼主:
板子只是为其他的板子提供一些常用的接口扩展,对于RAM和FLASH个人感觉还是用FPGA扩展比较好,能实现较复杂的功能。

TO 【19楼】 luhuaneda

    板子是用PADS2005画的,不是protel。

网友:
没有clock输入?

网友:
看到了,为啥不用有源晶振阿

楼主:
当然用有源晶振了,在板子的背面,没有焊晶振。

网友:
贴片焊的不错啊

楼主:
水平一般了!呵呵

这么老的帖子居然还能被翻出来!

网友:
搂主,板子看上去不错,板子有多么,有多的话能送我一块吗?
lvhaian1982@163.com

网友(2007-12-27):
LZ,这个主芯片贵吗?还望指教,初学

楼主:
楼上的,EPM240挺便宜的,性价比不错,15元到20元之间吧。

to 【27楼】 lvhaian 安哥:

板子就做了几块,早就没有了!

网友(2010-09-08):
板子布线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