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ega16L驱动ht1621控制的液晶片的问题

楼主(2007-08-19):
我现在正搞一个控制器,用ATmega16L作主控芯片,外围有一块ht1621驱动的液晶片,昨天开模做好了液晶片,结果连到控制器上一试,没点亮,开始我怀疑我的软件,然后我做了一系列试验:

1、我用我的控制器(ATmega16L作主控芯片),简称控制器1,连接了另一块别人的液晶块(也是ht1621驱动的液晶片,只不过比我的那块小),简称液晶块2,结果全部点亮了---这说明我的软件没问题。

2、我用另一块控制器2(MC689×××,贴上了胶纸,看不出全称,估计是motorala的单片机),挂上它对应的液晶块2,当然点亮了,这时,我拿我的液晶块1对应的COM0~COM3和其他几个段位引脚贴到液晶块2的引脚上,我的液晶块1也亮了若干个段位。---这说明我的液晶片可以亮的。

3、我又用控制器2来驱动我的液晶块,程序当然是它固化在MC单片机中的,奇怪的是也亮了。---这好像说明我的液晶块2上ht1621外围电路应该没错

还有,在试验1、2、3中(都点亮的),COM和段位引脚的波形都对的(分别为阶梯型和连续脉冲),但是在我的控制器1接我的液晶块1时,波形完全不对,全是+5V,有时3.6V(可调背光)

总之,我做了那么多试验,好像得不出顺理成章的结论,我又怀疑液晶的驱动电压问题(我的液晶块是5V的,ht1621电路也是5V的),是否电压或电流的问题?搞勒一天,理不出头绪,项目又急,请各位帮忙!我先谢谢了!

楼主:
对了,各位大侠,有没有ht1621外围电路的样例?

抑或是ATmega16L只能驱动3V的液晶片,不能驱动5V液晶片?太头疼了!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与大家分享喜悦:

问题很低级:

1、虚焊,连线接头不牢靠,所以用它把我们的两个板子连起来时,信号不对(其他连接都用线一根根连)

2、电源驱动电流不够,后用220V交流电经稳压电路引到7805上输出供电控制板就好了。

3、软件上,ht1621芯片的WR#和RD#引脚的脉冲宽度挺长的,分别为1.67和3.34us,若采用4MHz晶振,则须填写许多nop语句;虽然少点nop也能工作,但是不够稳定。

发现没人理我的问题,不过还是解决了,这说明:硬件虽然麻烦,但也不是不能完全掌控的;虽然我是Woman,但也不是不能搞硬件的。

开开心心写程序,高高兴兴做科研!

网友(2008-03-11):
顶一下你的分享精神

网友(2013-08-14):
哈哈哈,楼主好有意思。
虽然这已是long long time ago的帖子了。。。
但还是要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