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迷你LM3S101 ARM试验板

楼主(2007-08-19):
迷你的LS3S101 ARM 试验板,可以做简单的试验,IO口外引,可以连接其他板子。具体资源如下:

1、板载LM1117电源芯片,提供3.3V电源,也可以直接外接3.3V电源。

2、调试JTAG口。

3、一个74hc595驱动的LED数码管

4、一个LED灯,可以PWM方式调节亮度。

5、一个电源指示灯。

6、8个按键。

7、一个手动复位按键。

8、一个蜂鸣器。

9、一片24C01。

板子尺寸:50mmX70mm

第一次用这个芯片,可能设计上存在问题!

欢迎大家拍砖!

原理图

PCB的抓图

网友:
谢谢共享! 如果做成功了,将例程也上传上来就更好了。

如果是实验板,我建议不要铺铜,这样出问题时自行查线会方便些。

大家认为呢?

楼主:
个人习惯大面积覆铜,抗干扰好些,连接地线也方便,打几个地网络过孔就行了。如果是出较多或大的错误,估计重新做都比割板子飞线强。双面板飞线还是好处理的。主要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认真仔细些,多数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楼主是用power pcb  的吧,画的不错.

楼主:
呵呵,是POWER PCB画的,用过之后就不想用PROTEL了,还是感觉POWER PCB用着顺手,机器太旧了,新的AD6跑起来也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