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AKEFILE,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适用WinAVR2007)

楼主(2007-08-19):
一个MAKEFILE,个人觉得还蛮好用的。(适用WinAVR2007,根据论坛某位高手的MAKEFILE修改而成)。

设置下源文件路径,自动查找源文件。

比如,要编译得到usmartx在ATmega64上的库文件,只需设置:

MCU                  = atmega64

TARGET               = usmartx

MAKE_LIB_EN        =1                //生成库文件使能

VPATH                =./src                //指定源文件(.c,.cpp,.S,.o,.a)路径,多个路径用:隔开,

INCLUDE_PATH        =./inc                //头文件路径,多个路径用:隔开

然后MAKE就行了。

楼主:
需要设置的地方

TCHAIN                = avr

MCU                  = atmega16

CPU_FREQ             = 8000000UL

TARGET               = demo

OPTIMIZATION         = s

EX_INPUT_LIB_EN=1    //外部库文件(路径由EX_INPUT_LIB_PATH指定)连接禁止

LC_INPUT_LIB_EN=1    //本地库文件(路径由VPATH指定)连接使能

LC_INPUT_OBJ_EN=1    //本地目标文件(路径由VPATH指定)连接使能

MAKE_ELF_EN=1      //生成ELF使能

MAKE_EEP_EN=1      //生成EEP使能

MAKE_HEX_EN=1      //生成HEX使能

MAKE_LST_EN=1      //生成LST使能

MAKE_ASM_EN=1      //生成ASM使能

MAKE_LIB_EN=1      //生成LIB使能

MAKE_SIZE_EN=1     //显示代码大小使能

DEFINITION=        //宏定义

VPATH                =          //指定源文件(.c,.cpp,.S,.o,.a)路径,多个路径用:隔开

INCLUDE_PATH        =          //头文件路径,多个路径用:隔开

EX_INPUT_LIB_PATH=              //外部库文件历经,多个路径用:隔开

EX_INPUT_LIB=                   //外部库文件名,多个文件用空格隔开

CUSTOM_CFLAGS =

CUSTOM_AFLAGS=

CUSTOM_LDFLAGS=

网友:
正在用winavr

不错,收藏了!

网友:
嗯,收藏了~~

把programming部分也加进去,编程才方便~~

还有里面的这句第305行:   $(SIZE) -C --mcu=${MCU} ${OUTPUT_ELF}

avr-size并没有 -C 这个参数吧?

       size [-A│-B│--format=compatibility]

            [--help]

            [-d│-o│-x│--radix=number]

            [-t│--totals]

            [--target=bfdname] [-V│--version]

            [objfile...]

网友:
avr-size -C --mcu=${MCU} ${TARGET}

   参考avr_studio4.13+winavr2007自动生成的MAKEFILE。

其他CFLAGS,AFLAGS,LDFLAGS,都是参考avr_studio4.13自动生成的MAKEFILE。

楼上:把programming部分也加进去,编程才方便~~

程序下载到板子上?

没用过用MAKEFILE下载程序。

网友:
WinAVR 的 Makefile不是在 MFile中设置的么,那个菜单也方便的啊,不知道还要手动到Makefile文件中改么?

网友:
Mfile自带的那个makefile_template里面就有这部分

#---------------- Programming Options (avrdude) ----------------

# Programming hardware: alf avr910 avrisp bascom bsd

# dt006 pavr picoweb pony-stk200 sp12 stk200 stk500

#

# Type: avrdude -c ?

# to get a full listing.

#

AVRDUDE_PROGRAMMER = stk200

# com1 = serial port. Use lpt1 to connect to parallel port.

#AVRDUDE_PORT = '/dev/parport0'    # programmer connected to serial device

AVRDUDE_WRITE_FLASH = -U flash:w:$(TARGET).hex

#AVRDUDE_WRITE_EEPROM = -U eeprom:w:$(TARGET).eep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if you want avrdude's erase cycle counter.

# Note that this counter needs to be initialized first using -Yn,

# see avrdude manual.

#AVRDUDE_ERASE_COUNTER = -y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if you do /not/ wish a verification to be

# performed after programming the device.

#AVRDUDE_NO_VERIFY = -V

# Increase verbosity level.  Please use this when submitting bug

# reports about avrdude. See <http://savannah.nongnu.org/projects/avrdude>

# to submit bug reports.

#AVRDUDE_VERBOSE = -v -v

AVRDUDE_FLAGS = -p $(MCU) -c $(AVRDUDE_PROGRAMMER)

AVRDUDE_FLAGS += $(AVRDUDE_NO_VERIFY)

AVRDUDE_FLAGS += $(AVRDUDE_VERBOSE)

AVRDUDE_FLAGS += $(AVRDUDE_ERASE_COUNT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Program the device.

program: $(TARGET).hex $(TARGET).eep

        $(AVRDUDE) $(AVRDUDE_FLAGS) $(AVRDUDE_WRITE_FLASH) $(AVRDUDE_WRITE_EEPROM)

──────────────────────────────────────────────────────────────────────────────────────────

我稍稍修改了一下,这样直接用make program就可以下载程序到芯片。

编程器也可以选用其他的,像uisp等,不过推荐avrdude,兼容性好,支持的协议也多。

调试程序时

$make clean

$make all

$make program

网友:
奇怪,查了一下avr-size的manual,的确没有-C这个参数。

难道是winavr才有的~~

avr-size -C --mcu=${MCU} ${TARGET} 这句是计算程序占芯片容量的百分比吗?

网友:
发现几处笔误的地方。更正一下。

没搞过开发,不懂仿真器。只有一个ISP,可以用MAKEFILE下载程序到板子上?

网友:
avrdude支持stk200 ,stk300协议,用并口下载线就行了。

网友(2007-11-15):
要生成.coff文件怎么加?

网友:
自己从头学makefile吧。

网友(2009-03-22):
还有人顶,就再更新一下(add makefile for WinARM and MSPGCC)

网友(2009-11-25):
我用的你的makefile编译后发现场只要自修改一下程序就不能再次编译了,只有重新打开才能再次编译,请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现在已经很少用GCC。这个MAKEFILE已经没有维护了。

楼上上传一个最简工程,我试试看。

网友:
非常感谢 voidx void * 按照你说的我把问题给解决了。
不知道你编译我的程序没有,有个问题,我个程序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就接连stddef.h和string.h时出错了,试了很久,string.h 一直通不过,希望能够提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
memb.c最前面多了个m字母。

网友:
8楼的有处错误,导致不能生成depend文件

CFLAGS +=  -MD -MP -MT %.o -MF $(EXT_DEP_PATH)%.o.d

改为
CFLAGS +=  -MD -MP -MT $(*F).o -MF $(EXT_DEP_PATH)$(@F).d

就好了

网友(2010-01-05):
感觉ICC像keil用起来简单,用不着什么mak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