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着马老师的spi例子写的,但是有些问题,请老师看看

楼主(2007-08-20):
参照着马老师的spi例子写的,但是有些问题,请老师看看。主从机能收能发,但是收发的数据好像不对,开始用液晶调试的,发现从机液晶显示错误,但是返回给主机的数据是对的。后来怀疑是液晶速度跟不上,改用串口来显示数据,发现从机接收到的都是0,我是初学者,自己实在找不出问题所在。请马老师有空的时候帮忙看一下,谢谢。

主机部分: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IZE 100

unsigned char SPI_rx_buff[SIZE];         //收信箱

unsigned char SPI_tx_buff[SIZE];                 //发信箱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                                 //收信箱写指针

unsigned char rx_rd_index;                                 //收信箱读指针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                                 //收信箱存量

unsigned char rx_buffer_overflow;                 //收信箱满标志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                                 //发信箱写指针

unsigned char tx_rd_index;                                 //发信箱读指针

unsigned char tx_counter;                                 //发信箱存量

unsigned char SPI_ok=1;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pi_stc_isr:18

void spi_stc_isr(void)

{

  SPI_ok = 1; // SPI 空闲

  SPI_rx_buff[rx_wr_index] = SPDR;                               //从ISP口读出收到的字节

  if (++rx_wr_index == SIZE) rx_wr_index = 0;    //如果收信箱满则指针归零

  if (++rx_counter == SIZE)

  {

    rx_counter = 0;                                                                //收信箱清空

    rx_buffer_overflow = 1;                                           //置满标志位

  }

  if (tx_counter)                                                         //如果发送缓冲区中有待发的数据

  {

     --tx_counter;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存量减1

     SPDR = SPI_tx_buff[tx_rd_index];

     if (++tx_rd_index == SIZE) tx_rd_index = 0; //发信箱发完后读指针归零

         SPI_ok = 0; //SPI忙

  }

}

unsigned char getSPIcha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 == 0);                                                 //收信箱空则等待

  data = SPI_rx_buff[rx_rd_index];                             //从接收缓冲区取出一个SPI收到的数据

  if (++rx_rd_index == SIZE) rx_rd_index = 0;     //调整指针

  CLI();

  --rx_counter;

  SEI();

  return data;

}

void putSPI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SIZE);                                             //发信箱满,等待

  CLI();

  if (tx_counter || SPI_ok==0)                  //发送缓冲区已中有待发数据

  {

    SPI_tx_buff[tx_wr_index] = c;                               //将数据放入发信箱排队

    if (++tx_wr_index == SIZE) tx_wr_index = 0;   //调整指针

    ++tx_counter;

  }

  else

   {

    SPDR = c;                   //发送缓冲区中空且SPI口空闲,直接放入SPDR由SIP口发送

        SPI_ok = 0;

        }

  SEI();

}

void putSPIstring(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putSPIchar(*ptr++);

}

void spi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B |= 0x07;                 //MISO=input and MOSI,SCK,SS = output

  PORTB |= 0x08;              //MISO上拉电阻有效,ss拉低输出

  SPCR = 0xD5;                      //SPI允许,主机模式,MSB,允许SPI中断,极性方式01,1/16系统时钟速率

  SPSR = 0x00;

  temp = SPSR;

  temp = SPDR;                      //清空SPI,和中断标志,使SPI空闲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j;

  LCD_init();

  CLI();                            //关中断

  spi_init();                      //初始化SPI接口

  SEI();                          //开中断

   putSPIstring("0123456789");

  while(1)

  {

            //发送一个字节

    //i++;

        //LCD_write_char(0,0,i);

   // getSPIchar();         //接收一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空字节?

   i=j;

   j=getSPIchar();

   if(i!=j)

   LCD_write_data(j);

  }

}

从机部分:

#include <iom64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SIZE 100

unsigned char SPI_rx_buff[SIZE];         //收信箱

unsigned char SPI_tx_buff[SIZE];                 //发信箱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                                 //收信箱写指针

unsigned char rx_rd_index;                                 //收信箱读指针

unsigned char rx_counter;                                 //收信箱存量

unsigned char rx_buffer_overflow;                 //收信箱满标志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                                 //发信箱写指针

unsigned char tx_rd_index;                                 //发信箱读指针

unsigned char tx_counter;                                 //发信箱存量

unsigned char SPI_ok=1;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pi_stc_isr:18

void spi_stc_isr(void)

{

  SPI_rx_buff[rx_wr_index] = SPDR;                               //从ISP口读出收到的字节

  SPI_ok = 1; // SPI 空闲

  if (++rx_wr_index == SIZE) rx_wr_index = 0;    //如果收信箱满则指针归零

  if (++rx_counter == SIZE)

  {

    rx_counter = 0;                                                                //收信箱清空

    rx_buffer_overflow = 1;                                           //置满标志位

  }

  if (tx_counter)                                                         //如果发送缓冲区中有待发的数据

  {

     --tx_counter;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存量减1

     SPDR = SPI_tx_buff[tx_rd_index];

     if (++tx_rd_index == SIZE) tx_rd_index = 0; //收信箱读完后读指针归零

         SPI_ok = 0;

  }

}

unsigned char getSPIcha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 == 0);                                                 //收信箱空则等待

  data = SPI_rx_buff[rx_rd_index];                             //从接收缓冲区取出一个SPI收到的数据

  if (++rx_rd_index == SIZE) rx_rd_index = 0;     //调整指针

  CLI();

  --rx_counter;

  SEI();

  return data;

}

//从机不能主动发数据,所以所有数据放发信箱里等待主机发信息来后回复过去

void putSPI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SIZE);                                             //发信箱满,等待

  CLI();

    SPI_tx_buff[tx_wr_index] = c;                               //将数据放入发信箱排队

    if (++tx_wr_index == SIZE) tx_wr_index = 0;   //调整指针

    ++tx_counter;

  SEI();

}

void putSPIstring(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putSPIchar(*ptr++);

}

void spi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DDRB |= 0x08;                 //MISO=output and MOSI,SCK,SS = input

  PORTB|= 0x07;              //MOSI,SCK,SS上拉电阻有效

  SPCR = 0xC5;                      //SPI允许,从机模式,MSB,允许SPI中断,极性方式01,1/16系统时钟速率

  SPSR = 0x00;

  temp = SPSR;

  temp = SPDR;                      //清空SPI,和中断标志,使SPI空闲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LCD_init();

  CLI();                            //关中断

  spi_init();                      //初始化SPI接口

  SEI();                          //开中断

  {

   i=getSPIchar();         //接收一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空字节)

   LCD_write_data(i);

   putSPIchar(i);        //发送一个字节

  }

}

完整程序:

网友(2008-02-24):
把端口用电阻上拉到“1”(输出断开),看输入是不是FF,如果不是,检查程序;如果是,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