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IBM的手提电脑 型号R32 不知道为什么开机速度超慢

楼主(2007-08-20):
我有一台IBM的手提电脑 型号R32 不知道为什么开机速度超慢

进入系统后速度就正常了 硬盘没坏 系统是新做的

前期 开机画面和开机很慢 中间 进入系统运行就正常了 后面 关机 有慢

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那位高手帮一下忙

网友: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安装了不恰当的驱动程序或相关硬件工作不正常,你可以试一下把硬件列表中可疑的设备删除看看。

网友:
进BIOS,全部恢复初始设置.

再重装.

一般来说是装了不合适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