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的A、B口能加上拉和下拉电阻吗?

楼主(2007-08-20):
为了在总线空闲时保持稳定状态,有的文章建议在A口上拉,B口下拉。

又为了总线电阻匹配,在AB口之间加了123欧姆的电阻。

如果两个措施同时采取,那么将形成:

从三个电阻分压来看,岂不是AB口之间压差会变得很小?

这样的电路合理吗?请教各位。

网友(2008-02-16):
A。B端口内部有推挽输出,比如A写高电平5V,B写0V的时候。A的内部由很小的等效上拉电阻,形成强上拉。就相当于在VCC和6结点处给R1并联了一个很小的电阻。同理,B写0也有强下拉。相当于给R3从结点7到地并了一个很小的电阻。

这是理论推测。实际搭个电路试了才知道。

网友:
可以,实际用的时候R1,R3小到750欧姆都用过

网友:
120欧电阻最好接在最远那个485设备上的,绝大多数时候这个电阻不用接的,接了反而不能通信

网友(2011-05-23):
到底是A上B下,还是A下B上,各种拉法都有,有谁做过实验吗?

网友:
到底是A上B下,还是A下B上,各种拉法都有,有谁做过实验吗?

A+ 上拉  B-下拉

网友(2013-06-08):
建议不接,除非比较远 或扛干扰。接最远的485,120欧姆。

网友:
这个要实际应用实际检测吧

网友:
和电表通讯,
三个电阻都是10k,
没有任何问题。
中间那个电阻应该只是决定初始状态时A-B之间的压差的,
对后面的操作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