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能不能通过无线电电波判断信号源位置,有没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2007-08-20):
一个发射模块发射无线信号,能不能通过几个接收模块判断发射模块的大致位置?

無線訊號三角定位

無線訊號特徵定位

很少着方面的资料?

网友:
最佳解决方案CC2431,

内部嵌入了硬件moto的专利算法,分辨率0.25m,精度3m

其实我不明白的是精度是3m的误差,分辨率做到0.25有什么意义?

楼主:
CC2431能传输多少米?800米能否?

网友:
CC243裸输出是0dbm,很小的,100米左右,我看见别人加了PA,就几个原件,输出到了20dbm,20dbm是很小的PA了,可视距离在1500米以上

网友:
我问了朋友,“精度是3m的误差,分辨率做到0.25有什么意义”

其实3m是最大误差,一般情况还是很准的

还有就是CC2431是短距离通讯的Zigbee芯片,附带有定位功能,不知道成本对你单要求定位的项目适不适合

楼主:
谢谢laoma了,回答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