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赠送自制八通道逻辑分析仪PCB空板(2us)

楼主(2007-08-20):
目的:给真正需要的人,只供研究使用。

免赠条件:需上传此板上的4个集成图片至此贴。

寄送:用审通快递

此板的pcb,原图protel99_se

lz的板晶振过孔与Top层连接了。

备注:5片送完即止。谢谢!

网友:
我正好想做一个。谢谢!请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这个东西有没有源代码的?

网友:
我也要一个,呵呵

网友:
我的邮箱是:cwcbacmwk@21cn.com 再次感谢!

网友:
晕,lz不是说发这几张图片,搞错哦~~

楼主:
寄送:用审通快递,到付邮资。

你无主要集成也就是说要拿到空板也是用不上。

网友:
估计LZ是要想要的人把手上有的几个主要IC的照片传上来,呵呵

网友:
这样下去,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水贴了!呵呵。

楼主:
名副其实的水贴,是呀,生活就这样,这才叫意想不到的事(图),才叫开心。

网友:
哪四个IC?

网友:
楼主有没有资料呢?

不然怎么做。

网友:
楼主搞笑,你要人把IC照片贴出,要要告诉下你的电路啊,否则象猜谜一样,^_^

网友:
我想要一块,下面图片是用笔记本自带的摄像头加一个镜子拍的,所以清晰度……(上面是6116,中间左边是4040,中间右边是574,下面是Tiny2313)不知符不符合楼主的要求。

我的邮箱314forever@163.com

网友:
楼主,这个PCB对应资料是哪个链接啊?

网友:
预定一块,明天上芯片图,谢谢楼主!

楼主:
to:314forever (5-1=4)

把你地址发到我邮箱:diannaozai@hotmail.com

网友:
应该是“申通快递”吧,呵呵

还有,连_发四张楼主的图,哈哈……

网友:
楼主,也送我一块吧,谢谢!前段时间没有做成功,郁闷死了。我的邮箱是jeasternsun@tom.com

楼主:
to:sonic(4-1=3)

to:314forever (5-1=4)

把你地址发到我邮箱:diannaozai@hotmail.com

网友:
谢谢!已经发邮件到你的邮箱了。

网友:
定一张般,差574,改天去买一只,正想做一个分析串口通信的工具,谢谢搂主。

楼主:
to:llppd(7-1=6)

to:sonic(8-1=7)

to:314forever (9-1=8)

要求要的人多加至9片。自己留一片

要的人发上此板上的4集成图并给我邮件即可,我不再回。按图片顺序送板。送完即止。还有6片。

把你地址发到我邮箱:diannaozai@hotmail.com

明晚发出

楼主:
pcb板寄出申通单号:

请查收

网友:
PCB板今天上午已经收到了,谢谢了!楼主能不能将此PCB板的原理图转成PDF文档发到这里呢,你以前提供的原理图,我用PROTEL99SE和POWER PCB都打不开啊!

楼主:
此板的pcb,原理图protel99_se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板子今天收到了,谢谢楼主!不过问一句,这个用USB转出来的串口(FT232)行不行啊?

网友:
补图,麻烦楼主送我一块,也是原来没有做成

从上到下依次是74hc574,6116,90s1200,74hc4040以及原来的板子(没有做完)

楼主:
to:leifeng (6-1=5)

好的。明天给你发出。

网友:
还有吗?能不能给我留一片?

cjackson@163.com

网友:
已经收到,谢谢!

网友:
我的板子已经做好了!谢谢diannaoza 天比,不过由于那个DC插座不好,有时会接触不良,明天再搞一下,先show一下!

网友:
为何我的没反应呢,我的三极管是使用9015的!以前看到说使用9013,但9013是NPN的,不能用在此板吧!

楼主:
由于时间关系,自己没测,你就看着原理图测吧。可以用的估计问题不大。有什么问题的话,说说,省得后人走弯路。
此板的晶振两过孔与顶层的电源层短路了。要割开。上面也说了,不说你没留意到吧。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啊,我也想要,我的邮箱18EST@163.COM

网友:
此板的晶振两过孔与顶层的电源层短路了,我已经看到了,也修正过来了!昨天特意拿到公司去,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晶振可以起振!
以前听你在论坛里讲到:atty2313的7脚提供500ns的时钟给,十分频cd4040的10脚(clk),cd4040分频后的时钟作为  HM6116p-3的地址。  为了抓取一个最大分辩的频率,提供给RAM的时钟频率必须是最大频率的4倍,因为要记录一个完整的周期要有,上升沿,,高电平,,低电平,,下降沿。
但我昨天用示波器测发现attiny2313的7脚没有500ns的时钟。本来不想去分析源代码的(太长了!),现在看来必须得去好好看看了!

楼主:
to:jackee你还传pcb板图片呀,我真是开心,看来这里的文字有必要有些字要用红色表示了。
所有想要的网友。诚心要就传上(此板)的4个((((((主要集成)))))图。谢谢!

网友:
有没有做出来啊?真的不想去看源代码啊!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7-09-15,09:05:33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09]PCB(Protel等软件讨论)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0]AVR (原ourAVR.com) 技术论坛

网友:
楼主:如不介意请给我一块,芯片我一定会有的。上班的电脑没办法发图。
原理图我已经下载了。差点就准备用洞洞板了。另外上位机软件我用DELPHI
打开不能再次编译,有提示。是不是需要设定些什么才行啊?

楼主:
【40楼】 hjzz
你发主要集成上来吧,见图发板。

楼主:
ATtiny2313的7脚提供500ns的时钟给,十分频cd4040的10脚

网友:
ATtiny2313的7脚提供500ns的时钟给,十分频cd4040的10脚
我的好像没有~!下个星期一我再拿到公司去测一下!

网友:
昨天拿到公司用示波器检测了一下,ATtiny2313的7脚没有提供500ns的时钟!郁闷,难怪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要串口正确与at2313通讯后,并正确采样后才有的,500ns的时钟。
无正确通讯上,是无500ns时钟的

网友(2007-09-20):
麻烦楼主送我一块

楼主:
To:cbcb128(5-1=4)好的明天给你发出
您的地址发我。

此板的9013,不能按图的方向插件。
电源插头的地,要与底层的布地刮开连上。要不主板不上电。
此板用母的232.
此板的232线用到9根,不能用标线。2.3线要交叉。

当打开软件lola时,at2313.1脚应能看到0到1的跳变复位。

楼主:
此板采集的128k,64k...

网友:
电源插头没有接地,我看到了!只是不知道2、3脚要交换,还有我看PCB丝印,应该不是NPN管,而是PNP管,所以就用了9015,没想到是丝印错了!晕!下个星期重新做一下!谢谢提示!

网友:
已经成功!

板上电阻 R1 10K
         R2 10K
         R3 4.7K
         R4 10K
         R5 2.7K
         R6 10K
         R7 470

9013 .. 我用的8050  改串口2 3脚。

网友:
请问还有PCB吗,我芯片买好了

楼主:
(5-1=4)你说有没有?你传四集成便安排给你发出谢谢!想要的朋友发四集成至此便发板。当1-1的时候就真的没了

网友:
此板的9013,不能按图的方向插件。
是指板上那3个9013都要按图的反方面插件,还是其中的一个呢?
我把板上的那3个9013都按图的反方向插件,2、3脚也交换了,还是没有成功!郁闷哦!

网友:
刚才图太大了,缩小的图:

地址我等下发EMIAL给你,太谢谢了

楼主:
TO:66694077(4-1=3)

3个9013都要按图的反方面插件
2、3脚也交换

看来你得认真查查。

网友:
没有程序?

网友:
今收到!没有2.7k与100K电阻其它都焊上了!

网友:
原来我用的DB9上公插头的,现在改成母插头了!
打开软件lola时,at2313.1脚也能看到0到1的跳变复位。
可还是看不到波形!NND~~~怎么啥问题都让我给碰上了!!!

楼主:
看不到波形!NND~~~怎么啥问题都让我给碰上了!!!
是呀,就你没成功,会不会你的attiny2313没烧对

网友:
我的1脚怎么是负电压,小于零伏?

网友:
不会吧!产生10个警告的,也可以烧录的吧!
61楼的是没有打开上位机软件,所以是1脚是负电压!打开上位机就可以跳变为高电平了!

楼主:
产生10个警告的,也可以烧录的吧
是的,没记错是可以的,我是这么用的。当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为什么产生十个???

网友:
我看了,主要是寄存器重复定义了!所以才会产生10个警告!

网友:
中午,我用个串口通信程序,证明串口可以通信(用的是S9013),怀疑程序有错?翻腾一下午论坛,找到几个,在试。

楼主(2008-01-28):
还有几张pcb,有需要的给我mail

网友:
不懂 留给需要的人

网友:
發個程序吧...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玩玩,地址是:福建福州鼓楼区花屏路屏山制药厂办公楼四楼  张子凤收, 电话0591-83570837 邮编:350003

楼主:
to:zzfd97 好的.现在快递不收件,要年后初九才收件

网友:
送一塊給我吧!  上位機呢?沒有上位機,光有pcb有什麼用?  jeogeldz@163.com

网友:
送完了吗?
我准备着手做呢,有多少人需要,我去做板

现在去中发市场

楼主:
to:zzfd97 , reg777
还有几片,要的话说声,申通快寄出(到付).

网友:
【73楼】 diannaoza 天比
我要一片,地址已发你邮箱,谢谢啦

楼主:
to:dreampet 好的看到地址,明天申通上班就发.

网友:
我去中发市场了,今天还不开门,郁闷!!! :(
diannaoza送我一块你的电路板吧,我给你发邮件了

楼主:
TO:*4791 ;;*0117 ;;0837
申通单号:58801173096;;588011173094;;588011173095

网友:
收到电路板,谢谢diannaoza 天比

楼主:
有劳版主把主题改下(圆满赠送完)谢谢!

网友(2009-06-05):
还有么?能给我以块么。正想用它。谢谢

网友:
楼主的板子是对的,但是pcb档案是错误的,6.7脚没有对调,改天我传一个上来

网友(2009-09-14):
樓主:還有沒有?如果 有小弟也想要一塊,拜謝了!郵箱lzc19830215@163.com

网友:
樓主:HM6116,ATTINY2313Y,MC74HC4040Np這三個元件□購買中,74HC574這個我有,如果有的話一定送一塊給我,小弟在此多謝了!

网友:
估计早就送完了吧,两年前发的哟!!

楼主:
To:gmolzc 看你这么执着送一片你吧,圆通,顺风...到付,地址电话发我邮箱中dinnaoza@163.com.
2-1=1还有最后的一片

网友:
樓主:你給我的這個郵箱dinnaoza@163.com我在發地址給你時提示你無法接收,後來我就把地址發你的diannaozai@hotmail.com 這個郵箱中了。

网友:
送完了也不改名字。。整理一个单独的DIY资料贴出来。。各位拿了PCB的朋友。。

网友:
樓主:收到我的郵件了沒有?

网友:
PCB已收到,多謝樓主!!!

网友:
請教各位做過的高手PCB板R8_1和R9_1的阻值用的是多大的???

楼主:
PDF元件清单及位置图

网友:
东西买齐了,晚上烧录2313时,搞错了熔丝位,锁住了。唉 明天解锁。我买的是2313V我看IC资料上说只支持10M,但是我们用的是16M的晶振,那个高手用过,可不可以用???

网友:
請教樓主:用ATtiny2313怎麼設定熔絲位?我今天設了好幾次晶振始終無法起振,ATtiny2313  1腳在開啟LOLA時有由低到高的跳變!

网友A(2009-10-18):
我也打了一次板子,做了 几片,也可以用呢

网友:
怎么 你也要赠送吗?

网友(2010-05-22):
这个能够达到什么指标呢?68013A 一颗芯片就可以抓波形了!

网友(2012-03-28):
还有没有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了一次板子,做了 几片,也可以用呢

来得晚了,不知道还有板子没?谢谢!在此也谢谢楼主。

网友A:
我要找找看,应该还有,我做好的都有,你如果要我给你一个做好的,感觉不好用,后来买了一个冰封的心的那个,好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找找看,应该还有,我做好的都有,你如果要我给你一个做好的,感觉不好用,后来买了一个冰封的心的那个 ...

谢谢!不着急,抽空找下,找到了请联系。706467973@qq.com

网友:
哎,来晚了,不过楼主的精神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