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瞧瞧我的智能车照片,绝对震撼!

楼主(2007-08-21):
瞧瞧我的智能车照片,绝对震撼!

这几天一直没有在实验室,宋老师都发话了,昨天下午都已4点还是过去,开始做模型车,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呵呵,把模型书已经装配完了,虽然这个没有技术含量,但很有成就感。现在等把几个芯片买了,在焊上去,就可以软件编程了。    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而去年第一名的清华大学的车的制作花了9个月的时间,所以此次的参赛目标就是在比赛时能够跑完赛道,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争取吧。

做了好长时间的智能车了,小车硬件也基本定型了,每天的工作就是调试算法,最近进度算式比较慢的,车速一直上不去,一快就容易冲出去,很头痛啊。第一版赛车,杆子使用PVC管做的,支架是摄像头三脚架的。

网友:
哇,COOL!

能否找台好点的相机,将一些细节也拍出来呢?

另:摄像模块你是使用什么? 主控芯片是AVR?

楼主:
不好意思!是转贴的.我去问问那位朋友.

网友:
他们哪来的资金?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哎,有些郁闷呀

网友:
哈哈,原理是参加清华的智能车比赛,比赛时间好像就这几天吧

网友:
摄像头是普通320线av摄像头,主控芯片是Moto的MC9S12

网友:
清华和交大的算法都很成熟了,今年FREESCALE这个比赛几乎所有队伍都改用摄像头,看看谁更强

去年清华的赛道记忆算法很强大

网友:
我还以为LZ是九久呢

下面是九久的Blog地址

http://www.jjblog.net/

网友:
嘿嘿,跟一个

感觉智能车应该是比较牛的寻线机器人了,在搂主图片里那种专用跑道上,做得比较好的车一般能达到2-3m/s的平均速度

这个比赛指定用飞思卡尔的MC9S12DG128  16位单片机

网友:
我看过这种智能车,这几天在上海有比赛,http://www.smartcar.org.cn/web/index.asp,大家看看噢!

网友:
这种轮胎不适合高速跑光滑跑道,必须换泡沫轮胎,或是PVC硬度在65以下的轮胎,而且要宽胎;最好是光面的55读PVC胎;内部还不能有内层泡沫;宁肯采用大一点力矩的转向舵机;

网友:
呵呵,12楼的朋友给出的意见很专业,应该能对提高速度大有帮助。可惜的是,这项比赛对车模改装限制相当严格,这位朋友所说的地方都不许改动,舵机也不能换……现在限制速度的最大瓶颈不是赛道识别精度和循线算法,是赛道打滑太厉害,比赛时大家都在玩命擦轮子。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绩好的队伍也已经把速度推进到了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程度,大学生里还是有人才的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下面的车体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
看样子车体是买的吧,那种普通的轨道赛车

网友:
我没做过这种东西,现在零时想想,算法是不是应该是轨道趋势预判+PID控制啊?

网友:
请问这种车体哪能买到?

网友:
这是飞思卡尔的智能车大赛用的车子阿!哈哈!跑到论坛上面来了的阿!

网友:
这个是参赛专用车模,我同学也做个一个,mcu和CCD都一样,车模是可以买到的,而且质量超级好~

网友:
问问 车体在那里买的 ?

网友:
我觉得 最难的就是车了 , 这个车子如果真的超好 , 能说说在什么地方买的吗  ?

网友(2007-09-21):
就是大一点的玩具车,只要把车壳子去掉就可以了,把无线接收板拿掉,把你自已的控制板放上去,另外前面钻两个孔,立个柱子就行了,这种大的,又这么结实漂亮的玩具车可能到沃尔码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
当然得有比例遥控功能的,那样就不要自已再进行修改了,直接功率驱动两个电机就可以了,前一个是伺服/

网友:
车子是要去邮寄的,地址飞思卡尔的网站上有

网友:
你要是在广州的话,去一德路大把有得卖,100多能买辆很好的玩具车.真车模也不贵,8~900块就能买辆几乎全金属的.

网友:
我以为是纯自制品,原来是成品机来的.

网友(2011-10-13):
我也要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