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8b20测室温,工作电流会导致温度上升,怎么办?

楼主(2007-08-23):
用DS18b20测室温,刚上电时,测得是27.1度,1分钟以后,可能是工作电流的关系,发现温度会上升,达到28度,断电重复试验结果一样,换了几个18b20,结果一相似。

楼主:
路过的高手支个招。

网友:
可能刚开始,18B20还没完全达到室温。

网友:
可能是电压不合适吧?

楼主:
电压5V,18B20已在环境中放长时间放置,应该就是室温,上电后温度会上升,约1分钟后上升约1度,然后稳定;断电5分钟,再次上电,结果完全一样,还是从原始温度再次升高一度,怀疑是工作电流(约1mA)导致18b20本身被加热了。

网友(2007-10-24):
估计是你的程序读写太频繁了!1S或是几S读一次试试

网友:
18b20读得太频繁会不准的,偏高。
没用室温测量,室温会有一些小的变化。18b20反应比想象的要快。
用冰水混合物,也就是0摄氏度来测量的。。。

网友:
输出高, 用输入上拉,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温度低的时候(十几度时),这个自身电流的情况会更大,可能有2-3度。天热的时候,似乎还好些。

网友:
8楼的是老乡啊,我也是海门人哦,只是来上海十多年,海门已经变得我都要老马迷途了

网友:
试试7楼的方法,可能是这个问题,。
AVR和51在IO控制方面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确定旁边没有热源么?

网友:
买本<传感器实用电路设计与制作>第2+3章  科学出版社
ISBN 7-03-014688-3

网友(2008-07-09):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解决了的话,放出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二十秒测一次,就没有这么严重了。

网友:
TO 15楼:20S测一次,在很多地方是不能用的,所以,你这个方法没什么意义吧。

网友:
进行数字滤波,能精度到它的DATASHEET据说的精度。

楼主: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一个三极管控制18b20的电源,用的时候打开,测量完后关闭电源。

网友:
TO 18楼:你这个方法也不大好吧!增加一个三极管成本到不要紧,但却会影响18B20的电源质量,从而也会影响测量精度!(测量精度与电源有关)。而且具体时间也不好掌握,从原理上讲,时间再短,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方法也不好啊!最重要的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大分析过,造成这种温度上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真的是工作电流造成的吗?如果是,难道生产厂家都没有发现这样严重的缺陷?

网友:
我用18b20作的测温器,也确实有这种现像,只好将测温的间隔设为5S,会好一点,增加三极管控制它的电源没用,温度在10度左右,18B20测得的温度值,会向上漂移,大于30度时会好一点。

楼主:
to 19楼,(测量精度与电源有关),依据在哪里?
我没有搭过电路实现用三极管控制,但是用3.3V供电和用5V供电测量结果相同,说明ds18b20对电源不敏感,所以估计用三极管切电源是肯定可以的,不过要关电源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工作温升的影响要实验才知道。

网友:
楼主,一开始你就在说可能是工作电流影响了测量温度!那工作电流是不是与工作电压有关系呢?还要什么依据呢?

楼主:
楼上误会我的意思了吧,你看你在19楼是怎么说的

“TO 18楼:你这个方法也不大好吧!增加一个三极管成本到不要紧,但却会影响18B20的电源质量,从而也会影响测量精度!(测量精度与电源有关)”

而我说的意思是用三极管控制DS18B20的电源开关,测量的时候打开,测量结束立即关闭,这样最大程序上减少18B20的带电工作时间,从而减小因工作电流带来的温升。

网友:
我是每秒测一次,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有次不小心把ds18b20电源和地接反了,18B20变得烫手,但改过来之后期间仍然可以用。
我想你所说的这种问题可能不是因为电流的原因,测温元件要是都这么明显的受电流的影响那测温就也太不准了吧!
DS1820可是一个高精度的测温元件啊!
我认为可能也许就是你的读取数据不合理。

网友:
用DS18b20测室温,刚上电时,测得是27.1度,
1分钟以后,可能是工作电流的关系,发现温度会上升,达到28度

假如室温正好是28度------那不是就没问题了吗

网友:
大家有没有用标准的温度计来校准一下呢
我试验的时候没有标准温度计,但我感觉偏高,而且不是1度2度

网友(2012-02-07):
注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8楼的是老乡啊,我也是海门人哦,只是来上海十多年,海门已经变得我都要老马迷途了

矮油~我在如皋啊。。。邻居哇~

网友:
18b20用导线单独连出来。
PCB会通过引脚传导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