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ATmega128下载程序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8-23):
我用小马软件下载的,下载的时候提示说下载失败,我们同学用ATmega16芯片时也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芯片被锁了,怎么解锁?如果不是被锁,那可能都是哪些原因?

网友:
原因很多,芯片被锁只是其中之一。

请先下载我的讲义第5章,按讲义介绍用M16试一下,如果M16能成功,再尝试M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