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07-08-25):
马老师,您好!

   我最近在学习avr的多机通信,按照文档里面的说法,只要把从机UCSRA里面MPCM置1,接受第9位数据,若为1是地址,0是数据。对于非地址数据,接受器将会忽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主机发送1个数据,无论第9位是1或者0都会被从机的接受器接收到,在接收中断程序里读入UCSRB的RXB8也得到了对应的1或0,在读UDR数据也是和发送数据一致,表示已经正常接收,为什么会这样的。谢谢!

网友:
不赞成使用这样的多机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