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两路直流电动机(MEGA16的PWM调速)

楼主(2007-08-25):
这是我写的MEGA16和L298 驱动两路电机的程序,有电路,做机电控制的可以看看,

可以PWM 调速

楼主:
战长还是那两行" 谢谢共享,COOL“

谢谢鼓励,以后我有东西就传上来。

网友:
正在调试,谢谢共享参考

网友:
大哥~不行啊   有错误~

看来自己没有运行过吧?

网友:
#include"iom16v.h"

#include"pwm.c"

但是目录里面只有一个 pwm.h ,要改成pwm.h的内容复制过来吧

网友:
图是wps的,能不能转成jpg的图片啊,谢谢

网友:
不对吧,没有PWM.C文件,只有PWM.H文件

网友:
不错!顶一下,正在找相关资料呢!

网友:
// ***********************************************************

//软件功能描述:

//本程序的作用是输出六路三组互补对称的pwm波形,

//其中任一组波形的死区时间通过软件设定。

//在本程序中的单个pwm周期为固定的100ms

//死区时间假设为4ms

//***********************************************************

//*************************************************************

//硬件描述:

//目标mcu:                        ATMEGA64

//使用外部晶振:        14.7456MHZ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define PWM_CIRCLE    4          //PWM周期为40mS,(单位为10mS ) 注意:PWM_CIRCLE的取值范围应满足条件1152*PWM_CIRCLE<=65536

#define DEAD_TIME        1                //定义死区时间为1mS,(单位为1mS)

#define TOP 17

char i;                                                //定义全局变量i用以调用数组

char flag1,flag2;                        //全局标志位变量flag2用于在主程序中判断是否该输出另外半个周期,

                                //而flag1则是用来标记i是否计数到TOP(17)

long y=1152;

//任意的测试数组

const char U[]={

5,10,15,20,25,30,35,40,45,45,40,35,30,25,20,15,10,5

};

const char V[]={

5,10,15,20,25,30,35,40,45,45,40,35,30,25,20,15,10,5

};

const char W[]={

5,10,15,20,25,30,35,40,45,45,40,35,30,25,20,15,10,5

};

//***********************************************************

//中断处理程序,采用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在相位与频率修正PWM模式下,溢出时刻发生在BOTTOM处

//***********************************************************

SIGNAL(SIG_OVERFLOW1)

{

        //前一个式子用来确定比较匹配的时间点,后一个式子用来增加死区时间。

        //因为OCR1A用来控制上桥臂的导通时间,由于存在死区时间,因此导通时

        //间须少于实际的IPM桥臂导通时间,所以要将比较匹配时间往后推移。

        OCR1A=y*PWM_CIRCLE*U/100 + 115*DEAD_TIME/2;

                OCR3A=y*PWM_CIRCLE*U/100 - 115*DEAD_TIME/2;

        OCR1B=y*PWM_CIRCLE*V/100 + 115*DEAD_TIME/2;

                OCR3B=y*PWM_CIRCLE*V/100 - 115*DEAD_TIME/2;

        OCR1C=y*PWM_CIRCLE*W/100 + 115*DEAD_TIME/2;

                OCR3C=y*PWM_CIRCLE*W/100 - 115*DEAD_TIME/2;

                if(i==TOP)

                        {i=0;flag1=1;flag2=!flag2;}

                        else

                        i++;

}

// ***********************************************************

// Main program

// ***********************************************************

void init(void)

{

        //升序记数时比较匹配将置位OC1A/OC1B/OC1C,降序记数时比较匹配将清零OC1A/OC1B/OC1C

        TCCR1A=(1<<COM1A1)|(1<<COM1A0)|(1<<COM1B1)|(1<<COM1B0)|(1<<COM1C1)|(1<<COM1C0)|(0<<WGM11)|(0<<WGM10);

        //升序记数时比较匹配将清零OC3A/OC3B/OC3C ,降序记数时比较匹配将置位OC3A/OC3B/OC3C

        TCCR3A=(1<<COM3A1)|(0<<COM3A0)|(1<<COM3B1)|(0<<COM3B0)|(1<<COM3C1)|(0<<COM3C0)|(0<<WGM31)|(0<<WGM30);

        //相位与频率修正PWM TOP值为ICR1,OCR1x更新时刻BOTTOM,64分频

        TCCR1B|=(1<<WGM13)|(0<<WGM12)|(0<<CS12)|(1<<CS11)|(1<<CS10);

        //相位与频率修正PWM TOP值为ICR3,OCR3x更新时刻BOTTOM,64分频

        TCCR3B|=(1<<WGM33)|(0<<WGM32)|(0<<CS32)|(1<<CS31)|(1<<CS30);

    i        =        0;

        flag1=        0;                                                                                //标志位开始置0

        flag2=        0;

        OCR1A=1152*PWM_CIRCLE;

                OCR3A=0;

        OCR1B=1152*PWM_CIRCLE;

                OCR3B=0;

        OCR1C=1152*PWM_CIRCLE;

                OCR3C=0;

        ICR1=1152*PWM_CIRCLE;                                                        //定义计数器1的TOP值,由于是双斜坡方式,所以周期会增大一倍

        ICR3=1152*PWM_CIRCLE;                                                        //定义计数器3的TOP值

        DDRB|=(1<<DDB5)|(1<<DDB6)|(1<<DDB7);               //设置D口的5,6,7脚为输出,即OCR1A,OCR1B,OCR1C

        DDRE|=(1<<DDE3)|(1<<DDE4)|(1<<DDE5);                        //设置E口的3,4,5脚为输出,即OCR3A,OCR3B,OCR3C

        TIMSK|=(1<<TOIE1);                                                            //T/C1 溢出中断使能

        sei();                                                                                        //开中断

}

int main(void) {

  init() ;

  while(1)

  {

        while(flag1==1)

        {

        if(flag2==1)

                {

                //停止时钟源以便修改波形输出方式

                TCCR1B|=(1<<WGM13)|(0<<WGM12)|(0<<CS12)|(0<<CS11)|(0<<CS10);

                TCCR3B|=(1<<WGM33)|(0<<WGM32)|(0<<CS32)|(0<<CS31)|(0<<CS30);

                TCCR1A=(1<<COM1A1)|(0<<COM1A0)|(1<<COM1B1)|(0<<COM1B0)|(1<<COM1C1)|(0<<COM1C0)|(0<<WGM11)|(0<<WGM10);

                TCCR3A=(1<<COM3A1)|(1<<COM3A0)|(1<<COM3B1)|(1<<COM3B0)|(1<<COM3C1)|(1<<COM3C0)|(1<<WGM31)|(0<<WGM30);

                //重新启动时钟源,开始继续计数

                TCCR1B|=(1<<WGM13)|(0<<WGM12)|(0<<CS12)|(1<<CS11)|(1<<CS10);

                TCCR3B|=(1<<WGM33)|(0<<WGM32)|(0<<CS32)|(1<<CS31)|(1<<CS30);

                }

        else

                {

                //停止时钟源以便修改波形输出方式

                TCCR1B|=(1<<WGM13)|(0<<WGM12)|(0<<CS12)|(0<<CS11)|(0<<CS10);

                TCCR3B|=(1<<WGM33)|(0<<WGM32)|(0<<CS32)|(0<<CS31)|(0<<CS30);

                TCCR1A=(1<<COM1A1)|(1<<COM1A0)|(1<<COM1B1)|(1<<COM1B0)|(1<<COM1C1)|(1<<COM1C0)|(0<<WGM11)|(0<<WGM10);

                TCCR3A=(1<<COM3A1)|(0<<COM3A0)|(1<<COM3B1)|(0<<COM3B0)|(1<<COM3C1)|(0<<COM3C0)|(1<<WGM31)|(0<<WGM30);

                //重新启动时钟源,开始继续计数

                TCCR1B|=(1<<WGM13)|(0<<WGM12)|(0<<CS12)|(1<<CS11)|(1<<CS10);

                TCCR3B|=(1<<WGM33)|(0<<WGM32)|(0<<CS32)|(1<<CS31)|(1<<CS30);

                }

        flag1 = 0;

        }

  }

  return 0;

}

网友:
Amork 这样的帖子也是COOL? 那么这个呢?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16814&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2008-07-21):
怎么运行有错误呢,很奇怪!!

网友(2009-06-25):
还是谢谢啊,正在找资料学呢。

网友(2009-07-31):
的确不怎嘛

网友:
L298的输出电流太小了.

网友:
晕谁能把它转jpg上传上来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 正在找相关的东西呢

网友(2011-05-27):
这个都酷了。。。。

网友(2012-02-01):
这个肯定用得到,MARK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正在找。谢谢!

网友(2012-07-15):
谢谢共享,正在使用298

网友:
谢谢正有打算用16做个小车

网友:
为什么有人询问,没人回答!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