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IO口取电方式试验成功,经过测试可以使用。

楼主(2007-08-25):
最近在做一个报警用的玩意,内部芯片用的是ATtiny13,把六个IO全用上了,因为是从24V电源上取电,最早是用7805稳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最后想起来有四个输入信号就是用电阻拉到24V上的,后来干脆取消稳压供电,在电源上加上了个稳压管,直接利用四条信号线上的电流给芯片供电。采用的是10K的电阻,这样大约每个信号线可以提供2毫安电流。只要有一个信号线能够供电就可以工作。实际测试成功。这也解释了有好多人说的没给芯片供电,芯片就能工作的原因。就是利用了芯片里面的保护二极管而已。

网友:
牛!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加密方式?

网友:
要在VCC上并联一个大电容,在全部IO上都为0时就要靠他坚持一下了

楼主:
稳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要保证一定要至少有一个引脚输入是高电平。另外在这次的设计中输出部分我不是用单片机驱动,单片机只输出低电平,当单片机端口转到输入的时候,靠外部电路的上拉自动打开驱动。这样驱动的电流也不从单片机输出。实际消耗的电流很小。并联大电容也只能支持一小会。

    另外这并不是加密方法,只是一种变样的供电方式。一般教科书里不可能告诉我们这样用。另外注意一点。复位引脚里面对电源正并没有保护二极管,所以不要从复位上向里送电。我因为用了所有的IO口,所以外接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再有一点,试验过程中发现,如果13的复位引脚不禁用的话,读取复位脚的状态一直为低。好象记得在数据手册上看到过,但当时就是看过而已,根本就没记住。经过这次实验倒是能记住了。

    另外以后如果有时间,准备另外开一个贴子讨论一下光电隔离的必要性(因为我看到好多人滥用光电隔离!!)

楼主:
呵呵,谢谢阿莫,没想到这个能够置酷,呵呵。

再说点吧,这个项目里面原来采用78L05稳压,所有电流均从稳压片通过(控制电流),造成7805发热。我为了增加可靠性,最早是增加了一个电阻在7805前面,因为从24V电压到5V电压,这个大部分功率浪费在稳压环节上了。后来看到信号回路中还有这些电阻,同时因为从这个论坛上看到过有朋友说过的灵异事件,呵呵。所以就专门制作了一个从信号线上取电的电路。不用给单片机提供电源(但注意要加上稳压管)。这样相当于将供电给分散了。完全可以保证单片机正常工作,同时对于这些电阻用普通电阻就可以了。在这个制作中要注意通过端口保护二极管给芯片供电的电流不要太大。否则可能会损坏单片机。其实从这么高的电压下降到5V,如果采用大电流供电,可能最早损坏的也不是单片机了,呵呵。因为外部的电阻可能首先会损坏,因为它们上面的功率太高了。

    通过这个只是想说明没有什么灵异事件,另外再想说明一点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从教科书上找到的。发挥自己的想象灵活运用我们自己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2007-12-28):
主意不错!支持。

难怪我第一次做并口ISP时,没有接VCC都能读出芯片ID(但是写不成功)。

网友:
我的ISP从没有接过VCC只在上面并联一只1uf电容,读写芯片没问题。

网友(2008-07-07):
^_^,翻出个有趣的东西

网友:
430 好像也是这样
只要一个管脚有电,就能工作的

网友:
高明!!!!   顶
楼主能否看看原理图

网友:
pic的也可以:D

网友:
Mark,怎么以前没注意这文章呢.

网友:
MSP430不提供VCC可以读写;M8系列的有时候芯片不能正常写。M48一般可以正常读写,但是偶然会有问题,我遇到好多次,忘了加电(我用一个USB接口给ISP小板提供VCC,忘记插上)造成芯片烧录失败,而且好像熔丝被锁了,没有反应了,怎么写都不行,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烧录的时候最好加稳定的VCC,不然就算烧录成功,也不能保证Flash能工作足够的时间。烧录是片内高压对Flash编程,高压不足,Flash内积存电荷有限的话,可那工作时间会缩短的,呵呵。没有验证,有待大家验证。

网友:
楼主,贴个原理图吧!

网友:
如果不在IC的VCC端加一个稳压二极管(5V),后果很严重。

网友:
我一直都是不插电源烧写我的M16的.
我用USB ASP接上M16,不外接电源,USB ASP也不供电给M16.烧写一直很稳定.

原本是无意中发现的,因为有一次我没用外置电源而烧写成功.后来就一直如此烧M16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感谢搂主!

网友:
不知道LZ敢不敢在批量生产里面用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方法的原理很简单啦,引脚到VCC间有一个二极管的,防止引脚高于VCC时后向击穿.
这个办法不是不行,而是不太好,不可靠的.我老早就在用这方法,只是从来没想过要把它用到产品里.不敢.

网友:
基本IC都会有这些上下钳二极管,除非一些非常便宜的晶片就没有了

网友(2009-06-10):
太厉害了,看来我是在读死书!

网友(2010-12-30):
遇到过,一直没明白咋回事!

网友:
在AGC控制电路中,使用二极管和电容,将输入交流信号转变为直流电平.如果交流信号电流较大,电容够大,而消耗电流比较小.是可以带负载的.我不知道你们讨论的是不是我理解的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