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电子工程师面试常被问到的问题(转贴)

楼主(2007-08-27):
刚看到的,应该是老贴了,分享一下!

-------------------------------------------------------------------------------

模拟电路

1、    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仕兰微电子)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是一个电荷守恒定律,即在一个电路中流入一个节点的电荷与流出同一个

节点的电荷相等.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是一个能量守恒定律,即在一个回路中回路电压之和为零.

2、平板电容公式(C=εS/4πkd)。(未知)

3、最基本的如三极管曲线特性。(未知)

4、描述反馈电路的概念,列举他们的应用。(仕兰微电子)

5、负反馈种类(电压并联反馈,电流串联反馈,电压串联反馈和电流并联反馈);负反

馈的优点(降低放大器的增益灵敏度,改变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改善放大器的线性和非

线性失真,有效地扩展放大器的通频带,自动调节作用)(未知)

6、放大电路的频率补偿的目的是什么,有哪些方法?(仕兰微电子)

7、频率响应,如:怎么才算是稳定的,如何改变频响曲线的几个方法。(未知)

8、给出一个查分运放,如何相位补偿,并画补偿后的波特图。(凹凸)

9、基本放大电路种类(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互导放大器和互阻放大器),优缺 点

,特别是广泛采用差分结构的原因。(未知)

10、给出一差分电路,告诉其输出电压Y+和Y-,求共模分量和差模分量。(未知)

11、画差放的两个输入管。(凹凸)

12、画出由运放构成加法、减法、微分、积分运算的电路原理图。并画出一个晶体管级的

运放电路。(仕兰微电子)

13、用运算放大器组成一个10倍的放大器。(未知)

14、给出一个简单电路,让你分析输出电压的特性(就是个积分电路),并求输出端某点

的 rise/fall时间。(Infineon笔试试题)

15、电阻R和电容C串联,输入电压为R和C之间的电压,输出电压分别为C上电压和R上电 压

,要求制这两种电路输入电压的频谱,判断这两种电路何为高通滤波器,何为低通滤 波器

。当RC<<T时,给出输入电压波形图,绘制两种电路的输出波形图。(未知)

16、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原理及区别?(新太硬件)

17、有一时域信号S=V0sin(2pif0t)+V1cos(2pif1t)+2sin(2pif3t+90),当其通过低通、 带

通、高通滤波器后的信号表示方式。(未知)

18、选择电阻时要考虑什么?(东信笔试题)

19、在CMOS电路中,要有一个单管作为开关管精确传递模拟低电平,这个单管你会用P管

还是N管,为什么?(仕兰微电子)

20、给出多个mos管组成的电路求5个点的电压。(Infineon笔试试题)

21、电压源、电流源是集成电路中经常用到的模块,请画出你知道的线路结构,简单描述

其优缺点。(仕兰微电子)

22、画电流偏置的产生电路,并解释。(凹凸)

23、史密斯特电路,求回差电压。(华为面试题)

24、晶体振荡器,好像是给出振荡频率让你求周期(应该是单片机的,12分之一周期....) (

华为面试题)

25、LC正弦波振荡器有哪几种三点式振荡电路,分别画出其原理图。(仕兰微电子)

26、VCO是什么,什么参数(压控振荡器?) (华为面试题)

27、锁相环有哪几部分组成?(仕兰微电子)

28、锁相环电路组成,振荡器(比如用D触发器如何搭)。(未知)

29、求锁相环的输出频率,给了一个锁相环的结构图。(未知)

30、如果公司做高频电子的,可能还要RF知识,调频,鉴频鉴相之类,不一一列举。(未

知)

31、一电源和一段传输线相连(长度为L,传输时间为T),画出终端处波形,考虑传输线

无损耗。给出电源电压波形图,要求绘制终端波形图。(未知)

32、微波电路的匹配电阻。(未知)

33、DAC和ADC的实现各有哪些方法?(仕兰微电子)

34、A/D电路组成、工作原理。(未知)

35、实际工作所需要的一些技术知识(面试容易问到)。如电路的低功耗,稳定,高速如何

做到,调运放,布版图注意的地方等等,一般会针对简历上你所写做过的东西具体问,肯定

会问得很细(所以别把什么都写上,精通之类的词也别用太多了),这个东西各个人就 不

一样了,不好说什么了。(未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字电路

1、同步电路和异步电路的区别是什么?(仕兰微电子)

2、什么是同步逻辑和异步逻辑?(汉王笔试)

同步逻辑是时钟之间有固定的因果关系。异步逻辑是各时钟之间没有固定的因果关系。

3、什么是"线与"逻辑,要实现它,在硬件特性上有什么具体要求?(汉王笔试)

线与逻辑是两个输出信号相连可以实现与的功能。在硬件上,要用oc门来实现,由于不用

oc门可能使灌电流过大,而烧坏逻辑门。 同时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4、什么是Setup 和Holdup时间?(汉王笔试)

5、setup和holdup时间,区别.(南山之桥)

6、解释setup time和hold time的定义和在时钟信号延迟时的变化。(未知)

7、解释setup和hold time violation,画图说明,并说明解决办法。(威盛VIA2003.11.

06 上海笔试试题)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发

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上

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时间-Setup time.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

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 保

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hold time 不

够,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建立时间(Setup Time)和保持时间(Hold time)。建立

时间是指在时钟边沿前,数据信 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保持时间是指时钟跳变边沿后数

据信号需要保持不变的时间。如果不满足建立和保持时间的话,那么DFF将不能正确地采样

到数据,将会出现 metastability的情况。如果数据信号在时钟沿触发前后持续的时间均

超过建立和保持时 间,那么超过量就分别被称为建立时间裕量和保持时间裕量。

8、说说对数字逻辑中的竞争和冒险的理解,并举例说明竞争和冒险怎样消除。(仕兰微

电子)

9、什么是竞争与冒险现象?怎样判断?如何消除?(汉王笔试)

在组合逻辑中,由于门的输入信号通路中经过了不同的延时,导致到达该门的时间不一致

叫竞争。产生毛刺叫冒险。如果布尔式中有相反的信号则可能产生竞争和冒险现象。解决

方法:一是添加布尔式的消去项,二是在芯片外部加电容。

10、你知道那些常用逻辑电平?TTL与COMS电平可以直接互连吗?(汉王笔试)

常用逻辑电平:12V,5V,3.3V;TTL和CMOS不可以直接互连,由于TTL是在0.3-3.6V之间,

而CMOS则是有在12V的有在5V的。CMOS输出接到TTL是可以直接互连。TTL接到CMOS需要在输

出端口加一上拉电阻接到5V或者12V。

11、如何解决亚稳态。(飞利浦-大唐笔试)

亚稳态是指触发器无法在某个规定时间段内达到一个可确认的状态。当一个触发器进入亚

稳态时,既无法预测该单元的输出电平,也无法预测何时输出才能稳定在某个正确的电平

上。在这个稳定期间,触发器输出一些中间级电平,或者可能处于振荡状态,并且这种无

用的输出电平可以沿信号通道上的各个触发器级联式传播下去。

12、IC设计中同步复位与 异步复位的区别。(南山之桥)

13、MOORE 与 MEELEY状态机的特征。(南山之桥)

14、多时域设计中,如何处理信号跨时域。(南山之桥)

15、给了reg的setup,hold时间,求中间组合逻辑的delay范围。(飞利浦-大唐笔试)

Delay < period - setup ? hold

16、时钟周期为T,触发器D1的建立时间最大为T1max,最小为T1min。组合逻辑电路最大延

迟为T2max,最小为T2min。问,触发器D2的建立时间T3和保持时间应满足什么条件。(华为

17、给出某个一般时序电路的图,有Tsetup,Tdelay,Tck->q,还有 clock的delay,写出决定

最大时钟的因素,同时给出表达式。(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8、说说静态、动态时序模拟的优缺点。(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9、一个四级的Mux,其中第二级信号为关键信号 如何改善timing。(威盛VIA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0、给出一个门级的图,又给了各个门的传输延时,问关键路径是什么,还问给出输入,

使得输出依赖于关键路径。(未知)

21、逻辑方面数字电路的卡诺图化简,时序(同步异步差异),触发器有几种(区别,优

点),全加器等等。(未知)

22、卡诺图写出逻辑表达使。(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3、化简F(A,B,C,D)= m(1,3,4,5,10,11,12,13,14,15)的和。(威盛)

24、please show the CMOS inverter schmatic,layout and its cross sectionwith P-

well process.Plot its transfer curve (Vout-Vin) And also explain the operation

region of PMOS and NMOS for each segment of the transfer curve? (威盛笔试题c

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5、To design a CMOS invertor with balance rise and fall time,please define th

e ration of channel width of PMOS and NMOS and explain?

26、为什么一个标准的倒相器中P管的宽长比要比N管的宽长比大?(仕兰微电子)

27、用mos管搭出一个二输入与非门。(扬智电子笔试)

28、please draw the transistor level schematic of a cmos 2 input AND gate and

explain which input has faster response for output rising edge.(less delay tim

e)。(威盛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9、画出NOT,NAND,NOR的符号,真值表,还有transistor level的电路。(Infineon笔试

30、画出CMOS的图,画出tow-to-one mux gate。(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31、用一个二选一mux和一个inv实现异或。(飞利浦-大唐笔试)

32、画出Y=A*B+C的cmos电路图。(科广试题)

33、用逻辑们和cmos电路实现ab+cd。(飞利浦-大唐笔试)

34、画出CMOS电路的晶体管级电路图,实现Y=A*B+C(D+E)。(仕兰微电子)

35、利用4选1实现F(x,y,z)=xz+yz’。(未知)

36、给一个表达式f=xxxx+xxxx+xxxxx+xxxx用最少数量的与非门实现(实际上就是化简)

37、给出一个简单的由多个NOT,NAND,NOR组成的原理图,根据输入波形画出各点波形。(

Infineon笔试)

38、为了实现逻辑(A XOR B)OR (C AND D),请选用以下逻辑中的一种,并说明为什么

?1)INV 2)AND 3)OR 4)NAND 5)NOR 6)XOR 答案:NAND(未知)

39、用与非门等设计全加法器。(华为)

40、给出两个门电路让你分析异同。(华为)

41、用简单电路实现,当A为输入时,输出B波形为…(仕兰微电子)

42、A,B,C,D,E进行投票,多数服从少数,输出是F(也就是如果A,B,C,D,E中1的个数比0

多,那么F输出为1,否则F为0),用与非门实现,输入数目没有限制。(未知)

43、用波形表示D触发器的功能。(扬智电子笔试)

44、用传输门和倒向器搭一个边沿触发器。(扬智电子笔试)

45、用逻辑们画出D触发器。(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46、画出DFF的结构图,用verilog实现之。(威盛)

47、画出一种CMOS的D锁存器的电路图和版图。(未知)

48、D触发器和D锁存器的区别。(新太硬件面试)

49、简述latch和filp-flop的异同。(未知)

50、LATCH和DFF的概念和区别。(未知)

51、latch与register的区别,为什么现在多用register.行为级描述中latch如何产生的。

(南山之桥)

52、用D触发器做个二分颦的电路.又问什么是状态图。(华为)

53、请画出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逻辑电路?(汉王笔试)

54、怎样用D触发器、与或非门组成二分频电路?(东信笔试)

55、How many flip-flop circuits are needed to divide by 16? (Intel) 16分频?

56、用filp-flop和logic-gate设计一个1位加法器,输入carryin和current-stage,输出

carryout和next-stage. (未知)

57、用D触发器做个4进制的计数。(华为)

58、实现N位Johnson Counter,N=5。(南山之桥)

59、用你熟悉的设计方式设计一个可预置初值的7进制循环计数器,15进制的呢?(仕兰微

电子)

60、数字电路设计当然必问Verilog/VHDL,如设计计数器。(未知)

61、BLOCKING NONBLOCKING 赋值的区别。(南山之桥)

62、写异步D触发器的verilog module。(扬智电子笔试)

module dff8(clk , reset, d, q);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7:0] d;

output [7:0] q;

reg [7:0] 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q <= 0;

else

q <= d;

endmodule

63、用D触发器实现2倍分频的Verilog描述? (汉王笔试)

module divide2( clk , clk_o, reset);

input clk , reset;

output clk_o;

wire in;

reg ou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 ( reset)

out <= 0;

else

out <= in;

assign in = ~out;

assign clk_o = out;

endmodule

64、可编程逻辑器件在现代电子设计中越来越重要,请问:a) 你所知道的可编程逻辑器件

有哪些? b) 试用VHDL或VERILOG、ABLE描述8位D触发器逻辑。(汉王笔试)

PAL,PLD,CPLD,FPGA。

module dff8(clk , reset, d, q);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d;

output q;

reg q;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if(reset)

q <= 0;

else

q <= d;

endmodule

65、请用HDL描述四位的全加法器、5分频电路。(仕兰微电子)

66、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实现10进制计数器。(未知)

67、用VERILOG或VHDL写一段代码,实现消除一个glitch。(未知)

68、一个状态机的题目用verilog实现(不过这个状态机画的实在比较差,很容易误解的)

。(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69、描述一个交通信号灯的设计。(仕兰微电子)

70、画状态机,接受1,2,5分钱的卖报机,每份报纸5分钱。(扬智电子笔试)

71、设计一个自动售货机系统,卖soda水的,只能投进三种硬币,要正确的找回钱数。(

1)画出fsm(有限状态机);(2)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的要求。(未知

72、设计一个自动饮料售卖机,饮料10分钱,硬币有5分和10分两种,并考虑找零:(1)

画出fsm(有限状态机);(2)用verilog编程,语法要符合fpga设计的要求;(3)设计

工程中可使用的工具及设计大致过程。(未知)

73、画出可以检测10010串的状态图,并verilog实现之。(威盛)

74、用FSM实现101101的序列检测模块。(南山之桥)

a为输入端,b为输出端,如果a连续输入为1101则b输出为1,否则为0。例如a: 00011001

b: 0000000000100100000000

请画出state machine;请用RTL描述其state machine。(未知)

75、用verilog/vddl检测stream中的特定字符串(分状态用状态机写)。(飞利浦-大唐

笔试)

76、用verilog/vhdl写一个fifo控制器(包括空,满,半满信号)。(飞利浦-大唐笔试)

77、现有一用户需要一种集成电路产品,要求该产品能够实现如下功能:y=lnx,其中,x

为4位二进制整数输入信号。y为二进制小数输出,要求保留两位小数。电源电压为3~5v假

设公司接到该项目后,交由你来负责该产品的设计,试讨论该产品的设计全程。(仕兰微

电子)

78、sram,falsh memory,及dram的区别?(新太硬件面试)

79、给出单管DRAM的原理图(西电版《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作者杨颂华、冯毛官205页图9

-14b),问你有什么办法提高refresh time,总共有5个问题,记不起来了。(降低温度,

增大电容存储容量)(Infineon笔试)

80、Please draw schematic of a common SRAM cell with 6 transistors,point out w

hich nodes can store data and which node is word line control? (威盛笔试题cir

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81、名词:sram,ssram,sdram

名词IRQ,BIOS,USB,VHDL,SDR

IRQ: Interrupt ReQuest

BIOS: 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

VHDL: VHIC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SDR: Single Data Rate

  压控振荡器的英文缩写(VCO)。

  动态随机存储器的英文缩写(DRAM)。

名词解释,无聊的外文缩写罢了,比如PCI、ECC、DDR、interrupt、pipeline IRQ,BIOS,

USB,VHDL,VLSI VCO(压控振荡器) RAM (动态随机存储器),FIR IIR DFT(离散傅立叶变换

)或者是中文的,比如:a.量化误差 b.直方图 c.白平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C设计基础(流程、工艺、版图、器件)

1、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请描述一下你对集成电路的认识,列举一些与集成电路相

关的内容(如讲清楚模拟、数字、双极型、CMOS、MCU、RISC、CISC、DSP、ASIC、FPGA等

的概念)。(仕兰微面试题目)

2、FPGA和ASIC的概念,他们的区别。(未知)

答案:FPGA是可编程ASIC。

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是面向专门用途的电路,专门为一个用户设计和制造的。根据一个

用户的特定要求,能以低研制成本,短、交货周期供货的全定制,半定制集成电路。与门

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

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

3、什么叫做OTP片、掩膜片,两者的区别何在?(仕兰微面试题目)

4、你知道的集成电路设计的表达方式有哪几种?(仕兰微面试题目)

5、描述你对集成电路设计流程的认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6、简述FPGA等可编程逻辑器件设计流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7、IC设计前端到后端的流程和eda工具。(未知)

8、从RTL synthesis到tape out之间的设计flow,并列出其中各步使用的tool.(未知)

9、Asic的design flow。(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0、写出asic前期设计的流程和相应的工具。(威盛)

11、集成电路前段设计流程,写出相关的工具。(扬智电子笔试)

先介绍下IC开发流程:

1.)代码输入(design input)

用vhdl或者是verilog语言来完成器件的功能描述,生成hdl代码

语言输入工具:SUMMIT VISUALHDL

MENTOR RENIOR

图形输入: composer(cadence);

viewlogic (viewdraw)

2.)电路仿真(circuit simulation)

将vhd代码进行先前逻辑仿真,验证功能描述是否正确

数字电路仿真工具:

Verolog: CADENCE Verolig-XL

SYNOPSYS VCS

MENTOR Modle-sim

VHDL : CADENCE NC-vhdl

SYNOPSYS VSS

MENTOR Modle-sim

模拟电路仿真工具:

***ANTI HSpice pspice,spectre micro microwave: eesoft : hp

3.)逻辑综合(synthesis tools)

逻辑综合工具可以将设计思想vhd代码转化成对应一定工艺手段的门级电路;将初级仿真

中所没有考虑的门沿(gates delay)反标到生成的门级网表中,返回电路仿真阶段进行再

仿真。最终仿真结果生成的网表称为物理网表。

12、请简述一下设计后端的整个流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13、是否接触过自动布局布线?请说出一两种工具软件。自动布局布线需要哪些基本元 素

?(仕兰微面试题目)

14、描述你对集成电路工艺的认识。(仕兰微面试题目)

15、列举几种集成电路典型工艺。工艺上常提到0.25,0.18指的是什么?(仕兰微面试题目

16、请描述一下国内的工艺现状。(仕兰微面试题目)

17、半导体工艺中,掺杂有哪几种方式?(仕兰微面试题目)

18、描述CMOS电路中闩锁效应产生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仕兰微面试题目)

19、解释latch-up现象和Antenna effect和其预防措施.(未知)

20、什么叫Latchup?(科广试题)

21、什么叫窄沟效应? (科广试题)

22、什么是NMOS、PMOS、CMOS?什么是增强型、耗尽型?什么是PNP、NPN?他们有什么差

别?(仕兰微面试题目)

23、硅栅COMS工艺中N阱中做的是P管还是N管,N阱的阱电位的连接有什么要求?(仕兰微

面试题目)

24、画出CMOS晶体管的CROSS-OVER图(应该是纵剖面图),给出所有可能的传输特性和转

移特性。(Infineon笔试试题)

25、以interver为例,写出N阱CMOS的process流程,并画出剖面图。(科广试题)

26、Please explain how we describe the resistance in semiconductor. Compare th

e resistance of a metal,poly and diffusion in tranditional CMOS process.(威盛

笔试题circuit design-beijing-03.11.09)

27、说明mos一半工作在什么区。(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28、画p-bulk 的nmos截面图。(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29、写schematic note(?), 越多越好。(凹凸的题目和面试)

30、寄生效应在ic设计中怎样加以克服和利用。(未知)

31、太底层的MOS管物理特性感觉一般不大会作为笔试面试题,因为全是微电子物理,公式

推导太罗索,除非面试出题的是个老学究。IC设计的话需要熟悉的软件: Cadence,Synops

ys, Avant,UNIX当然也要大概会操作。

32、unix 命令cp -r, rm,uname。(扬智电子笔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片机、MCU、计算机原理

1、简单描述一个单片机系统的主要组成模块,并说明各模块之间的数据流流向和控制流流

向。简述单片机应用系统的设计原则。(仕兰微面试题目)

2、画出8031与2716(2K*8ROM)的连线图,要求采用三-八译码器,8031的P2.5,P2.4和P2

.3参加译码,基本地址范围为3000H-3FFFH。该2716有没有重叠地址?根据是什么?若有,

则写出每片2716的重叠地址范围。(仕兰微面试题目)

3、用8051设计一个带一个8*16键盘加驱动八个数码管(共阳)的原理图。(仕兰微面试题

目)

4、PCI总线的含义是什么?PCI总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仕兰微面试题目)

5、中断的概念?简述中断的过程。(仕兰微面试题目)

6、如单片机中断几个/类型,编中断程序注意什么问题;(未知)

7、要用一个开环脉冲调速系统来控制直流电动机的转速,程序由8051完成。简单原理如下

:由P3.4输出脉冲的占空比来控制转速,占空比越大,转速越快;而占空比由K7-K0八个开

关来设置,直接与P1口相连(开关拨到下方时为"0",拨到上方时为"1",组成一个八

位二进制数N),要求占空比为N/256。 (仕兰微面试题目)

   下面程序用计数法来实现这一功能,请将空余部分添完整。

   MOV P1,#0FFH

   LOOP1 :MOV R4,#0FFH

   --------

   MOV R3,#00H

   LOOP2 :MOV A,P1

   --------

   SUBB A,R3

   JNZ SKP1

   --------

   SKP1:MOV C,70H

   MOV P3.4,C

   ACALL DELAY :此延时子程序略

   --------

   --------

   AJMP LOOP1

8、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东信笔试题)

9、What is PC Chipset? (扬智电子笔试)

芯片组(Chipset)是主板的核心组成部分,按照在主板上的排列位置的不同,通常分为北

桥芯片和南桥芯片。北桥芯片提供对CPU的类型和主频、内存的类型和最大容量ISA/PCI/A

GP插槽、ECC纠错等支持。南桥芯片则提供对KBC(键盘控制器)、RTC(实时时

钟控制器)、USB(通用串行总线)、Ultra DMA/33(66)EIDE数据传输方式和ACPI(高级能

源管理)等的支持。其中北桥芯片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也称为主桥(Host Bridge)。

  除了最通用的南北桥结构外,目前芯片组正向更高级的加速集线架构发展,Intel的8

xx系列芯片组就是这类芯片组的代表,它将一些子系统如IDE接口、音效、MODEM和USB直接

接入主芯片,能够提供比PCI总线宽一倍的带宽,达到了266MB/s。

10、如果简历上还说做过cpu之类,就会问到诸如cpu如何工作,流水线之类的问题。(未

知)

11、计算机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各自的作用。(东信笔试题)

12、请画出微机接口电路中,典型的输入设备与微机接口逻辑示意图(数据接口、控制接

口、所存器/缓冲器)。 (汉王笔试)

13、cache的主要部分什么的。(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14、同步异步传输的差异(未知)

15、串行通信与同步通信异同,特点,比较。(华为面试题)

16、RS232c高电平脉冲对应的TTL逻辑是?(负逻辑?) (华为面试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号与系统

1、的话音频率一般为300~3400HZ,若对其采样且使信号不失真,其最小的采样频率应为多

大?若采用8KHZ的采样频率,并采用8bit的PCM编码,则存储一秒钟的信号数据量有多大?

(仕兰微面试题目)

2、什么耐奎斯特定律,怎么由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华为面试题)

3、如果模拟信号的带宽为 5khz,要用8K的采样率,怎么办?lucent) 两路?

4、信号与系统:在时域与频域关系。(华为面试题)

5、给出时域信号,求其直流分量。(未知)

6、给出一时域信号,要求(1)写出频率分量,(2)写出其傅立叶变换级数;(3)当波

形经过低通滤波器滤掉高次谐波而只保留一次谐波时,画出滤波后的输出波形。(未知)

7、sketch 连续正弦信号和连续矩形波(都有图)的傅立叶变换 。(Infineon笔试试题)

8、拉氏变换和傅立叶变换的表达式及联系。(新太硬件面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SP、嵌入式、软件等

1、请用方框图描述一个你熟悉的实用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做简要的分析;如果没有,也

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简单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并描述其功能及用途。(仕兰微面试题目)

2、数字滤波器的分类和结构特点。(仕兰微面试题目)

3、IIR,FIR滤波器的异同。(新太硬件面题)

4、拉氏变换与Z变换公式等类似东西,随便翻翻书把如.h(n)=-a*h(n-1)+b*δ(n) a.求h(

n)的z变换;b.问该系统是否为稳定系统;c.写出FIR数字滤波器的差分方程;(未知)

5、DSP和通用处理器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请简要画出你熟悉的一种DSP结构图。(信威d

sp软件面试题)

6、说说定点DSP和浮点DSP的定义(或者说出他们的区别)(信威dsp软件面试题)

7、说说你对循环寻址和位反序寻址的理解.(信威dsp软件面试题)

8、请写出【-8,7】的二进制补码,和二进制偏置码。用Q15表示出0.5和-0.5.(信威d

sp软件面试题)

9、DSP的结构(哈佛结构);(未知)

10、嵌入式处理器类型(如ARM),操作系统种类(Vxworks,ucos,winCE,linux),操作系统

方面偏CS方向了,在CS篇里面讲了;(未知)

11、有一个LDO芯片将用于对手机供电,需要你对他进行评估,你将如何设计你的测试项目

12、某程序在一个嵌入式系统(200M CPU,50M SDRAM)中已经最优化了,换到零一个系统

(300M CPU,50M SDRAM)中是否还需要优化? (Intel)

13、请简要描述HUFFMAN编码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的实现方法。(仕兰微面试题目)

14、说出OSI七层网络协议中的四层(任意四层)。(仕兰微面试题目)

15、A) (仕兰微面试题目)

  #i 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 alue is %d ",*n);

  }

  ------------------------------

  B)

  #i nclude

  void testf(int**p)

  {

  *p+=1;

  }

  main()

  {int *n,m[2];

  n=m;

  m[0]=1;

  m[1]=8;

  testf(&n);

  printf(Data v alue is %d",*n);

  }

  下面的结果是程序A还是程序B的?

  Data v alue is 8

  那么另一段程序的结果是什么?

16、那种排序方法最快? (华为面试题)

17、写出两个排序算法,问哪个好?(威盛)

18、编一个简单的求n!的程序 。(Infineon笔试试题)

19、用一种编程语言写n!的算法。(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20、用C语言写一个递归算法求N!;(华为面试题)

21、给一个C的函数,关于字符串和数组,找出错误;(华为面试题)

22、防火墙是怎么实现的? (华为面试题)

23、你对哪方面编程熟悉?(华为面试题)

24、冒泡排序的原理。(新太硬件面题)

25、操作系统的功能。(新太硬件面题)

26、学过的计算机语言及开发的系统。(新太硬件面题)

27、一个农夫发现围成正方形的围栏比长方形的节省4个木桩但是面积一样.羊的数目和正

方形围栏的桩子的个数一样但是小于36,问有多少羊?(威盛)

28、C语言实现统计某个cell在某.v文件调用的次数(这个题目真bt) (威盛VIA2003.11.0

6 上海笔试试题)

29、用C语言写一段控制手机中马达振子的驱动程序。(威胜)

30、用perl或TCL/Tk实现一段字符串识别和比较的程序。(未知)

31、给出一个堆栈的结构,求中断后显示结果,主要是考堆栈压入返回地址存放在低端地

址还是高端。(未知)

32、一些DOS命令,如显示文件,拷贝,删除。(未知)

33、设计一个类,使得该类任何形式的派生类无论怎么定义和实现,都无法产生任何对象

实例。(IBM)

34、What is pre-emption? (Intel)

35、What is the state of a process if a resource is not available? (Intel)

36、三个 float a,b,c;问值(a+b)+c==(b+a)+c, (a+b)+c==(a+c)+b。(Intel)

37、把一个链表反向填空。 (lucent)

38、x^4+a*x^3+x^2+c*x+d 最少需要做几次乘法? (Deph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观题

1、你认为你从事研发工作有哪些特点?(仕兰微面试题目)

2、说出你的最大弱点及改进方法。(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3、说出你的理想。说出你想达到的目标。 题目是英文出的,要用英文回答。(威盛VIA

2003.11.06 上海笔试试题)

4、我们将研发人员分为若干研究方向,对协议和算法理解(主要应用在网络通信、图象

语音压缩方面)、电子系统方案的研究、用MCU、DSP编程实现电路功能、用ASIC设计技术

设计电路(包括MCU、DSP本身)、电路功能模块设计(包括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集成

电路后端设计(主要是指综合及自动布局布线技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工艺接口的研究.

你希望从事哪方面的研究?(可以选择多个方向。另外,已经从事过相关研发的人员可以

详细描述你的研发经历)。(仕兰微面试题目)

5、请谈谈对一个系统设计的总体思路。针对这个思路,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知 识

?(仕兰微面试题目)

6、设想你将设计完成一个电子电路方案。请简述用EDA软件(如PROTEL)进行设计(包括

原理图和PCB图)到调试出样机的整个过程。在各环节应注意哪些问题?电源的稳定,电

容的选取,以及布局的大小。(汉王笔试)

共同的注意点

各大公司电子类招聘题目精选

1.一般情况下,面试官主要根据你的简历提问,所以一定要对自己负责,把简历上的东西

搞明白;

2.个别招聘针对性特别强,就招目前他们确的方向的人,这种情况下,就要投其所好,尽

量介绍其所关心的东西。

3.其实技术面试并不难,但是由于很多东西都忘掉了,才觉得有些难。所以最好在面试前

把该看的书看看。

4.虽然说技术面试是实力的较量与体现,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不用面试官/公司所专领域

及爱好不同,也有面试也有很大的偶然性,需要冷静对待。不能因为被拒,就否认自己或

责骂公司。

5.面试时要take it easy,对越是自己钟情的公司越要这样。

网友:
不要在晕我们了.这里大部分是数字电路.一定招IC设计\FPGA\ASIC等工程师的.哈哈!

网友:
没懂几条

网友:
太长了,晕了

网友:
没几个问题能完完全全回答出来的,不是玩儿我们的吧!

网友:
一条都答不上来,汗...

网友:
教材不是都有的么?刚毕业的学生去应试有较大的优势.

我考应试者,考的是经验.考他做过什么项目,怎么设计的,某些关键参数是多少?依据是什么?好多应试者根本就没考虑得这么仔细.发现99%的人被淘汰.

并且发现,现在应聘电子设计的人_大多在30岁以下,似乎有某种规律.应该是技术发展得太快,35岁以上的人,当时电脑没普及,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

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周到.某些关键的技术参数是必须要计算验证的,然后经模拟环境老化试验.否则,产品大批量出到国外后,后果会很严重.甚至会害得老板跳楼的.

我同行中,个别搞了4-5年,水平还不错的电子工程师,感到压力太大,宁可工资低点,转行的.

网友:
我今天去一个公司面试机电工程师

要求如下

机电工程师(工程):

1、 专科以上学历,计算机、通信、自控等专业毕业,

2、 熟悉网络、布线、供配电设备、交通监控设备;掌握autoCAD、Visio 、Office等工具

3、 有IC卡收费系统、视频监控系统、GPS定位/监控/调度系统工程经验者优先;

4、 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笔试考什么知道吗,全是IQ 和道德测试的题目.哈哈

没有见到一个专业问题.

网友(2018-04-14):
谢谢楼主分享,把内容复制到txt文本中查看内容,挺清楚的!

网友:
这种随便翻教科书都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浪费一个人的精力去记忆这些东西,估计就只有背书的学生娃了。该死的人力资源部,完全是应付工作,搞这种面试

网友:
都是IC设计的题目,大家(双非本硕科和以下)没有机会面试的,都滚回去睡吧

网友:
我以前面试电子工程师还碰到过这种题目:列出你知道的电阻、电容牌子,越多越好。

网友:
才看到,很好的资料,感谢。

网友:
汗。。。。难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