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LASTER仿制成功,发帖庆祝一下!

楼主(2007-08-27):
忙了一个下午,根据网友xdqm提供的资料( http://bbs.5ifpga.com/thread-712-1-2.html,已经下载传到下面),仿制的 USB BLASTER 下载线终于成功了!!发几张图片庆祝一下。

注:如果有不能编程EEPROM的情况,将 only program blank devices 选项去掉就可以正常编程EEPROM了

空板子:

焊好后的板子:

插上USB的图片:

连接CPLD的图片

连接上FPGA的图片:

软件中找到USB BLASTER并且找到EPM240:

使用JTAG方式编程EPCS1:

网友:
我明天就去买元件焊接了. 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呀!呵呵!!

楼主:
呵呵!今天刚刚拿回来的板子,光写EEPROM的内容就浪费了2个多小时!

网友:
怎么了 ?我明天要买芯片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下资料呢,PROTE的哈xingyusky111@163.com

网友:
好多网站都公布了资料!

网友:
谢谢 myouravr的共享。

已经帮你将制作资料上传。

建议大家共享资料时,最好能上传到我们网站。 外面的网站大部分是租用空间(从一个3M不到的文件要分成三段上传就知道),时间一长就很可能下载不到。

网友:
希望能把原理图转成PDF文件放上来,谢谢!!!

楼主:
使用 FT245BL 的USB Blaster 图纸,加了8个LED灯和引出一些引脚,可以利用一下剩余的逻辑单元。

再次感谢网友xdqm提供的资料!

网友:
怎么没带缓冲器了,你的输出。我找的电路带244

楼主:
图省事了,楼上的可以加一个245缓冲了,就可以支持3.3V和5.0V了

网友:
楼主,CPLD不用烧程序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楼主:
图纸上不是有2个JTAG口嘛,其中一个EMP JTAG口就是下载CPLD程序的。另一个是作为下载线连接目标板JTAG口用的。

网友:
1、还可以简单,CPLD的时钟由外部的24M无源晶振+CPLD内的反相器来做,而FT245的时钟由24M四分频来做。

2、电平转换电路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的CPLD和FPGA从1.8V-5V都有啊!!

楼主:
常用的电平还是3.3V的多,5V和2.5V以下的器件用的还是少些。反正自己用,支持3.3V就够用了。

网友:
知道了。还是加缓冲好点。

楼主:
呵呵,其实是做的太急给忘了!

网友:
从新搞一次,放阿莫那里卖吧

楼主:
呵呵,楼上的主意不错。不过这个是网友xdqm的作品,好像有些不太好啊!

网友:
方便群众

网友:
如何将 only program blank devices 选项去掉呢?

网友:
如何才能正常编程EEPROM

楼主:
将下面图片中“only program blank devices”前的勾勾去掉就可以编程了

楼主:
大致的编程EEPROM的过程如下:

1、启动MProg3.0A软件

2、菜单命令:File -> Open ,打开下载线的配置文件altera.ept。

3、将USB下载线插入计算机的USB口。

4、菜单命令:Device -> Scan ,扫描设备,正常出现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0 和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1 的提示。贴图如下:

5、菜单命令:Device -> Program ,开始编程EEPROM。成功后出现 Programmed Serial Number : 8aQ5S5YN 的提示。

编程成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下完程序后出现的是programmed Serial Number:8aQ5SFO5,

网友:
装了USB驱动后,说设备不能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EPM240好买么?大概多少一片?

网友:
很好买的,20多的就可以用

楼主:
【29楼】 nova8806

1、串号每次写完都是不同的,我写了几次串号都是不同的。

2、设备不能使用的情况没有遇到。EEPROM和EPM240都写完后,在QUARTUS II中就能认出USB下载线了。另外QUARTUS II的USB驱动不知道安装没?还有FT245BL的驱动也需要安装。

网友:
FT245的驱动是什么样的,能不能传上去,谢谢

楼主:
楼主位的压缩包里有FT245驱动,就是那个CMD_Setup.exe

网友:
好的,我去试下,谢谢

网友:
怎么现在扫描后出现的是这样的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1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0
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可能是EEPROM还没有被编程呢!呵呵,时间太长记不太清楚了。EEPROM编程成功后扫描的结果是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0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1

最好把CPLD的程序写进去,记得CPLD有程序后,EEPROM内容也写入后,插上电脑后就能自动认出来下载线了。

网友:
CPLD的程序我是先写进去的,然后在扫描就出现的是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1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0

楼主:
扫描到以后就往里写EEPROM的数据阿!

网友:
我也准备做了,问了一下,EPM240 10片直接报的17,也没问可不可以少点了.

价格还挺便宜的,就是脚太多,想找价格合适,脚又少的.

楼主:
如果我没有记错,FT245的EEPROM没有被编程时,扫描出来的是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1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0

EEPROM被编程以后扫描的结果是

Number  Of Blank Devices = 0
Number Of Programmed Devices = 1

【41楼】 hiberhe:
17元一片感觉很便宜了,我买的都20多呢。才100个引脚,不算多。呵呵!

网友:
好像下载线是不支持AS下载的吧

另外改在其他机器上用的时候,还得给其他机器装ft245的驱动,这个有些麻烦

不知道还有没有改进的余地

楼主:
嗯!确实是不支持AS方式,不过可以把SOF文件转为JIC文件格式,在Q2中就能转。
至于改进嘛,呵呵,代码是没办法了,不知道AS的操作时序。

网友:
网上有支持 as 模式的源码!

楼主:
楼上的有代码吗?传上来瞧瞧!

网友:
楼主附件中VHDL的源码中,带了AS口部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好的,不知道楼主测试了没有

网友:
31楼的,不一定要240。随便什么CPLD都可以只要>64LE就可以!!

最新的程序!!
不过要按照自己的引脚和使用的片子编译一下!!

带AS

楼主:
楼上的CPLD代码和我用的代码是一样,我偷懒了直接拿来就用了。下午试了一下,代码的AS部分是可用的。现在我的USB下载线同时支持JTAG,AS,PS(没试,应该好使)方式。不过CPLD晶振在12MHz的时候下载线好使,换了高点的晶振下载线就不好用了。不知道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我的blaster程序都下好了,但是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
出现的提示是:Error: Unexpected error in JTAG server -- error code 33
              Error: Operation failed

楼主:
【51楼】nova8806

1、EEPROM的中的配置值要写进去
2、CPLD的程序要写进去,注意引脚分配别出错
3、安装QII中的USB Blaster的驱动程序,才能在QII中使用

我出错时的错误代码是35,重新插拔一次USB Blaster就可以了,反正出错就重新连接一次下载器。感觉工作的不稳定,写CPLD比FPGA容易出现找不到JTAG的错误。

网友:
请问eepprom的配置的值是什么样的

网友:
还有就是我的USB-blaster插到电脑上后,我的quartus反应特别慢

楼主:
1、EEPROM中的内容就是USB Blaster的配置信息,就是用MPROG写进去的那些。
2、QII反应慢说明下载线的配置不对,软件没有认出来,你把下载线拔出来QII马上就回复正常。

网友:
今日中秋,我们这天阴无月,赏不了月,就把这个USBBLASTER的CPLD的VHDL程序看了下,是用状态机写的控制,因此把状态图画了下,附上有助于大家理解源程序。

楼主(2007-09-26):
谢谢楼上的贡献!!!

网友:
昨日画状态图时突发奇想,USB ISP用的也是FT245,可不可以把USBBLASTER嫁接到USBISP上呢?让一个工具一个电路有两种功能,岂不美哉!实在不行也可以用相同的电路,写不同的程序实现不同的功能也好啊。因此晚上写了个类似JTAG状态机的AVR程序,由于手头并没有USB ISP的板子,因此无法调试,现传上来给有时间有条件的朋友先试一下看看,国庆之后要去准备考工硕了,可能没多少时间来试,各位先看看吧,有好的意见大家讨论讨论。
点我下载哦(文件大小:198K)
另外,上面传状态机图昨天画得急,掉了两个状态变化线,今天传的包里有完整的图。

名称: USBBLASTER JTAG的AVR描述程序
版本: Ver0.1
用途: 用AVR模拟JTAG时序,替代CPLD,采用Matthias Wei遝r的USB ISP电路
作者: eastboy
申明:
        1. 写这个程序完全是出于一个突发的奇想*_*,USB ISP采用的也是FT245作USB接口,
           可不可以将USB ISP与USBBLASTER合二为一呢(会不会变成一个怪物?>_<)?于
           是写了这个程序;
        2. 目前只是写了USBBLASTER的JTAG程序,STK500程序还未加入,准备采用Matthias
           Wei遝r的现成程序,稍作改动,加入JTAG程序,争取实现USBBLASTER与STK500自
           动切换;
        3. 由于目前手头并没有作好的USB ISP板子及电路,因此以下程序只是在AVR Stduio
           里简单调试了下,也没有找到USBBLASTER的通讯协议,只是简单按照我对提供的
           VHDL程序的理解写了下,不保证本程序是可用的,只提供有时间有条件有兴趣的
           朋友调试下,并请如果调试了的朋友提出宝贵意见,另外本人不对使用本程序产
           生的任何后果负责,另外由于USB ISP采用的是M8的内部RC振荡器,因此由此实现
           的USBBLASTER可能比较慢,而且很有可能实现不了:-(;
        4. 如果该程序可用,并且好使,转贴请注明出自www.ouravr.com;
        5. 本程序除了注明Author:Matthias Wei遝r的程序版权归Matthias Wei遝r所有,
           其余部分归eastboy。修改Matthias Wei遝r写的程序请遵循QPL,修改我写的程序
           可以随便^_^,只要改得能用了,上传到ouravr即可。

网友(2008-02-20):
楼主  我是个初学着 问个比较傻的问题 制作这个 板子   时 那块clpd的程序怎么写进去啊

楼主:
楼上的,板子上不是有个10芯的没有塑料套的插座嘛,在晶振旁边的那个,它是个CPLD下载程序的。

网友(2009-03-08):
这是哪个版本的啊?B还是C?

网友(2010-03-01):
请问一下,我在quartus中Auto detect时,显示error:too many devices are detected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错,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
非常的经典~

网友(2010-07-21):
回复 网友A:

老乡功力深厚

网友(2010-11-17):
来看我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919025090

网友:
请问LZ  你的板子 哪买的吖?

网友(2011-09-27):
不错~先收下了~

网友:
顶,,,支持DIY,,,自己做的东西好呀

网友:
是不是使用jic文件下载的意思是,只要使用JTAG接口就能烧写到EEPROM了,不需要在做一个header来专门烧写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