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298n驱动直流电机的后续8个二极管的类型

楼主(2007-08-28):
l298n驱动直流电机的后续8个二极管的类型可以用什么型号的?

1n4007行么?

他的要求是不是只要36v电压,2A电流

谢谢?

网友:
1N5819,贴片的是SS24/25

网友:
1N5822

网友:
哦,是我搞错了,1N5817/5819都是1A的

楼主(2008-05-15):
不要行不行啊?

网友:
尽量用上,符合参数的快恢复管或肖特基管就行

网友:
楼主,快一年了,还在研究该不该接这几个二极管啊~~~~~